[主機板] 暴走的文書看片機(B85M-D2V)

楼主(2019-03-17):
老婆的文書看片機改完BIOS.
換上Intel 760P 256G Pcie ssd
秒開機感覺真是好啊!

网友A:
太強大的文書機,還用到PCIE轉接卡外接顯卡。

网友B:
你轉M.2介面卡買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強大的文書機,還用到PCIE轉接卡外接顯卡。

轉成PCIE X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轉M.2介面卡買多少錢?

這是之前買的..
價位我忘記了
大約NT$200上下吧!

网友:
PCIEx1的頻寬對210顯卡算夠用了。

网友C:
請問M2一定要插在16x嗎,可以插在4x 嗎,這樣速度有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M2一定要插在16x嗎,可以插在4x 嗎,這樣速度有差多少

M.2 大都是PCIE X4的.不過也有X2的.
這部分要看官方的技術規格.
也就是說就算插在X16也只是跑X4...

网友:
硬碟的速度超快,在加個好顯卡可玩遊戲,這樣的配備看片子可惜了。

网友D:
請問一下SATA3的SSD能有這樣的開機速度嗎?
剛剛看了樓主用的SSD..回答自己的問題...不可能..SATA3大約都500MB/S左右...差了6倍=.=
Intel 760P系列 256GB M.2 2280 PCI-E 固態硬碟
◆連續讀取3210MB/s 連讀寫入1315MB/s
◆3D TLC NAND Flash 製程
◆傳輸介面:PCIe NVMe Gen 3.1 x4

另外問一個SSD 4K對齊顯示1024KB和樓主的630784KB(1024的倍數)有差異嗎?下圖紅框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之前買的..
價位我忘記了
大約NT$200上下吧!

收到~~~我看到的比較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問一個SSD 4K對齊顯示1024KB和樓主的630784KB(1024的倍數)有差異嗎?下圖紅框處

只要該數字後面有 OK 就表示有 4K 對齊,數字的大小跟該分割所在位置有關係,如果C磁碟位在第一分割,通常是1024K,樓主這個有可能位在第二分割,第一分割大約有60G。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M2一定要插在16x嗎,可以插在4x 嗎,這樣速度有差多少

1.注意你買的M.2介面SSD走什麼訊號運作...SATA?..PCI-E X?的.....有X4與便宜的X2
2.PCI-E轉M.2介面卡大多為PCI-E X4金手指規格(滿足傳輸頻寬需要)
3.插主機板哪個槽?...有X4的槽最好,用內顯的系統可以插在主要的PCI-E X16槽上!
由於中高階板多支援雙顯卡模式,這些插槽的運作模式要弄清楚,搞錯了效能差很多!!
例如有兩條X16的槽~~要是已經插獨顯了另一個槽插上會變成跑兩個X8模式..
再來注意PCI-E規格....有3.0/2.0規格,相同通道數的情況下2.0會是3.0規格的一半頻寬
用PCI-E轉M.2 PCI-E介面卡裝SSD大多為主機板不支援M.2插槽的架構系統所使用
M.2介面SSD不要買SATA規格的,若要用SATA規格直接買2.5" SSD即可
使用PCI-E轉M.2介面卡裝PCI-E M.2 SSD,需要BIOS中PCI-E介面設定支援NVME規格!
不然無法當開機碟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我看到的比較貴

https://www.autobuy.tw/3c/prod_273907_2091

好便宜啊!
掏寶應該也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www.autobuy.tw/3c/prod_273907_2091

是很便宜~~~因為它就只是線路轉換,一些貴的還有些元器件在上面...
這是我的發現~~你有貼M.2散熱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很便宜~~~因為它就只是線路轉換,一些貴的還有些元器件在上面...
這是我的發現~~你有貼M.2散熱片嗎? ...

沒有加散熱片.
我看DiskInfo溫度都不高啊!
手摸也不覺得燙手.

网友:
我的感覺應該是從休眠喚醒的速度  WIN10關機 不像WIN7的關機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加散熱片.
我看DiskInfo溫度都不高啊!
手摸也不覺得燙手.

這樣啊~~

网友E:
我是以容量取向,Intel 660P 512GB QLC 讀寫速度為1500/1000 MB/s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是以容量取向,Intel 660P 512GB QLC 讀寫速度為1500/1000 MB/s

大俠這條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以容量取向,Intel 660P 512GB QLC 讀寫速度為1500/1000 MB/s

QLC容量是大了.
不過寫入次數縮水了點.
感覺有些怕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俠這條買多少~~?

2230...含稅,只比原X屋少1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QLC容量是大了.
不過寫入次數縮水了點.
感覺有些怕怕的...

我是比較平常心,能用就用,出問題再說,客戶電腦都會配第2顆HDD當備份碟。

一方面也能觀察使用狀況,每個牌子的SSD幾乎都配給客戶用過,少數買過台廠、大陸品牌完全沒買過

主要買金士頓、美光、INTEL

台廠買過 LITEON、PLEXTOR (這兩家應該是台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比較平常心,能用就用,出問題再說,客戶電腦都會配第2顆HDD當備份碟。

一方面也能觀察使用狀況,每 ...

PLEXTOR是日本大廠

网友:
WIKI 有寫,分來分去的 @@,各自一家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A6%E7%A7%91%E7%89%B9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KI 有寫,分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A6%E7%A7%91%E7%89%B9

原來變成這樣了......

沒關係......SHARP也變成台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30...含稅,只比原X屋少100~

這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