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Z3-605 GPU閹割,再求助電路圖或和點位圖

楼主(2019-03-17):
去年問過, 最近終於看到其中一個機器, 拆了, 很難拆. 背後腳架有個蓋子, 看到很多條通風的縫隙, 拼命往朝天空的放方向又壓又推, 啪一聲鬆開, 看到三顆螺絲, 鬆開就可鬆掉背後腳架, 再撬開底座框, 順勢撬開整個螢幕邊緣的多個卡榫. 終於可以看到底板, 除了爛掉幾個卡榫, 其他還好, 可以開機看BIOS, WIN10 啟動也可以, 不過只能重複跳出修復模式, 永遠不能再用. 底板好像沒有特殊編號的就只有一串字. 沒啥工具, 也沒有方法, 拆了就只能先放著, 下班下次再來處理.

看到背蓋標籤, Z3-605 就這號爛貨沒錯

Acer Z3-605 GPU閹割

Acer Z3-605 GPU閹割

先拆 DVD 的飾板, 超容易爛掉的卡扣

Acer Z3-605 GPU閹割

Acer Z3-605 GPU閹割

開了背蓋後, 鬆掉三顆螺絲就可看到底板

Acer Z3-605 GPU閹割

Acer Z3-605 GPU閹割

底板出現

Acer Z3-605 GPU閹割

Acer Z3-605 GPU閹割

看看底板沒啥大字編號

Acer Z3-605 GPU閹割

Acer Z3-605 GPU閹割

网友A:
你把BIOS備份傳上來

网友:
Acer Desktop Aspire apisa-1m Z3-605 _0129_162.pdf (2.48 MB, 下載次數: 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BIOS備份傳上來

板主你好, 這個需要操作, 請教你怎樣做, 怎樣去除再發布. OA 3.0 有 DPK (Digital Product Key), 寫在 BIOS 也沒序號貼紙. 以前聽說過改了別台, 原廠對不起來外殼的序號, 除了買零售版安裝, 不然恢復或重灌判斷為盜版, 無法繫活. http://www.vixual.net/blog/archives/15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主你好, 這個需要操作, 請教你怎樣做, 怎樣去除再發布. OA 3.0 有 DPK (Digital Product Key), 寫在 BI ...

我是要你把這台的BIOS備份下來修改隱藏項目看可不可以從BIOS直接屏蔽 所以不會動到序號

楼主:
先看了版主給的這份線路圖, 有些地方被那店的廣告擋住, 一狠心就給他都喀嚓, 方便閱讀完整
需要的話可以參考看看 Acer Desktop Aspire apisa-1m Z3-605 _0129_162_removed_ads_samller.pdf (2.12 MB, 下載次數: 35)

有關 gpu 的關鍵字, N多, 看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要你把這台的BIOS備份下來修改隱藏項目看可不可以從BIOS直接屏蔽 所以不會動到序號 ...

真有這絕招? 請教版主怎樣做, 機子沒有恢復, 恐怕拿不到備份.
直接改ACER提供下載的那個BIOS檔案行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有這絕招? 請教版主怎樣做, 機子沒有恢復, 恐怕拿不到備份.
直接改ACER提供下載的那個BIOS檔案行不行的 ...

這是網路抓得我修改BIOS隱藏選單全部打開
不清楚裡面是否可修改GPU
你要屏蔽獨顯還是內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網路抓得我修改BIOS隱藏選單全部打開
不清楚裡面是否可修改GPU
你要屏蔽獨顯還是內顯 ...

版主你好, 不確定內顯外顯怎樣細分, 主要是想隔離 AMD GPU, 那他就可以繼續當作電腦工具, 不然開機聯網就死機.

以前拜讀過你的這篇, 也使用過這個FPT工具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BIOS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BIOS

請問要更新你給的檔案, 需要用到四個-f的指令, 還是只用 BIOS 那個?

fpt -d SPI.bin 這個指令是全部讀出

fpt -f me.bin -Me 這個是ME模組

fpt -f backup.bin -bios 這個是BIOS

fpt -f gbe.bin -gbe 這個是GBE

fpt -f desc.bin -desc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 不確定內顯外顯怎樣細分, 主要是想隔離 AMD GPU, 那他就可以繼續當作電腦工具, 不然開機聯網就 ...

那是BIOS完整檔要拆下來燒舊的要備份出來
怕出問題還可以還原回去

网友B:
我有一台筆電獨顯壞了,還好可以只使用集顯。不然也是win10剛裝好不會當,上網自動安裝驅動就重開機

网友C:
版主大大,
小弟手上也有三台爛貨ACER AIO Z3801(這貨還沒影像輸出端子),
WIN7用一半會當機(原生WIN7 HOME),
WIN7升WIN10會失敗然後自動還原(無限迴圈),
WIN10 1809不能裝,
WIN10 1803裝了用一半會當機,
加RAM換RAM無解,
換硬碟改SSD無解,
換電源供應器無解,
不敢拿來當辨公室生產工具使用,
裝個PhoenixOS來當娯樂平台實在些,
Z3801是爛貨無誤,
汰下來真的省事多了,
大大手上這台...我猜半斤八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大大,
小弟手上也有三台爛貨ACER AIO Z3801(這貨還沒影像輸出端子),
WIN7用一半會當機(原生WIN7 HOME), ...

那就用力閹割,當實驗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筆電獨顯壞了,還好可以只使用集顯。不然也是win10剛裝好不會當,上網自動安裝驅動就重開機

高手高手,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BIOS完整檔要拆下來燒舊的要備份出來
怕出問題還可以還原回去

這看來很費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大大,
小弟手上也有三台爛貨ACER AIO Z3801(這貨還沒影像輸出端子),
WIN7用一半會當機(原生WIN7 HOME), ...

請問它這樣是不會自動安裝gpu驅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高手,佩服佩服

原廠內建就有的選項

楼主:
翻頁看到 SPI ROM 4M byte,
板子上看不到 MX25L6406E, 64Mbit = 8MByte, 3.3V
只有印字 25Q064A, 翻到說是 Micron N25Q064A, 64Mbit = 8MByte, 1.8V
有點矇了
不管她, 就算3.3V

http://www.macronix.com/Lists/Da ... %2064Mb,%20v1.9.pdf

http://www.macronix.com/Lists/Ap ... 32%20and%2064Mb.pdf

楼主:
有空來實驗, 本來想備份N25Q064A, 結果沒反應, 請問是要整個拆焊來再買燒錄機器讀取嗎, 很久沒做過這種讀寫, 還是要再DOS下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來實驗, 本來想備份N25Q064A, 結果沒反應, 請問是要整個拆焊來再買燒錄機器讀取嗎, 很久沒做過這種讀寫 ...

最好是拆下來讀出來 在燒進去

楼主(2019-05-02):
把FLASH拆焊, 讀了好幾次都不一樣的結果, 後來讀了兩次一樣的, 就用一段大約6cm 的排線連結回去, 先試試看是否FLASH有問題, 也避免日後多次焊接底板損壞焊盤, 結果看到風扇有轉, POWER ON 按鍵也有亮燈有反應, 但是就是看不到螢幕有開機, 這是什麼情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FLASH拆焊, 讀了好幾次都不一樣的結果, 後來讀了兩次一樣的, 就用一段大約6cm 的排線連結回去, 先試試看 ...

我不確定那個BIOS是否可用 你把你備份的傳上來
把備份的在燒回去看可不可以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確定那個BIOS是否可用 你把你備份的傳上來
把備份的在燒回去看可不可以開機 ...

謝謝版主提示, 要到放假天再試試看

楼主:
根據以前用 INTEL的工具FPT, 輸出顯示這個機器的 FLASH ROM 是 8MB.
所以得到的 IMAGE 也是 8MB, 0x800000 長度為 0x000000 - 0x7FFFFF.
0x0-0xfff, Descriptor, 長度1K
0x1000 - 0x4fffff, ME, 長度 5M 減去 上面那個 1K
0x50000 - 0x7fffff, BIOS, 長度 3MB (8MB -5MB)
有次出差等飛機沒事, 想要分割出來看看, Linux 有工具, 但是 WINDOWS 底下很麻煩, 所以實驗抄寫了一個小工具, 先把 ROM IMAGE 按照上面寫的那些地址和長度分割成3個檔案, 再用 copy/b 組合起來, 比對過原始的檔案無誤, 確認這個小工具可以用, 源碼一起提供, 有需要就自己改寫其他用途, 測試就用版主給的那個z3-605.bin, 改了一下名字, 方便人眼觀看.

至於ACER原廠網站提供的 BIOS, 現在有兩個版本, 後來發現只有 3MB 大小, 就只是 BIOS 的那部分.
https://www.acer.com/ac/zh/TW/co ... amp;pn=DQ.SQQTA.001
P11-A2.CAP
P11-A3.CAP
裡面的內容應該是不包含 WINDOWS KEY, 應該也沒有 LAN MAC 等資料, 所以沒辦法直拼裝一個 ROM IMAGE 來用, 除非有工具自己合成一個 ROM 或 BIOS IMAGE.

估計 ME 和 DESCRIPTOR 那兩個部分不會隨便改變, 除非 INTEL 作怪, 其實它裡面真的有作怪的, 外國人有研究,
https://www.slideshare.net/codeblue_jp/igor-skochinsky-enpub
不過非專業也非找飯吃, 也沒有工具或時間來研究. 至於怎樣做出 BIOS IMAGE, 暫時不清楚也沒資料.

楼主(2019-06-24):
沒有機器實驗,沒進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是網路抓得我修改BIOS隱藏選單全部打開
不清楚裡面是否可修改GPU
你要屏蔽獨顯還是內顯 ...

獅子魚大大請教一下,屏蔽獨顯的話,這樣就是沒有獨顯是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獅子魚大大請教一下,屏蔽獨顯的話,這樣就是沒有獨顯是嗎??

有些BIOS可屏蔽獨顯或內顯 類似筆電 屏蔽獨顯開機就只跑內顯 在裝置管理員就沒有獨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些BIOS可屏蔽獨顯或內顯 類似筆電 屏蔽獨顯開機就只跑內顯 在裝置管理員就沒有獨顯 ...

還滿好奇您都是怎麼改BIOS的,又怎麼知道要改那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還滿好奇您都是怎麼改BIOS的,又怎麼知道要改那裡

GOOGLE大神學的 雖然不是很詳細 再加以應用就大概知道要改那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