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微波爐 TMO-17MA 無法加熱

楼主(2019-03-17):
本週入手一台大同微波爐,朋友說公司不要就送我了

剛拿回來時都正常啟動,風扇、轉盤、燈都正常,只是不會熱,直接檢查高壓保險絲部份

看起來保險絲是沒斷,不過我還是換了,結果更換完,第一次有熱以外

後面就又不會熱了,再檢查保險絲是好的,目前檢測過以下部份:

1.高壓電容容量正常

2.高壓二極體用三用表10K量電阻,順向有1X,逆向為無限大,正常

3.高壓保險絲正常

4.磁控管2極之間電阻為0.1,分別對外殼為無限大

5.門控的三個RELAY均作動正常

目前是啟動時有聽到類似繼電器的〝達〞一聲,但沒有聽到磁控管的低頻聲

不知道這樣是否仍有可能為磁控管異常?

另想請教高壓變壓器該如何測量?有在想是否根本高壓就沒動作…

网友:
磁控管看一下磁鐵有沒有裂開

网友A:
會不會是面板上的開關有問題啊~~接點不良,不過電。

网友B:
磁控管燈絲老化輸出無力,所以不會熱,用功率錶監測就知曉了。

上個月換新2顆都修好了

网友:
這型的磁控管。很容易掛掉,上次被它玩了好久!

网友C:
變壓器沒這麼容易壞,高壓危險請小心注意!多爬爬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面板上的開關有問題啊~~接點不良,不過電。

爬到其他文好像有大大壞過計時器接點,回家再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壓器沒這麼容易壞,高壓危險請小心注意!多爬爬文

我也是這麼想…高壓2100V這是叫我如何是好XDD  看來還是先從磁控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控管燈絲老化輸出無力,所以不會熱,用功率錶監測就知曉了。

上個月換新2顆都修好了

看來得先弄一顆磁控管來換換看惹…本來想說量都正常,原來還有老化的問題啊!謝謝大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來得先弄一顆磁控管來換換看惹…本來想說量都正常,原來還有老化的問題啊!謝謝大大~ ...

如果是老化應該不至於完全不熱吧 ?

不知道你的情形是如何 ?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70261-1-1.html

以上那台修好一個多月又說不會熱,其餘動作皆正常,回診檢測也是都OK,最後用功率錶尬上去立馬現出原形。

設定最大功率輸出/定時五分鐘,啟動運轉監看輸出功率300~400W跳動,時間到跳停取出水杯完全不熱。

磁控管換新後最大輸出功率達140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老化應該不至於完全不熱吧 ?

不知道你的情形是如何 ?

我的狀況是完全不熱,目前測試都是開到最大然後設定3分鐘,跑完還是冷水Q_Q

已經訂購磁控管,等測試好再跟各位大大報告後續~~

楼主:
更新一下最新消息~~

結果換了磁控管之後還是不會熱…偶然翻到舊文有人說定時器接點也會造成這個問題

所以又把開關拆下來檢查,型號是  Galanz TM30MU01U  一看裡面都黑了…
合理懷疑我以為的RELAY聲是接觸不良的火花聲... ...@@"

這玩意還挺貴…拍賣新的一顆居然要450…買二手的又怕接點狀況跟我87分像…

本來想說磨一磨用算了,但又怕大電流會有危險…真是2難啊QQ

只好暫時放著惹…

另外附上我拆下來的磁控管跟新買的二手管
可以看到舊的內圈已經變色(紅色圈處),不知道是否就是老化的症狀?

原機拆下

原機拆下

二手良品

二手良品

网友E:
是我的話 磨一磨再加個30A繼電器上去,降低接點的損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我的話 磨一磨再加個30A繼電器上去,降低接點的損耗

fletcher大,不知道該怎麼改裝比較好?裡面空間也很有限,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比較合適~請大大指教~

网友E:
電路圖拍一下,基本接法應該如上圖,請參考

補充內容 (2019-3-25 02:38 PM):
但是你那個接點黑成這樣,我覺得負載端可能電流還要確認一下,或許真的是零件損壞或老化造成電流上升的結果,可能還要再確實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路圖拍一下,基本接法應該如上圖,請參考

補充內容 (2019-3-25 02:38 PM):

fletcher大,他那個接點不只黑,感覺還有缺角了,真的看了有點害怕XD

所以您的意思是接在外面的接點上,我還以為您的意思是銅片接觸的地方還可以怎麼加工~XD

如果是接在外面的接點上那我就懂您意思了,把接觸的這個部份接在RELAY線圈改裝即可

電流等我訂的開關到再來測試,我很怕現在這個缺角的會有危險= =a

楼主:
--------最新進度更新--------

目前換了火力開關後,已經可以加熱,不過家沒沒功率錶,沒辦法測試

等拿回功率錶再看看倒底功率多大~~

不知道把銅片打磨後加裝relay這樣安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fletcher大,他那個接點不只黑,感覺還有缺角了,真的看了有點害怕XD

所以您的意思是接在外面的接點上, ...

大大
火花燒黑, 個人認為有以下可能
1.觸點跳脫的速度可能不夠快
2.負載超過接點承受能力
3.常常高負荷使用
加一個替用RELAY確實ˊ是可以改善這些狀況 我認為
只要負載降低應該可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