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新格牌JVC2360乾濕兩用吸塵器外掛集塵桶改裝

楼主(2019-03-18):
新格牌JVC2360乾濕兩用吸塵器外掛集塵桶改裝
目的集塵清塵處理很麻煩的事又效果不彰,人的惰性。無意中在影音網路上有介紹,當然工也下不少。
1.開始搜尋廢棄工作容器購買PVC管件。
2.當然沒哪個功夫大動干戈,鑿兩個1吋半孔,配合管件,原出孔保留觀察用。
3.內側管路
4.因偷雞摸魚(二孔),可由觀察孔貼個膠片(虹吸作用自會吸附),觀察調整內部直管(吸)與L管(抽)個別適當長度與角度,產生較高效率氣旋(颱風眼)是最好,之後上膠固定。
5.不用說除了集塵又可集水,減少清塵機率了,測試還算不錯幾乎加倍。當然為了這樣搞太厚工了
6.實則是把不太想用製造灰塵,塵封工具又可拿出使用,PVC很好改準備對接加熱擴孔。
7.圓鋸機集塵對接頭。
8.除對接部分用硬管,剩下就剪適當長度排水軟管銜接以利不同設備與環境使用。
9.其他....如桌上型圓鋸基底部,改這個較厚工,上也有遮罩,幾乎封閉集塵效果百分95以上較佳。
10.最後不要遺忘了動力來源新格乾濕兩用吸塵器。
以上參考

网友A:
wkm大  改行囉~
電器改造達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wkm大  改行囉~
電器改造達人...

sandy319 大
居家不易,隨時間空間變化需調整家具,又喜DIY,大型物件又嫌磨切機不夠力,須先解決空氣汙染問題,才能動用,不然房間到處落塵,掃不清理還亂。

网友B:
圖(7)電鋸有集塵管接口,那手持電鋸沒集塵管接口怎麼辦?

手持式的應該很少用了,都鎖到桌子底下當桌上型的。

网友C:
喔!連鋸台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7)電鋸有集塵管接口,那手持電鋸沒集塵管接口怎麼辦?

手持式的應該很少用了,都鎖到桌子底下當桌上型 ...

單晶片微電腦 大
不用說只有烏煙瘴氣。
手持的家具裝潢後就停用了,清理太傷了哪怕一小片。
如圖
RYOBI V-5600幾乎都靠他桌下手持都可,套個喇叭口就可(大多)集塵且不用吸塵器,
牧田 5800N這台都手持操作,無法集塵如要集塵就要改。
後面力山 MS10RC切角度的。收留來的加減用,雖有遮罩主動集塵效果不佳百分50以上還是往兩邊噴,不知是否根鋸片或轉速有關。
可能使用型號不同功能略有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喔!連鋸台都有

wish 老大
想DIY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 老大
想DIY嗎?

我家沒有這種重裝備,原本有一台木工鋸台,不過被開露營區的朋友拿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單晶片微電腦 大
不用說只有烏煙瘴氣。
手持的家具裝潢後就停用了,清理太傷了哪怕一小片。

猜測是切入點不同。

另外,口罩、護目鏡,一定要戴的。

网友D:
我看過有人把油漆桶跟吸塵器,

固定在手推車上.

這樣搬運比較方便,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圖(7)電鋸有集塵管接口,那手持電鋸沒集塵管接口怎麼辦?

手持式的應該很少用了,都鎖到桌子底下當桌上型 ...

這種我有買過,400-500元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過有人把油漆桶跟吸塵器,

固定在手推車上.

jiashing456 大

除大量集塵平常還可當水桶再兼衣物桶,不要再跟自己過不去,在搞個推車就不用走路了,自己適用就好。
如大大有興趣 YouTube 一堆可參考,有的超厲害的,不過還是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E:
動手的事我都笨手笨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動手的事我都笨手笨腳的~

jojoling 大
是啊!笨笨還回覆。
邁假,不動手好歹也要KEY ,PLRF1166 RF 無線led 遙控器 還精華 勒,再補一刀,期待大師你的大作,不要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