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華 SF-650P14XE 不過電

楼主(2019-03-18):
手邊拿到一顆冰山金碟650w PSU 沒辦法過電
使用強制啟動也沒有任何反應
但本人不是相關科系所以爬了板上許多文章大部分還是不太理解
家裡有一些工具可以使用(烙鐵.電錶)
想試著把這顆電供修好
目前狀況是不過電也沒有任何輸出
非常詳細目測電容.保險絲.電阻 沒有外觀上的損壞
大顆的電容有焊下測量是正常
接下來的檢測我就不太瞭解該如何測量
希望版上高手能夠用簡單一點的形容教教我應該如何排除故障
感激不盡!

网友A:
我覺得你應該先把舊貼讀一讀, 有沒有+5V

http://bbs.pigoo.com/thread-66601-1-1.html

网友B:
目前狀況是不過電也沒有任何輸出
有+5VSB修低壓~~~無+5VSB修高壓
先參考這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5V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狀況是不過電也沒有任何輸出
有+5VSB修低壓~~~無+5VSB修高壓
先參考這篇http://bbs.pigoo.com/forum.ph ...

你好我看完這篇文章了
但我看著自己的板子卻不知道怎麼找出C5.C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你應該先把舊貼讀一讀, 有沒有+5V

http://bbs.pigoo.com/thread-66601-1-1.html ...

謝謝你!
看影片學習中

网友C:
大大
這麼新是否保固內?
送保固修

网友:
這簡單,這片小板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這麼新是否保固內?
送保固修

你好整體都很新但確定已過保
想自己學著修所以還沒送去給別人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完這篇文章了
但我看著自己的板子卻不知道怎麼找出C5.C6..

先照著下面圖片量測你的紫線和黑線有無+5VSB電壓
沒有+5VSB的話..修高壓...下圖紅圈處的零件需檢測及箭頭的高壓晶體需檢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整體都很新但確定已過保
想自己學著修所以還沒送去給別人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6%B8%AC%E8%A9%A6

請問學姐買

网友D:
這振華得大頭症!
1.沒+5vsb修小板,2.沒pg修貼片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照著下面圖片量測你的紫線和黑線有無+5VSB電壓

沒有+5VSB的話..修高壓...下圖紅圈處的零件需檢測及箭 ...

測量,無+5VSB
下圖測量有DC 156V
論壇回覆一小時內只能三次
回比較慢請見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振華得大頭症!
1.沒+5vsb修小板,2.沒pg修貼片電阻

謝謝你點出重點!
1能請問如果沒+5vsb 這塊小板要如何測量,維修呢?
2.該如何知道有無PG (沒買電源測試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你點出重點!
1能請問如果沒+5vsb 這塊小板要如何測量,維修呢?
2.該如何知道有無PG (沒買電源測試儀.. ...

要先修好+5VSB.....沒+5VSB就無法啟動電供,當然就沒PG(Power Good)
上傳小板的正反面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修好+5VSB.....沒+5VSB就無法啟動電供,當然就沒PG(Power Good)
上傳小板的正反面圖片 ...

有貼膠帶花了一點時間解開,不知道還有需要包回去嗎 ?
無焊下拍不到背面,先傳正面看有沒有需要焊下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貼膠帶花了一點時間解開,不知道還有需要包回去嗎 ?
無焊下拍不到背面,先傳正面看有沒有需要焊下來。

修好還是得包回去,絕緣避免短路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貼膠帶花了一點時間解開,不知道還有需要包回去嗎 ?
無焊下拍不到背面,先傳正面看有沒有需要焊下來。

電阻先量一量是否正常......8腳IC上面的印字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阻先量一量是否正常......8腳IC上面的印字是什麼?

這片小板的電阻應該怎麼量呢?
IC上頭印
1653A
PBWR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還是得包回去,絕緣避免短路到

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片小板的電阻應該怎麼量呢?
IC上頭印
1653A

IC的6和8腳量看看有無工作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的6和8腳量看看有無工作電壓?

目前測量 大約 +- 0.19 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貼膠帶花了一點時間解開,不知道還有需要包回去嗎 ?
無焊下拍不到背面,先傳正面看有沒有需要焊下來。

先插電看測vcc有無8-13v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測量 大約 +- 0.19 左右

要從第8腳VCC往前查找線路及檢測是否有什麼零件損壞造成無工作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插電看測vcc有無8-13v電壓

不好意思
像這樣量測vcc的話 我的電表黑棒與紅棒分別應該測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從第8腳VCC往前查找線路及檢測是否有什麼零件損壞造成無工作電壓

線路圖看不懂要往前找有點障礙..
不知道前面大約是哪幾個地方可以開始查找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線路圖看不懂要往前找有點障礙..
不知道前面大約是哪幾個地方可以開始查找呢? ...

拍下電路板正反面的清晰照片(近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下電路板正反面的清晰照片(近照)

网友:
方向搞錯了,這顆壞了,才沒+5vsb

网友D:
找一下pdf檔,看那隻腳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下pdf檔,看那隻腳是地

是這個嗎?
要看左邊還是右邊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這個嗎?
要看左邊還是右邊的呢?

看您主板是7腳還是8腳,反正8腳都是接地資
量測每隻腳對地阻值,上po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目前狀況是不過電也沒有任何輸出
有+5VSB修低壓~~~無+5VSB修高壓
先參考這篇http://bbs.pigoo.com/forum.ph ...

power維修,"有+5VSB修低壓~~~無+5VSB修高壓"這句話,真的像是武功秘笈阿n_057|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您主板是7腳還是8腳,反正8腳都是接地資
量測每隻腳對地阻值,上po

我是用歐姆20K檔測量不知道對不對
框起來的會從0開始一直往上跳不知道該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wer維修,"有+5VSB修低壓~~~無+5VSB修高壓"這句話,真的像是武功秘笈阿 ...

第一次接觸太外行了 雖知道這句名言 但還是不知道該從哪裡找高壓低壓...

网友G:
你沒測量關鍵點位,我也沒辦法幫你建議朝哪邊下手。

參考小弟的拙作,請多利用搜尋『關鍵字』文章並爬文吸收。

冰山金蝶 SF-500P14XE 500W 半模組化 維修紀錄
http://bbs.pigoo.com/thread-64597-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歐姆20K檔測量不知道對不對
框起來的會從0開始一直往上跳不知道該算多少 ...

用二極檔,紅接地,去量各腳阻值上po
我懷疑是它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二極檔,紅接地,去量各腳阻值上po
我懷疑是它壞了!

大概是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沒測量關鍵點位,我也沒辦法幫你建議朝哪邊下手。

參考小弟的拙作,請多利用搜尋『關鍵字』文章並爬文吸 ...

你好! 之前爬文有看過您的文章
但小弟實在太菜甚至連測量該用哪個檔位都不清楚
才決定發一篇文來請教一下各位高手

网友D:
第三腳短路,不正確!查看第三腳到地電阻阻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腳短路,不正確!查看第三腳到地電阻阻值多少!

不好意思 測了幾次都是一樣結果
請問是哪裡做錯了嗎?
我是用 二極檔 紅棒接第8腳 黑棒量測剩下腳位。

网友B:
使用二極體檔---紅筆接第7腳.黑筆接第8腳....紀錄數值後紅黑筆對調看數值多少
如都有數值應該是有元件損壞造成無VCC工作電壓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測了幾次都是一樣結果
請問是哪裡做錯了嗎?
我是用 二極檔 紅棒接第8腳 黑棒量測剩下腳位。 ...

我的意思不正確是,ic可能壞了,不是您量錯,
可解焊後再量,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二極體檔---紅筆接第7腳.黑筆接第8腳....紀錄數值後紅黑筆對調看數值多少
如都有數值應該是有元件損壞 ...

對調測量都是 .298
應該為0才是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不正確是,ic可能壞了,不是您量錯,
可解焊後再量,確認!

瞭解!
想請問一下如果IC壞了,在哪些地方有實體通路能購買嗎?
我在網路上搜尋了一下 " ice3b0565 "
有網拍在賣同型號 但下面的數字和我現在板子上的有些不同
不知道有沒有影響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調測量都是 .298
應該為0才是正常嗎?

拆下來量3,.8二腳也是短路嗎!
先確認,再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下來量3,.8二腳也是短路嗎!
先確認,再買吧!

已拆下
黑棒接第8腳 皆是0
紅棒接第8腳 以下數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拆下
黑棒接第8腳 皆是0
紅棒接第8腳 以下數值

壞了,一到附近的電子材料行,買個來試看看!
主要型號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壞了,一到附近的電子材料行,買個來試看看!
主要型號對即可!

非常感謝你!
我再去買回來試試看

网友H:
無法開機的都ic問題居多,
電子零件2腳以上的都是一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無法開機的都ic問題居多,
電子零件2腳以上的都是一開關.....

你好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明白你說的兩腳以上「一開關」的意思..
通常非ic故障的話電源至少會作動一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明白你說的兩腳以上「一開關」的意思..
通常非ic故障的話電源至少會作動一下嗎? ...

3隻腳電晶體即是開關   電子類東西很多皆是開關組成   繼電器也是屬開關  IC也是

論壇PO文也很多  沒大電/小電檢查哪兒   先更換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