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E55 高壓跳電會跳保護

楼主(2019-03-18):
剛開機右邊的高壓板有聽到霹霹聲,然後就跳保護變成待機燈,高壓板我有拆下來清過還是無效,請問是那個高壓變壓器壞了嗎?買得到嗎?
型號

型號

型號

後面輸入孔

後面輸入孔

後面輸入孔

全機照

全機照

全機照

左邊高壓板

左邊高壓板

左邊高壓板

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板

2合1電源板

2合1電源板

2合1電源板

右邊高壓板

右邊高壓板

右邊高壓板

高壓變壓器型號

高壓變壓器型號

高壓變壓器型號

右邊高壓板正面
右邊高壓板反面

网友A:
這個要拆面版了~
可能裡面的燈座的塑膠殼裂了~
導致短路~
如果不是殼裂了~
哦~買不到零件~
可以考慮改LED~

网友B:
路過....

高壓板看起來沒什麼高溫跡象...

燈管壞也有可能跳保護...

网友C:
LG 面板模組絕緣塑膠老化裂開高壓跳火,很常見~參考一下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th-l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過....

高壓板看起來沒什麼高溫跡象...

但是是從高壓板發出聲音,有時候發出聲音後銀幕會出現正常,約5分鐘又跳保護變待機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要拆面版了~
可能裡面的燈座的塑膠殼裂了~
導致短路~

哇!這樣事情就大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G 面板模組絕緣塑膠老化裂開高壓跳火,很常見~參考一下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 ...

看來應該要拆面板了,55吋真是大工程,很怕拆壞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來應該要拆面板了,55吋真是大工程,很怕拆壞掉。

要超級小心的~
要超級小心的~
要超級小心的~
很重要說三次~
一個粗心~一個閃神~一個疏忽~面版就G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超級小心的~
要超級小心的~
要超級小心的~

是啊!這還需要找人幫忙太重太大了!一個人沒辦法完成,謝謝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這還需要找人幫忙太重太大了!一個人沒辦法完成,謝謝你!

建議給專業處理!

我上次拆一片50吋的,裝回去時發現右上角裂了.......

所以空間不夠或是沒有特殊工具(吸盤)千萬不要徒手拆,至少要了2人同時拿起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給專業處理!

我上次拆一片50吋的,裝回去時發現右上角裂了.......

謝謝!我會找人幫忙空間是夠的,這台本來就不要了要回收,就死馬當活馬醫當做練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這還需要找人幫忙太重太大了!一個人沒辦法完成,謝謝你!

其實一個人徒手也是可以更換的,只是要很謹慎小心。

TATUNG DH-5510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697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一個人徒手也是可以更換的,只是要很謹慎小心。

TATUNG DH-5510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  ...

前天把兩邊的高壓板拆下來死馬當活馬醫,洗碗精+清水+刷子+吹風機+兩天的自然風乾,傑克真神奇好了耶,但是不知道能撐多久,再多試幾天看看。

网友:
買吸盤搞定

楼主:
沒拆面板到目前為止一切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