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12.0/5.0-2000外接硬碟變壓器接地?

楼主(2019-03-18):
昨天手癢把這顆買很久的硬碟變壓器拆下來看電容有無異狀,發現一顆輸出電容凸頂,更換後察覺此電源接地沒作用,於是就天才的直接把接地接在入電濾波大電容負極,結果一送電保險絲就燒了!
看到接到濾波電容負極的二極體都爆了短路,拆掉接地、更換二極體後還是沒輸出燈沒亮,但隱約聽到微弱的嗲嗲聲,量輸出一邊短路,查到是12V的稽納二極體短路了,更換後就正常輸出了,應該還能正常使用吧?
想請教的是:為什麼濾波的負極不是0V嗎?接地(已有和
總電N向及底盤接地了)也是0V怎麼會燒呢?

网友A:
你說的不清不楚 ?

接地指的是哪裡 ?

有一次側接地 , 二次側接地 , 外殼接地 .......

你能標示出來嗎 ?

网友:
你應該是 交流接地 接到直流負極上
接地線不等於0V 有可能會有交流漏電在上面
這樣接類似於倍壓電路 ATX POWER的手動切換開關
這種變壓器高壓區能夠自動升壓DC310V 你在接交流進去大概是會變成DC460V左右
(直流.交流系統~按照理論 對地點應該要分開...而不是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不清不楚 ?

接地指的是哪裡 ?

接地我是接到一次測的負極,想說這樣能消靜電什麼的穩定電源?
看散熱呂塊也是負極,還是不太懂為什麼這樣會燒?都已經橋整成0V
看電腦電供這樣接地就沒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地我是接到一次測的負極,想說這樣能消靜電什麼的穩定電源?
看散熱呂塊也是負極,還是不太懂為什麼這 ...

很難明白你的說法 ?

什麼東西接到 一次側的接地 ? 又為什麼 ? 可以消除靜電 ?

電腦 電源供應器 也這樣子接 ? 不瞭解到底怎麼接 ??

网友:
直接把370v接地,當然炸保險,暈倒

网友:
需要逐一從配電盤到插座到設備之間的配線與與極性

楼主:
如果要接地的話,接到二次側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网友:
這種交換式電源要從二次側0V接到E/G,一次側HV DC的(-)要經安規Y電容,千萬不能直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