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前輩 關於新手的學習電路或是元件

楼主(2019-03-18):
各位前輩晚上好

由於小弟的示波器訂下去了 於是想來請教一下第二步

如小弟想自學電子 請問一下各位前輩 有沒有哪個電子元件

小弟將其周遭線路接完之後 用一台電錶 一台示波器 加上簡易的電源

就能將規格書上所寫的學習量測 8-9 成的

因為小弟想先學好量測 再來一步一步做下去

有打算要洗一片板子 然後再把元件上上去

可是通常板子會洗一大堆 有多的可在匹酷送給各位前輩

所以現在想先找一個可以讓新手學習的基本元件 或是電路

然後小弟把它畫出來送洗

用電表跟示波器學習如何量測規格書上的所有值

不知道這樣的想法是否正確

懇請各位前輩指點一二

感謝大家

楼主:
這份文件實在是太讚啦 ~~~~~

感謝 draculaxx 前輩

另外在請問  有沒有電路 或是單獨的元件 可以用作這份示波器教學文檔的練習呢?

网友A:
NE555 Timer IC吧, 它可以變化多種形式的電路, 可以量測頻率,RC充放電電壓,單觸發.

還是先在麵包板上練習吧,初學的東西不需要花錢去做正式的電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份文件實在是太讚啦 ~~~~~

感謝 draculaxx 前輩

看了這本書就可以知道[示波器在各種層面的使用方法].....

會發覺[原來會用的話,20MHz的示波器也很強大了].....

我有略看過,但沒有時間弄,畢竟不是走這行的.

這種嚴謹的書,像教科書一樣,喜歡技術的人會有興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555 Timer IC吧, 它可以變化多種形式的電路, 可以量測頻率,RC充放電電壓,單觸發.

還是先在麵包板上練習 ...

好的 那我先從 555開始

网友B:
我覺得 示波器 是蠻進階的東西 !

我不清楚你的基礎到哪了 ~

你能用 三電錶 可以很 順暢的操作 , 檢修 電子 電器 元件 ?

你對基本的電子元件 很熟悉 ? ( 電阻  電容 二極體 電晶體 ....)

你對電的概念 很熟悉  ? (電壓  電流  電阻 ....)

如果以上你都很清楚 !

再來學示波器吧 !!

网友C:
找高職電子電路學課本與實習課本  然後JUST DO IT
我沒說笑 , 高職 課本與大學的 都一樣 , 只是中文英文差別, 高職中文的有再簡化...
因為她就是系統基礎教學,
你到PIGOO東拉西扯 我覺得浪費自己時間  沒基礎聽完你又忘了
如果一開始拿課本啃到現在  問出來的問題就會問到要點上

元件原理可能 沒導師 也沒關係 例如半導體原理初學深僻晦澀 看看知道有電往哪裡跑就是了
先知道有這東西是怎功用與運作
RLC
半導體 就 二極體
電晶體 NPN PNP 與N MOS 與 P  MOS
接著基本電路學
晶體電路放大器組態
放大器架構是基礎電路組成
所以補上 差動放大  與OPA 運算放大

放大器有概念了 開始進階引入講正負回授
實習負回授 放大器
       線性穩壓電路
      然後引介 負回授系統 以及 電路系統方塊概念

負回授 暫時一段落 講 正回授
正回授 讓 系統不穩定而振盪 於是就講 振盪器

電阻 電容  講RC 長時間常數 低頻  , 短時間常數 是 LC 高頻
上述講弦波 就是圓  所以公式帶圓周率
時間常數方塊  放正回授 即振盪器, 反之放負回授 即濾波器
這時候 補上 Q值 概念 與呼應的 頻寬概念
( 頻率濾波器 後續方波振盪再講講)

弦波振盪器講完 將著講 非弦波...無穩多諧振盪
補上 弦波方波 與 諧波 概念
接著 實習雙晶體無穩多諧振盪  555 OPA LM324函數波產生器

深些來極點零點  放大器頻率補償
頻率濾波器 高通/低通/帶通/帶拒

以上基本電路學 類比部分 才算有基礎認識

你翻翻高職中文課本 大學英文的 也就如此
有心就去 夜間學校
理由很多 就課本自學  基礎都在上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 示波器 是蠻進階的東西 !

我不清楚你的基礎到哪了 ~

個人覺得
示波器可以幫助不懂電的人
沒看過電的人
不用用想像的
可以看得到實際的東西
很多人不知道60Hz是什麼
振幅、週期是什麼
但看得就比較容易學會
這是對我來說…想像畢竟比較困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個人覺得
示波器可以幫助不懂電的人
沒看過電的人

並不是說否定 示波器 ~ (我認為是進階的)

它有它的功能 !

只是想說 ~ 如果你基本的都沒搞清楚 ~ 使用 示波器 可能會圖增煩惱 !

就算你看到了波 ~ 那又代表什麼 ?  直流電 ? 交流電 ? 正弦波 ? 三角波 .................

在此如果你没有對 電 很清楚 ~

電壓的定義是什麼 ? 電阻是什麼 ? 為什麼要用電阻 ?

電壓跟電流是什麼關係 ?

說白了就是一切還是要從基礎來 !!

网友:
我一開始的時候是做套件。沒什麼理由,好玩而已。然後大概十年後才有能力洗電路板,那時只有貼紙或用油性筆畫畫。想當年,OrCAD 386 好像剛出來沒多久……

樓主提到要洗板子,我想在實作方面,能力應該是不錯了吧!基本就是由上至下的學習法。由下至上學習,而且還能學得不錯的人,我這一生中還沒碰過。或許有這種人的存在吧!但無緣相見。

實作能力強的話,拿起正規的課本看一看,自然就會知道需要什麼,又缺乏什麼了。這時代學習資料來源太多了,如果沒人帶的話,反而不知道要從何切入。這是我的想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找高職電子電路學課本與實習課本  然後JUST DO IT
我沒說笑 , 高職 課本與大學的 都一樣 , 只是中文英文差 ...

賽門哥 說的沒錯,有書參考會比較有系統的學習,這些都是基本但重要的東西,基礎學會再學深入的會比較容易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賽門哥 說的沒錯,有書參考會比較有系統的學習,這些都是基本但重要的東西,基礎學會再學深入的會比較容 ...

其實我高職成績不錯說

我是到大學才開始打混的

主要是進到職場 就被安排去畫圖

平常硬體接觸較少 頂多幫忙焊接

高職課本我家裡還有啦 只是 想要更了解一些

比如我在公司時 有時會遇到它們工程師說的什麼錫油短路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只知道電路板焊完時 一段時間 某隻腳位電路動作不正常的現象

又或者是 等校阻抗是什麼 如何量測等等

這些東西 很想很想很想 用理論的方式 驗證出來

會買示波器的原因 也是因為電表大概都熟了

熟了電表 如果本身解電路的人不了解理論的話 充其量不過是量一量電壓而已

另外則是 公司的工程師只要遇到我問一問它們答不出來的問題 有時候會說 這要用示波器解 但是現在有案子

再跑 沒辦法幫我研究學問 所以才乾脆自己買個一台來玩

其實 我只是想學著 怎樣解釋各種電路板上的現象

比如如何用公式推導 怎麼會有浮態發生 ... 這一些奇怪的電路板科學現象 就是想學....

也許各位前輩覺得我很無聊

可是我不知道怎樣造就自己了

公司畢竟不是慈善事業 不可能派個 RD 天天讓我黏在身邊問東問西

抱歉各位前輩 小弟實在是很想學電子

就算以前高職念書念都100分

我到現在還是很迷惘 當一個電路有問題時 怎麼樣用諾頓定理 戴維寧等校電阻...等 來解決電路問題

我曾經在 YUTOBER 上 看到有外國人將一個電路 一直分析簡化 不斷的用儀器一直驗證

當時的我覺得他超帥的!!!

哈哈哈 打擾各位前輩了

我還是先走他們 RD 的路好了 我今天有問出來 它們進到公司的一開始工作 都是量一些上升時間 下降時間 電源濾波... 等

等到以後 真的找到一個天下無敵的"學習"電路 再把它畫出來 送給大家 送給想學習電子的人

感謝各位前輩聽我的故事

謝謝大家

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高職電子電路學課本與實習課本  然後JUST DO IT
我沒說笑 , 高職 課本與大學的 都一樣 , 只是中文英文差 ...

SIMON 前輩

我會從二極體特性取線開始學習量測 然後在電晶體等等 ... 可能到時還要請前輩指導一下

畢竟 我還是很迷惘 如果一個電路有問題時 如何從元件特性 量測該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 前輩

我會從二極體特性取線開始學習量測 然後在電晶體等等 ... 可能到時還要請前輩指導一下

書上都有 , 跟你講 也只是複誦課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高職成績不錯說

我是到大學才開始打混的

基本上,用示波器跟沒有用示波器差異在"動態"問題...

也就是電表基本上,只能看到"靜態"結果及變化慢的動態
示波器則可抓到動態或瞬間變化問題(上升/下降時間)...

所以基本上,不管是三用電表或是示波器
都要先對元件本身或電路原理要有所認識與理解...
使用示波器則能讓你"看"到更多的細節與過程...

网友F:
我推薦去看這個網站 http://www.learnabout-electronics.org/index.php,雖然是外文的但使用翻譯後還是能看的懂,有系統的介紹元件與線路,每天花一點時間看一看就會有收穫,有觀念後會比較清楚自己想用哪種電路來做示波器的實驗。

實驗電路的底版有麵包板、萬孔板與搭橋架焊版,Layout 的 PCB 是元件與線路都已經百分之九十確認後才能做的事。
小信號又不複雜的線路可以使用麵包板,萬孔實驗板也適合大部分的實驗電路,搭橋架焊適合對雜散因素要求的高頻線路當然也能使用在一般線路上,其底板就是一大塊覆銅的 PCB 甚至可以沒有直接用 IC 封裝為主體架焊出來。

网友:
這個網站很棒.......想深入學習的話,這裡面東西很多..
http://gc.digitw.com/index.ht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推薦去看這個網站 http://www.learnabout-electronics.org/index.php,雖然是外文的但使用翻譯後還是能看 ...

這網站做得好酷 感覺就像是踩進了電子世界

感謝 duke 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