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外人體感應LED燈 完全不動作

楼主(2019-03-19):
家裡長輩裝在車庫外面的人體感應燈,白牌,沒有型號
上電之後沒有任何反應,繼電器也沒有聲音
已經做過的努力

電源板沒有多少零件,感覺可疑的都換過了
1.電源板,大顆564J 400V電容更換。
2.電源板,繼電器更換、78L05更換。
3.電源板+感應版,所有二極體皆正常。(含進來的橋式整流)
4.上電後,跟人體感應器揮揮手,繼電器沒有該有的24V
5.感應板,直接測量光敏電阻用手遮住放開,約有10k-60k變化

疑問1:
感應板上面有一顆MB324,VCC對GND約5V,怎麼判斷正不正常?

疑問2:
人體感應器直接量電阻約25K,用手去遮和放開不會有什麼變化
怎麼判斷人體感應器有沒有乖乖工作?(用什麼檔位量測)

500.27 KB, 下載次數: 28

网友:
感應器是分開的嗎,那個有單賣

网友:
MB324,是這個嗎?

對對看腳位的電壓對嗎?

网友:
這種有雙重感應,除了人移動物體感應之外,光線強度也是啟動點燈的因素。

也就是兩個條件and的結果才會燈亮。

网友:
量量看這個的電壓對嗎?我記得也可以只買那個人體紅外線頭~那個感測器也容易壞的樣子

网友A:
兩塊板子的小電容都換過了?

我之前也有想要弄感應燈,去買了這種電波型的,後來沒有用,有空再試試了

這種也是兩合一,可以設定流明、距離、時間長短

輸出端可選購 AC 110-220V輸出或 DC 9-24V 輸出

那個小空間不知道塞這塊板子可不可以塞得下

這是受潮嗎?

网友:
R23光敏電阻阻值雖有跳變反應,但不一定表示正常,家用自動感應小夜燈失常幾乎都是光敏電阻問題,花2元換掉試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塊板子的小電容都換過了?

我之前也有想要弄感應燈,去買了這種電波型的,後來沒有用,有空再試試了

333j藍色電容沒換,電解電容也都沒換
目前會先去買這些,還有光敏電阻,換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333j藍色電容沒換,電解電容也都沒換
目前會先去買這些,還有光敏電阻,換看看 ...

所有元件都先檢測看看,再決定。

不良電解電容-剔除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56042-1-1.html

网友B:
pir 是:感測『紅外線』的『變化』。有變化,就會有輸出。之後再和設定值比較後決定是否輸出。

要造成 紅外線變化,才會觸發。

所以如果  pir 本體壞了,其它沒壞,燈是不會動。所以燈具有最基本的功能:斷電復電後會亮

如果斷電復電後不亮,電路上其它零件壞的機率較大。如果會亮,但是感測不到紅外線變化,那就是 pir gg了

如果是我,我會先用起子敲幾下 relay ,說不是只是 relay 咬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r 是:感測『紅外線』的『變化』。有變化,就會有輸出。之後再和設定值比較後決定是否輸出。

要造成 紅 ...

謝謝e大的回覆
●繼電器有更換新的
●所以PIR判斷故障好壞,看看斷電復電後,燈是否會閃一下嗎?因為一顆PIR也要好幾十塊~~有點小貴
●昨天把幾個剩下的電容抓下來量,發現一個333K的有點少,先來處理這隻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e大的回覆
●繼電器有更換新的
●所以PIR判斷故障好壞,看看斷電復電後,燈是否會閃一下嗎?因為一顆P ...

有2個容降電容?另外一個正常嗎?
整個容降電路從頭到尾檢查(電阻、電容、稽納二極體),4個二極體也換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r 是:感測『紅外線』的『變化』。有變化,就會有輸出。之後再和設定值比較後決定是否輸出。

要造成 紅 ...

更換了333電容、光敏電阻、PIR感測器、電源版1顆1 AM(2N3904)
等於電源版上所有零件都幾乎換了
感覺主因是333和PIR(有點黑)

一開始我想說333小顆就忽略它,專心處理大顆的就好

問題1:如果繞過繼電器24V線圈,把本來NO兩點焊起來,看看是否會亮,是可行的方法嗎?

問題2:為什麼要兩顆電容?564+333的意思?可以直接換一顆1U的x1電容嗎

補充內容 (2019-3-21 10:59 PM):
容降電路(便宜易壞)有沒有什麼資料可以學習?110怎麼變24的
這樣感覺下次查繼電器線圈沒電可比較精準查修
是110AC經電容成24AC,再經橋式變24DC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換了333電容、光敏電阻、PIR感測器、電源版1顆1 AM(2N3904)
等於電源版上所有零件都幾乎換了
感覺主因 ...

問題1:如果繞過繼電器24V線圈,把本來NO兩點焊起來,看看是否會亮,是可行的方法嗎?
可以 但我會把燈焊下直接接AC110V
然後在橋式後面值些送24V給控制電路,測試功能,這樣也比較安全
問題2:為什麼要兩顆電容?564+333的意思?可以直接換一顆1U的x1電容嗎
那個我猜333+另一顆電阻,功能是火花消除,不過,照片剛好反光@@
你看是不是一邊RC是串聯,一邊接繼電器的接點,一邊是LN其中一條(跟繼電器那邊不同)
我有看過ˋ有人這樣設計,我一直搞不懂,通常應該是接點兩端
有人的理由是降低電源串擾,我理由是消除干擾因該要接進干擾源(接點)

可以先量PIR的三腳
一隻和地是NTC抓環溫
另一隻和地是會輸出小電壓,這個電壓不好量

這兩隻可以用電阻檔找,一個會隨溫升變小,一個會是恆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