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GL752VW 不能開機

楼主(2019-03-19):
目前的現象

曾經有一次不小心把 USB PD 輸出的高電壓接到 usb port, 結果關機
拔電池後可以重開
之後又用了2周左右  有一天使用中突然關機後  就無法開機

1. 接 DC in 會有橘色燈號 , 按下開機鍵會亮白色燈號
2. 開機後無畫面 , 按下開機鍵時會有 1.2A 左右電流 , 之後降到 0.2以下
3. 電池可以充電 , 但是如果只接電池按下開機鍵無任何反應
4. 接上 DC in 後會有 5V , 3.3v , 1.05v ,  按下開機鍵後不會有其他電源開啟
5. BIOS的電池如果接著 , 一段時間後 , 接DC in 也開不起來

請問各位我還可以檢查甚麼呢

网友:
維修指南
Asus GL752VW Repair Guide.pdf (1.11 MB, 下載次數: 33)
點位圖
Asus GL752VW R2.0.rar (203.73 KB, 下載次數: 19)
BIOS
1.2A掉電應該是在顯卡GPU方面 也可以考慮先刷一下BIOS
可以照維修指南裡的時序配合點位圖下去測量

楼主:
我量測了一下

發現從  PM_SUSC#以下 都是 0V

請問比較有可能是哪裡的問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測了一下

發現從  PM_SUSC#以下 都是 0V

PM_SUSC# 這個訊號從橋發出到EC 檢查相關線路 用點位圖查PM_SUSC#經過哪些元件

网友:
pch要發出這個訊號但沒發出,也可往pchl的條件查起

楼主:
請問一下
如果 pch 前面的條件都對的話
會是PCH壞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如果 pch 前面的條件都對的話
會是PCH壞了嗎?

前面條件都正常 後面經過的元件拆下再測量故障依舊 就有可能是橋故障
BIOS有刷了嗎

网友:
按下開關健後,PWR_SW#信號加至EC,EC在自身條件正常後輸出PM_ PWRBTN#至PCH,PCH收到此信號後發出 SLP_4#、SLP_3#,經更名為PM_SUSC#、PM_SUSB#後發送至EC,接著EC發出SUSC_EC#、SUSB_EC#.................

查1.EC在自身條件有沒有正常
   2.EC有沒有發出 PWRBTN#至PCH
   3.欠壓保護:ASUS,  FORCE_OFF這信號為低了,整個主機板瞬間拉低了,導致無法開機,或者開機開不起來。

楼主:
請問一下 bios 檔案的格式是?  raw binary /  intel hex / motorola 519 / ROM
我用 raw binary 燒完後結果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bios 檔案的格式是?  raw binary /  intel hex / motorola 519 / ROM
我用 raw binary 燒完後結果 ...

你可以把BIOS附檔名改為.BIN或ROM

楼主:
目前發現   似乎是  DPWROK_R 沒有拉 Hi  ,  有試著短路旁邊的電源可以讓整個板子電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發現   似乎是  DPWROK_R 沒有拉 Hi  ,  有試著短路旁邊的電源可以讓整個板子電起來 ...

維修指南第3頁去測量 量到有問題就用點位圖去查相關相連元件
可以從D2005下去追查測量相關連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