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除濕機的電容拉出5V電源問題?

楼主(2019-03-19):
請問
我在除濕機上的電源控制板找到一個電容,量出有5V供電,如果使用一個5V RF控制模組(輸出乾接點)連接到除濕機的面板SW電源開關,是否會對電容有所影響?用電安全性有影響嗎?

補充內容 (2019-3-20 10:21 AM):
除濕機型號:F-Y12EB

補充內容 (2019-3-20 11:17 AM):
國際牌

圖左邊5V電容

圖左邊5V電容

网友A:
我猜你是要加一個 遙控模組 來控制 除濕機 的 啟閉 !

直接用 [你說的乾接點 ] 取代原來的 SW 開關就可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是要加一個 遙控模組 來控制 除濕機 的 啟閉 !

直接用 [你說的乾接點 ] 取代原來的 SW 開關就可以了 ...

是的,J大,要使用無線來遙控除濕機的開關,因為這個RF遙控模組需要5V電源,所以才會想從電容拉出5V電源供給遙控模組,然後在連接至SW開關上。

网友B:
旁邊那個78m05l才0.5a輸出電流
先查輸入的電壓電流多大
可以換個7805有1a的~但要加裝散熱片
最保險是拿不要的手機充電器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邊那個78m05l才0.5a輸出電流
先查輸入的電壓電流多大
可以換個7805有1a的

F大,RF遙控模組上面只有寫這樣
模块介绍:
工作电压:4.5-5.5V  (输入端)VCC:接电源正极  GND:接电源负极
工作电流:70mA左右(继电器吸合状态)
静态工作电流:4mA左右(继电器释放状态)
你的意思是直接接5V USB來供電遙控模組比較保險嗎?抱歉新手不太懂@@"
圖片中只有提供正負極接點@@"

RF控制模組

RF控制模組

网友B:
引用 楼主:
F大,RF遙控模組上面只有寫這樣
模块介绍:
工作电压:4.5-5.5V  (输入端)VCC:接电源正极  GND:接电源 ...

如果有5v usb是最好
若是接收模組壞了,
比較不會影響到除濕機原本的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5v usb是最好
若是接收模組壞了,
比較不會影響到除濕機原本的電路

喔喔~了解。
如果要外接USB 5V供電給遙控模組該怎樣做呢?我可以直接將USB線拆開,線的正負極接到遙控模組上的正負極就可以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J大,要使用無線來遙控除濕機的開關,因為這個RF遙控模組需要5V電源,所以才會想從電容拉出5V電源 ...

如果你要用到 除濕機 的電源 ~

那你當然要先瞭解你模組的耗電率 !!

建議是用 外加的 方式 比較安全 !

除非你自己知道, 該電路能安全的 , 提供你的設備用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用到 除濕機 的電源 ~

那你當然要先瞭解你模組的耗電率 !!

謝謝!了解!我還是改外加比較安全了。

网友:
廠牌型號記得寫

网友C:
你直接ˊ提供遙控器的接腳圖 要說明比較快
圖片接腳你自己要確認,沒辦法幫你確認'

開關接com, no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ˊ提供遙控器的接腳圖 要說明比較快
圖片接腳你自己要確認,沒辦法幫你確認'

感謝Y大提供,另產品說明補充如下:
模块类型:433M学习型无线接模块
接收距离:15-30米之间(可穿墙)
工作模式:自锁、点动、互锁三种工作模块客户自由设定
工作指示:D2(电源指示灯)、D1(继电器开关指示灯)、D3(学习指示灯)
输出模式:输出为无源输出,模块主要作为开关使用;CK (为常开端)、COM(为公共端)、CB(为常闭端)(注意:CB和COM正常状态下是连通的,做开关使用时CB通常不用,只用CK和COM两个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Y大提供,另產品說明補充如下:
模块类型:433M学习型无线接模块
接收距离:15-30米之间(可穿墙)

記得調整為點動模式, VCC接5V的正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得調整為點動模式, VCC接5V的正極

謝謝y大,正想詢問是否設定為點動模式,大大就提醒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