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可調精密電阻的替代品!

楼主(2019-03-19):
小弟最近要做一個控制風扇轉速的東西

是用直流可調升壓模組來製作的!
類似這個東西

但是模組上的精密電阻我想改出來外殼上手旋
像這樣

Q1:模組上的精密可調式電阻,可以改用一般的可調電阻嗎?
這種一般的可調電阻

Q2:如果可以,那精密可調式電阻上的規格怎麼看?阻值符合就能直接替代嗎?

以上兩個問題!先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
Q1-換成一般的可變電阻調整一點阻值變化就很大(較不精密)
     精密電阻可旋轉比較多圈所以阻值調整比較小(精密)

Q2看圖好像是3296W精密電阻,可參考下圖判斷阻值

网友:
碳膜可變電阻可以   如果想耐用就買密封型的可變電阻   價格要多八倍(電子材料店標價)

网友:
20 轉精密電阻

网友:
可考慮用線繞可變電阻, 價格要幾百快

Sakae也有,含轉頭大概一組三百多。

或者買10:1的轉頭也可

線繞可變電阻

線繞可變電阻

网友A:
可變電阻有分abc型,可別買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變電阻有分abc型,可別買錯了。

請教大俠~~何謂ABC型?...請賜教..

XBOX手把油門板機那種屬哪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教大俠~~何謂ABC型?...請賜教..

XBOX手把油門板機那種屬哪種?

網路上找到的,買了一堆可變電阻…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http://physexp.thu.edu.tw/~mengwen/exp-electronics/about_VR.pdf

楼主:
我今天去買了普通的可變電阻回來換!是按照原本的電阻值換上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非精密型,風扇的轉速比變得很難調整!

轉速比大概是這樣子,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從這張圖理解我的意思..圖我畫錯了!應該是10K
簡單說就是轉一點點風扇的轉速就差很多...

請問 除了找一樣的精密可變電阻換上去這個方法以外...

是不是可以以用阻值比較小的可變電阻已達成我想調整的電壓調整(風扇轉速)範圍

12V變壓器 -> LM2596S 可調降壓模塊 -> 12V ADDA直流風扇

東西大概是這樣子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網路上找到的,買了一堆可變電阻…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研究一下..

楼主:
小弟我找到一個說明文件!
按照上面的計算式!我的理解為將可變電阻的阻值改變,只會限制輸出的電壓上下限(MAX.MIN)範圍
對於我的問題點 ( 縮小電壓調整的級距),並不會有多大的改變。
請問各位前輩、我這樣理解是正確的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去買了普通的可變電阻回來換!是按照原本的電阻值換上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非精密型,風扇的轉速比 ...

這邊有答案
可能你買到A類的, 要B類的。再不行就買10:1調整頭比較好調或者線繞可變電阻

http://bbs.pigoo.com/thread-1494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去買了普通的可變電阻回來換!是按照原本的電阻值換上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非精密型,風扇的轉速比 ...

先確認輸出電壓與可變電阻的角度是否為線性變化後再來驗證風扇轉速與風扇輸入電壓之間的關係是否線性

如果想要更高的線性度  要追求刻度與轉速的相對關係的話
可能需要改用PWM電路控制 其中PWM電路還有兩種  一種是電源控制  一種是風扇有PWM信號輸入控制
其中還可以利用轉速回授線來達到高精準的控制

沒有回授線的話是開環控制    有回授線後可以作閉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邊有答案
可能你買到A類的, 要B類的。再不行就買10:1調整頭比較好調或者線繞可變電阻

是B類的沒錯!

网友E:
3F 的 scottwang 老大就已經提示了要使用 PWM 的方式來調整馬達的轉速。
樓主並沒有說明是哪種風扇馬達也沒有其照片就只能猜猜看,有些馬達其轉速與電壓的關係曲線就像 A 型的可變電阻,只要一通電開始轉動後其轉速就已經很快了,所以並不是什麼精密可變電阻的相關問題。

關鍵字就是 PWM 直流馬達調速器,可以去找現品模組有大小功率的可選,要 DIY 也行就是 NE555 加功率晶體,用這種 PWM 調速器有時可以聽到馬達線圈會發出一些聲音但是其轉速控制就能比較線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F 的 scottwang 老大就已經提示了要使用 PWM 的方式來調整馬達的轉速。
樓主並沒有說明是哪種風扇馬達也沒 ...

我用的風扇好像是有PWM,但是如果要再另外DIY這個,這樣控制模組會變得更肥大(DIY板子)

所以目前不考慮增加PWM模組,而採用控制電壓的方式控制轉速

小弟昨晚有換了可變電阻(原阻值10K改為2K),電壓調整範圍有變小,勉強符合我的需求!

所以算是有解了!感謝各位前輩協助!

風扇型號是 adda ad1212mb-a70gl

网友:
可變電阻
A型=對數型10樓圖中紅色線曲線,一般都用在音響的音量控制用,因人耳的聽覺反應是反對數型,所以在調音量   時所旋轉的角度就會感覺是呈現性增加
B型=線性型如圖中的綠色線一般則用在控制電壓或電流之類電路中使用
C型=反對數型與圖中紅色線曲線呈相反變化.有特別需求使用,比如此案想要剛開調整時慢慢上升轉速調到3分之2後就會快速變化就可用此型
當然還有其他型變化曲線的VR只是並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