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嬰兒踢踢琴 沒有聲音

楼主(2019-03-20):
這一台小朋友的踢踢琴,看起來外觀還很新
有一天就自己沒聲音了,以為是喇叭壞掉,但是喇叭拆下來8歐也還有7.多,應該正常
更換新喇叭也是依舊~
而且本來應該按下按鍵,LED才亮燈,現在則是開了之後,代號W的LED會恆亮
而任何按鍵按了都沒有聲音,led燈也沒有任何變化

疑問一:
喇叭一開始被前主人剪掉,板子上也沒有標示哪個是speaker+  哪個是speaker-
有辦法知道哪條線是接喇叭正極 負極嗎?

疑問二:
這種玩具的電子電路,吃電池的,也會有燒毀的嗎?
我還是第一次處理到踢踢琴可以真的故障的,普通都是電池沒電、斷線、喇叭故障
這次卻完全沒有什麼反應,不知如何查起?

网友A:
看電池盒有沒有生銹、按鍵裏面清一清。

网友:
疑問一:
喇叭一開始被前主人剪掉,板子上也沒有標示哪個是speaker+  哪個是speaker-
有辦法知道哪條線是接喇叭正極 負極嗎?

  其實接正確與否, 差別在於該喇叭膠盆有聲時, 推出或內陷. 有聲感者才可聽出差異.

  若非得欲知, 數位電表直流電壓檔, 量測兩線壓降. 若錶筆沒插錯, 數值為正即可知 speaker +-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電池盒有沒有生銹、按鍵裏面清一清。

電池盒也還很新,有檢測過電壓,還有4.5v沒問題

网友B:
按鍵開關檢查看看是否卡住,短路或開路?

网友C:
該不會也是MCU故障了,那顆牛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該不會也是MCU故障了,那顆牛屎.......

我覺得有可能,之前我也懷疑過這類玩具是MCU燒了

小孩玩具常常被亂丟,然後按鍵壓住就一直運作,直到電池沒電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网友:
量看看有沒有跟接地相通的就是負極

网友:
白色排線的焊點全部檢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有可能,之前我也懷疑過這類玩具是MCU燒了

小孩玩具常常被亂丟,然後按鍵壓住就一直運作,直到電池沒 ...

因為他說W燈有按才會亮,變成恆亮,通常也都是MCU在控制LED

如果不是按鈕問題,零件問題,最後就是MCU了

牛屎旁邊的韌體要不要焊下來,裝電池看W燈會不會恆亮

网友:
代號W的按鍵內部可能已卡死所以燈恆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鍵開關檢查看看是否卡住,短路或開路?

完全都沒有,都還很新
現在最大的嫌疑就是牛屎....

不過修過那麼多玩具,我自己是還沒有遇過牛屎壞掉的說
感覺玩具的電路板都簡單 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他說W燈有按才會亮,變成恆亮,通常也都是MCU在控制LED

如果不是按鈕問題,零件問題,最後就是MCU了 ...

焊下來後依舊亮燈,看來是凶多吉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