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象印電子鍋NS-JCV18 簡易維修

楼主(2019-03-20):
話說這台電鍋養大了2個小孩..1998~2019..直到最近罷工了!!
女王一聲令下...老灰狼急急如律令...立馬拆!拆!拆!!
通電試機....螢幕已變暗...全部按鍵(需用力按)才有動作
唯獨炊飯這個按鍵...沒有逼逼聲!!

銘牌

通電(按保溫鍵)幾分鐘之後...發現電鍋內部有溫度
想說...會不會只是按鍵故障而已(阻抗變大)

翻開底部(1998年製)...只要拆開4顆螺絲就可取下底殼

內部構造

取出機板...發現水銀電池已經沒電了(只剩0.2V)

拆下按鍵上的塑膠襯墊...用電表測試全部按鍵阻值
發現阻抗都變大了...介於幾K~幾十K之間

機板背面...大概查看了一下...沒有異樣

老灰狼記性不好...要解焊時...先拍照存證...棕紅黑藍黃

準備需要更換的零件...廚房用的鋁貼紙...主機板的電池座
兩隻腳的黑豆按鍵...都是現成的備品

解焊後的機板...螢幕都變暗了!!

換上鋁貼紙

更換電池座..全部的按鍵(藍色的..質感比淘寶的..細緻多了)

換好..組裝回去...可以煮飯了!!

這次換下的零件...可以偷偷跟女王申請零花錢

跟咩咩喝咖啡了

來自圈子: Wish的第一個社群

网友A:
昨天也臨時搞一台 ~

炊飯按鍵無作用 !

心想一定是按鍵故障 !

結果並不是 ~

是按鍵 連接桿 連接 的塑料 全斷了~

只好用我的接骨技術給接回去 !

网友B:
小弟有個疑問。

看起來從液晶螢幕換下來的是
偏光反射膜,
用鋁貼紙來替換,
效果好嗎?

少了偏光功能,
會不會看不太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昨天也臨時搞一台 ~

炊飯按鍵無作用 !

以後可以多一個副業,專門整骨的

网友D:
怎麼老是跟我搶咩咩喝咖啡~~~~

网友E:
沒看到數字啊!我家的還看的到數字,太懶等沒電才想去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後可以多一個副業,專門整骨的

還有幾個 功能鍵 斷的太完整 想接都沒地方接 !

先放著 , 可以 煮飯 功能 優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個疑問。

看起來從液晶螢幕換下來的是

效果還可以...
只是沒又像原廠的...那麼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麼老是跟我搶咩咩喝咖啡~~~~

老灰狼怎搶得過...山頂A黑狗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看到數字啊!我家的還看的到數字,太懶等沒電才想去動,哈哈…

拍照時...沒注意到反光...
重拍一張!!

楼主:
試煮了幾次...好在沒突槌

网友F:
看到電池換成可換的電池座,準備服役下一次的21個年頭

网友G:
原來偏光膜可以用鋁貼紙代替啊~長知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來偏光膜可以用鋁貼紙代替啊~長知識了!

!???

偏光膜相當是整流
鋁貼紙是反光

网友:
買沒時間顯示功能就沒電池問題,
一樣可定時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電池換成可換的電池座,準備服役下一次的21個年頭

kts這種電池 大概短一點5年 ,長一點10年左右的電力期
之前電腦機板上常看到

网友H(2019-04-27):
我家這台也是碰到有年紀了,液晶變黑,請問只有廚房用的那種鋁箔紙可以替換液晶裡的反射膜嗎?因為沒背膠,也很難用平,真的很苦惱。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個疑問。

看起來從液晶螢幕換下來的是

這種的沒有偏光功能
只需要背光反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家這台也是碰到有年紀了,液晶變黑,請問只有廚房用的那種鋁箔紙可以替換液晶裡的反射膜嗎?因為沒背膠, ...

現在五金百貨~
都有在賣鋁箔膠帶~
很方便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這種的沒有偏光功能
只需要背光反射-

順便請教一下,
在什麼情況下,會需要偏光+反射的功能?

网友:
恭喜完修 可以煮飯不怕沒飯吃了
通常這種電池我也會換上電池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家這台也是碰到有年紀了,液晶變黑,請問只有廚房用的那種鋁箔紙可以替換液晶裡的反射膜嗎?因為沒背膠, ...

一些食物包裝比較厚的就可以用了~可樂果太薄了~咖啡包的不錯只是暗了點
更換鋁箔最持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順便請教一下,
在什麼情況下,會需要偏光+反射的功能?

我不懂說~有偏光應該也要在面板上
樓主這種情況下只要放張會反光的東西進去就可以了~
這種的功能單純只是背景

网友:
好羨慕有這種冒險精神.個人也有此問題.只是不知去哪買零件.
有看到時間.功能鍵都不能使用.想要自己來.卻不知從哪查詢.就多看一些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