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hTC816更換面板

楼主(2019-03-20):
這隻可憐的htc816手機被摔過,還被車子壓過,
前陣子買了面板,自己更換看看

面板被壓過,但還可以用

hTC816-001

hTC816-001

準備簡單的工具

hTC816-002

hTC816-002

拆開被蓋

hTC816-003

hTC816-003

hTC816-004

hTC816-004

拿出老媽的熱風槍

hTC816-005

hTC816-005

2段風速,2段溫度

hTC816-006

hTC816-006

下面這兩個排線插座不好插,插了好久

hTC816-007

hTC816-007

換好面板功能一切都正常,
又是一條好漢!!再戰10年吧!!

hTC816-008

hTC816-008

网友:
能不能再戰10年很難說,主要是系統版本跟play支援問題,前不久把兩支不同廠牌android 4.2舊機拿出來充電整理,才發現play很多app都已不支援,現在至少要android 6.0以上比較能暢行無阻,硬體好好的只因軟體不支援,真的很可惜。

网友A:
我以前用過,什麼都沒裝,裝個導航+常拍照,容量就爆了

网友B:
好強!當初買空機一萬左右,隔沒多久更新後內存老是不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過,什麼都沒裝,裝個導航+常拍照,容量就爆了

這支手機很奇怪,
內建的程式可以把記憶卡和RAM合併,
把一些程式移到記憶卡內,

我另一支820好像就不行??

這支SIM卡是基地台用戶號碼,不用基本費,
就當備用機,照相導航,賴賴雞...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支手機很奇怪,
內建的程式可以把記憶卡和RAM合併,
把一些程式移到記憶卡內,

HTC 816 拍照清楚嗎?

試了幾支HTC 8系列,
拍照真的很不清楚.
糊糊的..
感覺都無法對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C 816 拍照清楚嗎?

試了幾支HTC 8系列,

HTC Desire 816 8G  快五年的機子了,剛開始覺得拍照反應不錯,後來更新系統後耗電又變慢,之後容量爆,換了
HTC Desire 830 32G 才使用一年就會重開機,於是又換了,拍照普普
ASUS ZenFone Max Pro ,拍照反應、畫質還不錯,幾個月前因為玩遊戲一直當又換
ASUS ZenFone Max Pro ZB602KL 這支拍照真的不錯!上面幾支號稱千萬畫素,沒這支拍起來清晰、顏色又好
續約0元辦的

ZB602KL 是雙鏡頭,有模擬景深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C 816 拍照清楚嗎?

試了幾支HTC 8系列,

拍照清楚嗎?

能拍就好啦!不太要求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C Desire 816 8G  快五年的機子了,剛開始覺得拍照反應不錯,後來更新系統後耗電又變慢,之後容量爆, ...

老實說,我不喜歡那種景深效果,

我喜歡整張看起來都是清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實說,我不喜歡那種景深效果,

我喜歡整張看起來都是清晰的!

景深 的效果、
是相機的選項之一、
越高階的手機才有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C Desire 816 8G  快五年的機子了,剛開始覺得拍照反應不錯,後來更新系統後耗電又變慢,之後容量爆, ...

大大
拍照高手

网友:
我剛換完asus zd551kl的面板,面板有分內外屏,外屏就是玻璃那片內屏是觸控屏兩者加起來就是液晶總成,
我的也是面板破,問了很多高雄手機維修商最少也要1800元,太貴了後來自己花588元含運從對岸買個液晶總成
花20分鐘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強!當初買空機一萬左右,隔沒多久更新後內存老是不夠用。

我含門號加購價3600,月租好像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