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設備] 能否推薦安靜的 400W 電源供應器,謝謝

楼主(2019-03-20):
大家好:

我新買一顆 400W POWER 是 Cooler Master(酷碼) 的,聲音蠻吵的,前一顆 POWER 也是酷碼的,不過是 350W,這次去順發買不到酷碼的 350W 所以買 400W,不過裝上之後卻發現這顆 400W 的噪音很大,不像 350W 的很安靜,後來從外觀發現新外殼形狀有改變,而且散熱風扇非常靠近電路板的散熱片,可能因此產生風切所以會吵,能否請大家幫比較安靜的 POWER 廠牌,400W 的就夠了,謝謝。

网友A:
改成磁浮風扇或不裝風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磁浮風扇或不裝風扇!

不裝風扇無法散熱,零件壽命可能縮短

网友:
噪音大小、吵不吵人是很主觀的,除非你在專門實驗室用分貝計測量運作噪音...以科學的
數據為依據評斷....否則沒人可給你建議,因為吵不吵因人而異,甚至組裝不當、搭配的機
殼不良產生共振噪音都有可能~~

不然你買水冷、被動式冷卻的產品好了,因為設計稀有數量很少價格很貴喔!

网友B:
聲音是風切聲還是.......................?

如果是 風切聲 那你只能自己想辦法 控制風扇的轉速 或是 換安靜的風扇 !!

可以將舊的 350W 那一台風扇換上去試看看 !!

P.S 自己改 會失去 原有的保固 請注意 !!

网友:
風扇轉速快聲音當然會較大,但是散熱好些,你的風扇是剛開始運作就很吵還是過一段時間後才會?POWER溫度升高風扇轉速加快了聲音提高是正常的,不然你在出風口加一個8公分的風扇抽風,加快對流,讓溫度不會上升也是一種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聲音是風切聲還是.......................?

如果是 風切聲 那你只能自己想辦法 控制風扇的轉速 或是 換安 ...

我覺得是風切聲,因為 400W 的板子散熱片多而且較高,快碰到風扇。

我有將舊的 350W 那一台的風扇換到 400W 上去,結果還是一樣大聲,反整我也不想找原廠保固了,但今後讓我對酷碼 POWER 就有了陰影,因為我不可能在花錢去試驗他們的產品。

网友:
找無風扇電源供應器 但是很貴喔

我自己是用振華冰山金蝶 金牌 750W,相當安靜。
他可以選擇風扇保持開啟,或溫度升高再開啟。

如果找不到中意的無扇電源,也可以找能源效率金牌以上,有磁浮風扇或油封風扇的電源。

网友C:
酷媽有分等級...不能一竿子打翻。

可以買be quiet,主打低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是風切聲,因為 400W 的板子散熱片多而且較高,快碰到風扇。

我有將舊的 350W 那一台的風扇換到 4 ...

或許可以考慮將風扇換到POWER殼的外面, 同樣螺絲位置, 氣流方向相同 , 這樣就讓出位置
只是要注意 風扇與POWER殼的間隙 要填補漏風
還有 外置風扇突出後 是否 與其他物體 衝突干涉

网友:
如7樓和10樓所言,改裝可能比較容易達成

請問你是裝在機殼裡面還是裸奔?

pc用也可以讓電供外接啦,拆掉護網,然後改外置低db風扇,應該就會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酷媽有分等級...不能一竿子打翻。

可以買be quiet,主打低噪音。

也許酷碼是有分等級,不過這個 400W 的型號在順發賣這個價錢,我覺得沒有那個價值,折個一半剛好而已,這次讓我對個品牌嚇到了。

网友:
機殼也有影響
不然換台達的, 除了酷媽, 還有很多不錯的, 一份錢一分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酷媽有分等級...不能一竿子打翻。

可以買be quiet,主打低噪音。

be quiet! 的現在有比較好嗎?
我之前用過兩顆 E6 450W, 幾年後12V輸出都出現異常,只能打下來當短時間測試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be quiet! 的現在有比較好嗎?
我之前用過兩顆 E6 450W, 幾年後12V輸出都出現異常,只能打下來當短時間測 ...

該牌沒用過,品質一般、外商品牌保固不會太差。
手邊經手最多是CM的,duck 500w 早期海韻代工的;也很安靜。一顆振華金牌500w,一顆antec完修蠻安靜的,賣人了。

補充內容 (2019-3-22 08:29 PM):
更正:ducky,你沒看錯~目前主力賣機械鍵盤的那個ducky!

楼主:
大家好:

我後來在原價屋買到一顆 be quiet! SYSTEM POWER U9 400W 80+銅/DC-DC/靜音電源,欣亞也有 be quiet,不過只有 500W 的,裝上後真的很安靜,連我靠近電腦機殼也聽不到震動聲,只聽到很小的風扇聲音,這顆電源果然真的貨如其名,真的 be quiet,謝謝推薦。

也希望台灣廠商能多用點心設計產品,不要只想衝銷售量,以次級品質魚目混珠,品質好銷售量自然提高,要像國外品牌一樣講求實在,能夠經受公眾檢驗,不然砸了自己的招牌可是得不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後來在原價屋買到一顆 be quiet! SYSTEM POWER U9 400W 80+銅/DC-DC/靜音電源,欣亞也有 be qu ...

我有朋友買這個【CORSAIR 海盜船】Carbide Series 275Q 靜音中塔式機殼
聽他說幾乎沒有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