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的檔案存取權限問題如何解決?

楼主(2019-03-20):
大家好:

我用系統還原方式重灌 WIN7 之後,結果在硬碟中的某些資料夾竟然發生無法存入檔案的情形,如下圖所示:

我是電腦的主人耶,我自己竟然無法存資料或刪除,到底怎麼搞的,後來去 Google 爬文,有人提到改變資料夾的擁有人,但我試過之後沒用,再去安裝一套 unlocker 軟體試圖解鎖,結果也不行,請問這種存取權限問題到底是如何發生的,要怎麼解決?謝謝。

网友:
變更擁有人之後,安全性也要加上自己使用的使用者權限才行.

网友:
除了擁有人,安全性設定那邊也要勾選權限

网友:
你應該是第二種就可解決:

Windows 7
1.您可能沒有檔案或資料夾的擁有權
如果您最近將電腦從舊版 Windows 升級為 Windows 7,您的某些帳戶資訊可能已變更。 因此,您可能不再擁有某些檔案或資料夾的擁有權。 您也許可以透過還原檔案或資料夾的擁有權來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要取得檔案或資料夾的擁有權,請依照下列步驟執行:
1. 請在想要取得擁有權的資料夾上按右鍵,然後按一下「內容/屬性」。
2. 按一下「安全性」索引標籤,按一下「進階」,然後按一下「擁有者」索引標籤。
3. 按一下「編輯」。 如果出現要求您輸入系統管理員密碼或確認的提示,請輸入密碼或提供確認。
4. 按一下您想要授予擁有權的人員名稱。
5. 若想要讓該人員成為此資料夾內部檔案和子資料夾的擁有者,請選取「取代子容器與物件的擁有者」核取方塊。
6. 按一下 [確定]。

2.也許您沒有適當的權限

嘗試存取檔案和資料夾時所遇到的問題可能與權限有關。 權限是判斷您能否存取或變更檔案與資料夾的規則。 如果要檢查檔案或資料夾的權限,請依照下列步驟執行:
1. 按住或在檔案或資料夾上按滑鼠右鍵,然後按一下「內容/屬性」。
2. 點選或按一下「安全性」索引標籤。
3. 在「群組或使用者名稱」下方,點選或按一下您的名稱以查看您擁有的權限。

如果要開啟檔案,您必須擁有讀取權限。 如果要變更檔案或資料夾的權限,請依照下列步驟執行:
重要:您必須以系統管理員身份登入,才能變更檔案和資料夾的權限。
1. 在檔案或資料夾上按右鍵,然後按一下「內容/屬性」。
2. 按一下「安全性」索引標籤。
3. 在「群組或使用者名稱」下方按一下您的名稱以查看您擁有的權限。
4. 按一下「編輯」,按一下您的名稱,選取您必須擁有之權限的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確定」。→要勾選"完全控制"
如需有關權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什麼是權限?》。

3.檔案或資料夾可能已加密
加密可避免檔案和資料夾遭受未經授權的存取。 若不輸入加密的憑證便無法開啟加密檔案或資料夾。 如果要查看檔案或資料夾是否已加密,請依照下列步驟執行:
1. 在檔案上按右鍵,然後按一下「內容/屬性」。
2. 按一下「一般」索引標籤,然後按一下「進階」。
若選取「加密內容以保護資料」核取方塊,您必須擁有用來加密檔案或資料夾的憑證才能開啟該檔案或資料夾。

您必須向建立檔案的人員取得憑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或匯出憑證和私密金鑰》。

4.檔案或資料夾可能已損毀
檔案損毀的原因很多。 最常見的原因是電腦當機或失去電源時有開啟的檔案。 大部分損毀的檔案無法修復。 在此情況下,您應該刪除檔案或從備份還原檔案。

如需有關損毀檔案及其修正方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損毀的檔案:常見問題》。

5.使用者設定檔可能已損毀
有時候,Windows 可能無法正確讀取您的本機使用者設定檔。 這可能會妨礙您存取檔案和資料夾。 此情況下,您可能需要使用新的本機使用者設定檔。 如果要建立使用者設定檔,您必須先建立新的使用者帳戶。 建立新帳戶時會同時建立設定檔。

网友:
是不是用了不同的電腦名稱和帳戶名??
有時就算都一樣也會, 只要google一下你的標題, 網路有很多教學
參考一下這裡

楼主:
我經解決了某些資料夾的權限問題,已經可以存取檔案,不過解決的過程有點莫名其妙,只知道要先如下圖在檔案總管的「資料夾選項」→「檢視」→「使用共用精靈(建議選項)」取消勾選。

然後還要在有存取問題的檔案或資料夾按右鍵,點選「內容」→「安全性」,群組或使用者名稱裡面,設法讓 SYSTEM 的權限完全沒有,而讓自己名稱的權限為完全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經解決了某些資料夾的權限問題,已經可以存取檔案,不過解決的過程有點莫名其妙,只知道要先如下圖在檔案 ...

這樣的設定原則上並不能正確的解決問題, 只是避開問題
主要還是資料夾權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