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電晶體的開關問題

楼主(2019-03-20):
問題是這樣的,小弟想做一個LED調光燈箱,算一下功率約在12V/0.6A~1A之間,先試著用小功率NPN BJT來點亮單顆LED看看。在使用555驅動NPN電晶體時,雖然可正常調光,但量了一下電晶體的開關,在OFF時並沒有降到0V,而是不斷跳動的2V左右雜訊,用手撥動電線及麵包板金屬底盤時會有變化,555輸出端雖並了電容,然而並未有改善。懷疑BJT其實一直都處在飽和區及工作區。
請問:
1.因為無法由LED觀察開關狀況,不知這樣子是否是因為基極的不明電流而導致應為關閉0V時卻輸出了2V?
2.雜訊該如何消除?
3.如果電路改為mosfet驅動,會否造成關閉不全

下面是電路

duty high

duty 50%

duty low

555輸出波形

网友A:
參考圖片 (來源:網路找的)

看要不要把電晶體B極的電阻加大看看,另外led移到C極

led調光1

led調光1

led調光2

led調光2

网友B:
電晶體的E-C腳錯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圖片 (來源:網路找的)

看要不要把電晶體B極的電阻加大看看,另外led移到C極

有試過加到1K,一樣雜訊,而VE輸出電壓反而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晶體的E-C腳錯位?

看了一下datasheet ,真的錯了n_098| !!!!,這樣也能亮啊~~下午回去再接一次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小弟重新接過電路如下,並再量測一次後得到正常的方波,再來會試著用12V來推動LED燈條看看。

更改後的電路

測得的輸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datasheet ,真的錯了 !!!!,這樣也能亮啊~~下午回去再接一次 ...

知道為何C-E接錯了,還會亮與半導通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為何C-E接錯了,還會亮與半導通狀態?

依NPN的原理,從基極給足電流,C-->E就會導通,這部份是已知的,但是為何C<--E明明是逆向偏壓還會半導通就不知道,看了NPN的結構也看不出所以然。理論上不是應該不導通,或是直接燒毀嗎? 而且只用開關功能的話,從工作表現上一點也看不出來接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依NPN的原理,從基極給足電流,C-->E就會導通,這部份是已知的,但是為何C ...

你的電路問題是形成了B-E反偏,查察datasheet中的此電壓數值,是否已接近符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依NPN的原理,從基極給足電流,C-->E就會導通,這部份是已知的,但是為何C ...

電晶體B-E跟B-C看起來雖然都是二極體,但特性不同,B-E逆向崩潰電壓很低,有可能這個因素導致B為LOW時從E會逆向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電路問題是形成了B-E反偏,查察datasheet中的此電壓數值,是否已接近符合了? ...

查了2N3904的datasheet,找到一個關閉狀態下基極-射極的最小突破電壓為6V/10uA,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可是我的555輸出約為4V/20mA左右,應該還在關閉狀態才對,想不通。。

小弟試著猜想不知對否,
PWM(HIGH) -> BE breakdown -> 電荷由N->P->正極 -> LED亮  ,
PWM(LOW) -> BE 0V ->電荷停止移動 -> ?? 不知為何仍有2V的輸出,應表示電荷仍在移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晶體B-E跟B-C看起來雖然都是二極體,但特性不同,B-E逆向崩潰電壓很低,有可能這個因素導致B為LOW時從E ...

在PWM下,如果是B極給電會導通還可以理解是因為電壓崩潰了,但是B極沒給電時會半導通就想不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2N3904的datasheet,找到一個關閉狀態下基極-射極的最小突破電壓為6V/10uA,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可是 ...

1.都說了 這是反偏造成的現象.不是順偏的問題.
2.你文中的"PWM(LOW) -> BE 0V ->電荷停止移動 -> ?? 不知為何仍有2V的輸出,應表示電荷仍在移動",可修正為--->"PWM(LOW) -> BE =-5V ->電荷可能移動 -> ?? 所以可能有2V的輸出,應表示電荷已仍在移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PWM下,如果是B極給電會導通還可以理解是因為電壓崩潰了,但是B極沒給電時會半導通就想不通了, ...

Vebo參數是C極開路之下在E,B之間施加逆向電壓測得,您接錯的時候C極有接負載到地,所以跟參數表會有差異。

不正確的狀況有千百種但對的只有一種,不同廠牌錯誤接法表現出來的現象也不盡相同,因此不必太費心在上面,只要探討正確接法就可以了。

Vebo還有負電組特性,這在參數表上也很難看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都說了 這是反偏造成的現象.不是順偏的問題.
2.你文中的"WM(LOW) -> BE 0V ->電荷停止移動 -> ?? 不知 ...

都忘了還有電流從射極流入所以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Vebo參數是C極開路之下在E,B之間施加逆向電壓測得,您接錯的時候C極有接負載到地,所以跟參數表會有差異 ...

對小弟來說是這是難得的經驗,這樣也知道BJT大概很難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