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溫熱開飲機 YS-9980DWIE 加熱燈一直亮,打不開背板

楼主(2019-03-20):
各位前輩好,
我家的開飲機故障,初始症狀是一直亮加熱燈,可是倒出來的熱水都是涼的。
由於是有冰水壓縮機的機種,背板有散熱鰭片,螺絲下來只能勉強掰開一點縫讓手可以伸進去一點
第一次不知道被我怎麼摸的,重新加水後有看到蒸氣冒出,表示可以加熱了
可是加熱燈還是一直亮,不會跳保溫燈,因為怕過熱燒壞危險,所以就拔插頭暫時不敢用了。
然後現在又跟一開始故障的情況一樣。
用電表量過好幾次溫度開關,讀值0.1, 0.2 0.6R,不知道是否正常?
另外,爬文好像有一個是過熱保護開關,但我找不到可以重置這個開關的地方,
因為背板整個連著散熱片,研究很久不知道如何拆下來,所以動手空間很小。

网友A:
這一台嗎?你從底下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台嗎?你從底下拆看看。

是這台沒錯
底下嗎...我回去看看
印象中壓縮機也鎖在底部
目前覺得溫度開關是頭號嫌疑犯,但是不知道怎麼拆外殼的話根本無法伸進去把開關拆出來

抱歉發文不附圖很不好,但是很難拍到內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這台沒錯
底下嗎...我回去看看
印象中壓縮機也鎖在底部

這類型開飲機,朋友的回收場N多,外殼是整體的就是從下面拆,有背板的就是從後面拆。

网友:
請注意發帖前提醒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