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KYMCO GT125 液晶液表板偏光片更換

楼主(2019-03-21):
光陽 GT125 機車儀表板顯示不清楚,出門前總會看一下汽油夠不夠,但最近看的很辛苦,看來不處理一下不行,翻出以前買的偏光片,調整角度裁下一片貼上,再貼上一片鋁箔膠帶,鋁箔膠帶稍微不夠寬,不夠的地方重疊貼上,算是較不專業處理方法,儀表板安裝回去,看起來清楚多了。

補充內容 (2019-3-21 04:33 PM):
型號是GP125,標題錯誤,報欠

顯示不清的儀表板

顯示不清的儀表板

拆下的液晶螢幕及撕下的偏光片

拆下的液晶螢幕及撕下的偏光片

完工圖

完工圖

上偏光片與要更換的下便光片調整角度至透光最清楚

上偏光片與要更換的下便光片調整角度至透光最清楚

网友:
應該是GP吧? 記得GT是三陽的型號

网友A:
顯示不清都是偏光片的問題嗎?鋁箔膠帶貼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示不清都是偏光片的問題嗎?鋁箔膠帶貼在哪裡?

如果您仔細看不清楚的地是由中間化開,八成是偏光膜問題,如第三張圖撕下的老化的偏光膜,正常整片顏色是一樣的,網拍有賣專用的偏光片,有加一層反光膜,我是拿手邊液晶用的偏光片,再貼一層鋁箔,鋁箔貼在最下層當做反光,您也可貼塑膠製的反光膠帶(亮銀色那種),但機車放外面,貼鋁箔我想比較有凍頭一點,站內前輩也有相關貼文,您可以找找看。

楼主:
補充2張拆殼未解焊下的照片,拆焊時要注意黏膠要切開,焊點要清乾淨再拔下,不要把焊腳與玻璃黏合給扯下。
話說我怎不能改錯別字了

液晶螢幕正面

液晶螢幕正面

液晶螢幕背面焊點

液晶螢幕背面焊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