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Fujlmaru背光不亮

楼主(2019-03-21):
何時開始維修電視也要開始拿剪刀了

网友A:
現在我都拿電鑽修電視~

网友B:
謝謝你的修實例,以後照片請儘量使用橫拍,避免每張相片上下方留下無用的部份,不但影響閱讀,也浪費論壇空間,也請依版規規在標題上補上型號

网友C:
照片請勿直拍~
1.很佔容量
2.很難看(一張圖要捲頁2次不方便)

敬請配合上傳橫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的修實例,以後照片請儘量使用橫拍,避免每張相片上下方留下無用的部份,不但影響閱讀,也浪費論壇空 ...

請問要去那修改

我找不到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請勿直拍~
1.很佔容量
2.很難看(一張圖要捲頁2次不方便)

抱歉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我都拿電鑽修電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要去那修改

我找不到

你把型號發給我,這次我幫你改,下次發帖時請一次到位。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型號發給我,這次我幫你改,下次發帖時請一次到位。謝謝配合

大哥你幫我刪文好了
客人拿走了
我找不到
修改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幫我刪文好了
客人拿走了
我找不到

發文後的1小時內才可以自行修改文章內容
逾時後就不能再編輯
所以wish才會說願意幫你修改

网友D:
不懂換ˋ不同間格燈珠為何要割 白色導光紙
割了背光會均勻嗎 如不割燈條貼上 不是更省工
只要導光紙先貼合燈罩再將燈條貼上 不更好嗎
隨口說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現在我都拿電鑽修電視~

改機板或燈條時 孔位不準 鑽孔鎖螺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機板或燈條時 孔位不準 鑽孔鎖螺絲

喔懂了  但有你說改機板孔位不准 可用強力磁鐵螺絲座阿
為何要鑽孔  燈條孔位不準也不需要 割到這樣吧

网友D:
不割貼在上面不行嗎 這是我想問的 真的要割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割貼在上面不行嗎 這是我想問的 真的要割嗎

如果是我的話
我也不會割那反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換ˋ不同間格燈珠為何要割 白色導光紙
割了背光會均勻嗎 如不割燈條貼上 不是更省工
只要導光紙先貼合 ...

謝謝你
我學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割貼在上面不行嗎 這是我想問的 真的要割嗎

第一次換

楼主:
貼我怕散熱不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