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集線器連接埠發生電源爆衝

楼主(2019-03-22):
最近電腦時常出現這個訊息,連接usb的東西都無法使用
google了一下有人說是power的問題,有人說是機殼的問題
問題是之前都沒發生過,是換了主板才開始的
請問是甚麼原因才會產生這問題

网友A:
以前遇過~
就是主板某部分跟外殼有短路到~

不知道你是否有裸測過主機?

网友:
自復保險絲

网友:
如果是新主機板與舊機殼,可以先將主機板取出機殼直接開機測試,如果usb的設備都可以正常使用,再將主機板安裝回機殼,確認機殼的usb排線正確安裝,再測試usb設備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發生原因
1.主機板與機殼短路
2.機殼usb與主機板的連接線安裝錯誤
3.usb 設備的連接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過~
就是主板某部分跟外殼有短路到~

在還沒裝上機殼之前有先裸側主板一切正常是裝上以後才這樣

楼主:
請問自負保險絲是什麼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自負保險絲是什麼意思

自恢復保險絲
例如溫度過高時保險絲電阻變成斷路,當溫度降低回復後保險絲又變回低阻抗(導通)
一般保險絲就是燒掉後換一個新的⋯這種會自動恢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恢復保險絲
例如溫度過高時保險絲電阻變成斷路,當溫度降低回復後保險絲又變回低阻抗(導通)
一般保險 ...

了解感謝你

网友:
現在新的主機板都會偵測usb有無短路,偵測到就會出現這個訊息,之前我兒子拿東西亂插我的usb孔,也會出現~

网友:
插入的設備有問題, 我公司有一個鍵盤被老鼠咬斷線, 重焊後, 插進 usb 就會出現一樣的訊息, 但會造成電腦當機, 要檢查你插入的設備是否有問題了

也有可能是主機板的問題~~

网友C:
如上面各位大大所言,是短路造成,主機板下面先墊一張紙再鎖上,外接USB先不要接,一步步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上面各位大大所言,是短路造成,主機板下面先墊一張紙再鎖上,外接USB先不要接,一步步查修。 ...

OK,謝謝 回去試看看

网友:
網路有人說是SW POWER +5V 問題......
可是,
大家對SW POWER的專業認知是有電輸出又能開機就是良品怎會是SW POWER +5V問題?

网友:
古早時代曾經發生過類似情形.
一直找不出問題.
後來主機板返修.
才知道是南僑NG.

网友:
耗電過大也會發生,我之前有一個usb電源的led旋轉風扇,可以設定動態字幕的,接在主機板的usb座,過一會就會出現電源暴衝的訊息,但不是每一台電腦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