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快速捲門可以改成用傳統馬達嗎?

楼主(2019-03-22):
快速捲門一般多是馬達包在捲門內,若要修理都要整片門拆下,馬達本就較傳統馬達貴再加上拆鐵門工錢所以維修貴上很多,很多廠商都不願維修。之前有一家建議我找鐵工廠改成裝傳統馬達,門片可以照用,我問認識的鐵工說他沒做過,也認為不可行,想請問網上有人有改裝過嗎。

网友:
你可能要先了解一下電動捲門的馬達,電捲門馬達有專為該捲門佩制減速器及煞車,如要改傳統馬達需軸心大小長度轉速,沒人願意改,就算有人願意改,改起來費用也會高過專為該捲門佩製的費用。

网友:
我沒改裝過

理論上可以,要不要做是看口袋

改裝的話需要空間,沒空間就要打掉重練
你裝快速捲門的旁邊還有空間可以裝齒輪嗎?
說真的這樣的描述幾乎不可能會有人接
我猜也沒有專門的改裝廠

建議乖乖的維修,通常是換馬達
其實馬達可以修,但報價跟換馬達可能很接近,甚至會更貴,其目的不說了

如果能附照片就好了

楼主:
謝謝2位大大回復,我會如此考慮是因為家裡快速捲門壞了,台東做傳統鐵門的較多,找了幾家會修快速捲門的都不願意修,原廠代理也是看完就沒下文,所以才會問是否可以如此做,日後才不會又被綁住無人願修,當然如果報價過高就不如整片換傳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2位大大回復,我會如此考慮是因為家裡快速捲門壞了,台東做傳統鐵門的較多,找了幾家會修快速捲門的都 ...

傳統捲門會有壓死人的風險,快速捲門安全性比好一點。

這篇連結給你參考一下。轉載
http://mypaper.pchome.com.tw/tsf5722ok/post/1320956850

這篇也不錯
http://bbs.pigoo.com/thread-70845-1-1.html

网友:
機會不大。

如果你有看過傳統電動鐵捲門的結構的話,就知道可不可行?

要改的話幾乎是打掉重練,只剩下鋁門片(能值多少)可用?不過好像沒聽過用鋁門片的。

馬達幾乎不會壞(碳刷算消耗品),修~不會太困難,難的是怎麼把馬達&控制弄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2位大大回復,我會如此考慮是因為家裡快速捲門壞了,台東做傳統鐵門的較多,找了幾家會修快速捲門的都 ...

20141117中天新聞 鐵捲門手動鐵鍊藏高處 遇狀況找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LM8ql0HVi0

裝紅外線感應.防壓條 鐵捲門安全加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7OEUrf_D_g

网友:
請問您的快速捲門故障現象是?

网友A:
網路上的案例,快速捲門故障大多是微動開關或控制主機,馬達基本上不太會壞

這個在國外主要是作車庫門,台灣拿來裝大門是有點奇怪,原廠思維就是故障整組換掉,如果要改裝,建議整套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的案例,快速捲門故障大多是微動開關或控制主機,馬達基本上不太會壞

這個在國外主要是作車庫門,台 ...

這2個微動開關,接點鍍點黃金上去,一個賣200。

网友:
快速捲門廠牌眾多又有分管內式跟管外式馬達,管外式要改傳統馬達勉強可以但大部份都是管內式馬達(因成本考量即安裝容易度),快速跟傳統捲門結構完全不一樣跟本無法改,如果可以改做起來也跟新做價格差不多,前提是門片是鋁合金或是不銹鋼抽換式門片再重做一樘傳統機箱來合,更換馬達跟現場有很大的關係如捲箱遭木作包住就要拆裝潢了,馬達雖然不太會壞但也是會崩齒盤的,一但崩齒還是要整座請下來換馬達總成,這是小弟之前跟客戶換馬達的照片

网友:
靠~堆高機整台開來喔?!~

以前鄰居修理是廠商用手推的來撐轉門...

网友:
修理,要拆+裝+檢查+修理的工時
新裝,只要裝, 舊的拿去賣抵拆工。

傳統鐵捲門同樣可加裝防壓條,多花點錢就能解決! 也沒多貴。
https://www.google.com/search?bi ... wiz-img.9lLXSvK6Fas

楼主:
我的是3s快速捲門,上或下時速度便很慢,有時甚至卡住,另外手動自動切換開關切換不順,原廠代理商說是馬達壞掉但實際壞哪裡要拆鐵門才知道,說有空來之前會連絡,就沒消息了,上週有同事介紹一家廠商來看說可能是彈簧,但他未代理3S拿不到零件無法幫我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