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hagenuk HGN-168DC 直流馬達電風扇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9-03-22):
hagenuk HGN-168DC 直流馬達電風扇不過電維修實例

1.故障原因~小主人拿去吹乾浴室地板,結果反而給水搞掛了

2.型號

3.用功率錶檢測有0.01A電流流通,但是按任何按鍵都沒反應

4.拆開底座取出電路板

5.24V DC電源板

6.電源板檢測輸出電壓正常

7.控制板有水漬氧化痕跡,L7805穩壓IC燒損

8.清潔控制板後零件防鏽處理,燒損穩壓IC更換OK

9.通電裸測(待機消耗功率0.2W) OK

10.通電裸測啟動OK

11.組裝後全速運轉及各功能鍵測試OK

12.完修照

网友:
電路板上電後不要放地上測試,有電。

网友A:
功率計怎麼沒背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計怎麼沒背光了!?

拍照會反光暫時關閉藍光

网友B:
按鍵沒有順便更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鍵沒有順便更換掉.

電扇2018年製零件還很新,按鍵沒受到水波及,導通阻抗測試都在1歐姆以下,故不需更換。

也有噴WD40做預防性保養。

网友:
個人覺得這種新型直流扇問題都很多.....還有蟑螂跑進短路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