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itachi V-252示波器維修保養實例Part 2

楼主(2019-03-23):
緣起:
tsai5371的 HITACHI oscilloscope v 252 20mhz換酷幣以10酷幣標到,應該算是蔡大贈送http://bbs.pigoo.com/thread-71555-1-1.html
拿到手已先處理品相良好但是光跡很粗的這台,請參考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73954-1-1.html
今天換介紹第二台(狀況很多),光跡明亮度和聚焦旋鈕和延長桿WISH老大拆了,老大高知有一顆電容爆漿了,盡力檢查和處理了….拆機方法可參考WISH的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38089-1-1.html,感興趣的痞友就繼續看下去吧。

拆機後檢查兩塊主電路板,C1109的160V 10uF電容爆漿了(WISH老大看到的),另一塊電路板的C301的160V 1uF電容也爆漿了,先拆換吧~~相信聰明的痞友都知道怎麼更換

將C1109的160V 10uF電容和C301的160V 1uF電容更換(箭頭為換下的爆漿電容)

將面板拆下後處理斷掉的TIME/DIV旋鈕,先將旋鈕圓面的中心打一個定位孔;先以小的鑽尾洗孔

以2.8mm鑽尾洗孔後以攻牙器攻牙

裝回面板後使用3.5mm壓接端子的套管及鎖上固定螺絲,將可變電阻的旋鈕鎖在3.5mm壓接端子的套管上

電源鍵延長桿的按鍵頭斷了,小鑽尾在延長桿和按鍵頭鑽圓孔,找一個相同尺寸的圓柱型插銷插入後以AB膠固定,待AB膠乾後電源鍵延長桿修復完成

裝回電源鍵延長桿、明亮度和光跡延長桿(這是WISH大換下來的斷的),裝回後找兩個合適的彈簧螺式接頭套上(為了以後整修保養可拆性而未將其固定死,方便後續拆裝)就可旋轉,修復的沒辦法後原廠的一樣,但是功能操作是一樣的,完成圖如下

初步電容爆漿及斷掉的東西修復後上電測試,光跡OK ,CH1/CH2垂直軸轉至0.5V/DIV、時間軸轉至0.5ms/DIV;探棒接至CAL校準,方波波形正常

初步修復正常但是這台比另外一台使用時間多,狀況不太好,還需另外做全機的波斷開關、可變電阻和開關的保養,有興趣的痞友可參考這幾篇V-212的檢修保養
http://bbs.pigoo.com/thread-70977-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8089-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71470-1-1.html

收工囉~~~感謝收看,最重要的公狗別忘記餵~~~

网友A:
我比較好奇,1uf被10uf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好奇,1uf被10uf取代

有那裡寫錯嗎?我看不出來~~幫我除錯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那裡寫錯嗎?我看不出來~~幫我除錯一下..謝謝

第四張圖是拆下的電容與1uf電容位置的示意圖,不是1uf替代10uf。

沒注意的話,的確有可能解讀錯誤。

网友:
請問這個工具準備用來做甚麼項目, 還是暖指而已?

网友:
讚,這個電源延長桿修復工法很值得借鏡參考!

該波段開關的需要轉動的扭力蠻大的,這樣又一台儀器復活了~

网友A:
原來是我看錯了,
因為160v1uf  很難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我看錯了,
因為160v1uf  很難買

原本買來要把V-212的全部電容更新~~~換了20個10V 47uF....感覺沒差就沒換其他的...160V 1uf電容有買剛好派上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