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版大~有以前工業丙級~電源供應器的電路圖嗎?

楼主(2019-03-23):
請問各位版大~有以前工業丙級~電源供應器的電路圖嗎?
我有一台很久沒用的電源供應器~因為太久沒用拆開後發現有一個50v100uf的電容脫落
但卻忘記應該焊接在哪~不知道哪位大大知道電容位子~或願意提供電路圖給我參考
先謝謝回復的前輩~

基板

基板

网友A:
那顆電容是跨在正負極輸出端的

网友B:
這個調整電壓很恐怖,繼電器作動時電壓會突然升很高,指針會往右偏移一大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調整電壓很恐怖,繼電器作動時電壓會突然升很高,指針會往右偏移一大半。 ...

這麼恐怖,怎麼還敢稱做"工業"兩字,把死人都嚇活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電容是跨在正負極輸出端的

謝謝~版大的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麼恐怖,怎麼還敢稱做"工業"兩字,把死人都嚇活了 ...

有用過的都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麼恐怖,怎麼還敢稱做"工業"兩字,把死人都嚇活了 ...

有用過的都知道。那只是讓你考執照用,每次考完,朋友的回收場就都看的到。沒有人拿來用,最高50V,手抖一下就OV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用過的都知道。那只是讓你考執照用,每次考完,朋友的回收場就都看的到。沒有人拿來用,最高50V,手抖 ...

723是很好用的早期可調整型電壓規整IC,如果那個電路設計有問題,修改修改就很好用了.
考試是國家級的,而且台灣生產一般Power的廠商有好多家,也不是沒人了,竟然會這樣還沒有人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