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惠而浦 ADS052M 除霜 當機

楼主(2019-03-24):
惠而浦 ADS052M 除霜 當機 壓縮機只會運作一小段時間
開始拆它吧
螺絲很統一  真好

壓下卡榫即可取出把手
取出把手後就可以取下螺絲了

裸機圖

壓縮機

基板與蒸發器

MCU

除霜中   可是已經停在這模式好一陣子了

推估可能是電容出問題   決定把所有小電容都換掉  包含麥拉電容也不放過   473改用102  由於是並聯在NTC兩端  因此可用其他容量代替
順便換掉繼電器  不過腳位不合 只能委屈一下了

繼電器吸住了  過了一陣子都沒放開了ˊ

全機運轉功率!

終於見到結霜了

開始準備裝回了

感謝閱讀本篇
此機並無溫度保險絲  使用中須多注意   應避免無人運轉

网友A:
這篇又搞到凌晨6點.現在一定夢周公去了
專炸應該住在跟我們不同地~~~地球的另一頭

网友:
大大這機型是最早期除濕機自燃招回機型,原因是繼電器品質不良
但大大這台應該是已經對策過,不良的繼電器是藍色的,後來改成黑色,
且又再次經過大大更換一次,可以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又搞到凌晨6點.現在一定夢周公去了
專炸應該住在跟我們不同地~~~地球的另一頭

网友:
去年一次收修3台同型機有2台除霜感應器(NTC)不良(阻值偏移太大),更換規格值(20K)備品後就OK了。

网友:
Chang, Chong, Cheng, Chongx, Chengx,
每次看到  Ch... 開頭 的鋁電解電容器都會瞳孔收縮心律不整 很害怕

照片上 Cheng 這種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