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BOX B203 迷你電腦

楼主(2019-03-24):
補充內容 (2019-4-16 10:49 PM):
露天同步銷售中,即將售完,目前只剩120G款的了

補充內容 (2019-4-21 10:33 PM):
己售完
ASUS EeeBOX B203 迷你電腦
展開

ASUS EeeBOX B203 迷你電腦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500.00 元

网友:
有意思~~~推一個!

网友A:
我之前也有一台類似此款的...
這台的問題是...
記憶體只能裝到2G...
無法安裝64位元的系統...
不知道樓主的是否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有一台類似此款的...
這台的問題是...
記憶體只能裝到2G...

Win7 64bit可安裝
因官網只有提供32bit的驅動
所以我就沒多做測試了

网友B:
我要一台.如何聯絡.可能的話給我250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一台.如何聯絡.可能的話給我250G的

250G有1台,160G有11台,120G有9台
依排序由容量大的先出貨
想購買的人請複製內文接龍填上ID回覆
我會再私訊買方聯絡及付款方式
如果有想順便跟學姐買短天線的話,也可以備註
我幫你一起併件寄出

01. gfc *1 (250G)
02.
03.
----------------------------
合計 1台

网友:
01. gfc *1 (250G)
02. 取消
03.
----------------------------
合計 1台

网友:
1.能不能裝64BIT系統是看CPU!~~支援64BIT指令集就可以安裝64BIT版本OS
這台CPU用 Celeron220有支援EM64T指令,所以可以安裝64BIT OS

2.須注意記憶體最大能擴充到幾GB~~~4GB是最好(最低限度)

3.OS最好裝到W7~8,太舊的OS配SSD不適當

這台用哪款系統晶片組?~~~不是用軟體確認喔

网友:
01. gfc *1 (250G)
02. cnpan*1 加 2dbi天線
03.
----------------------------
合計 2台

网友:
01. gfc *1 (250G)
02. cnpan*1 加 2dbi天線
03. scottwang *2 加 2dbi天線
----------------------------
合計 4台

网友:
01. gfc *1 (250G)
02. cnpan*1 加 2dbi天線
03. scottwang *2 加 2dbi天線
04. alpine295 *1
----------------------------
合計 5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 64bit可安裝
因官網只有提供32bit的驅動
所以我就沒多做測試了

裝64的要稍微注意內顯驅動抓不抓得到喔?

楼主:
01. gfc *1 (250G)
02. cnpan*1 (160G) 加 2dbi天線
03. scottwang *2 (160G*2) 加 2dbi天線
04. alpine295 *1 (160G)
05.
06.
----------------------------
合計 5台

順便附上鎖上螢幕支架後的樣子
螺絲總共需要5顆 (螢幕*4  主機*1)
我手上沒那麼多螺絲,我儘量讓每位買家都有螺絲可直接安裝使用
但如果最後買家收到的配件裡沒有附支架螺絲的話,那只能請自行處理囉~~

网友:
01. gfc *1 (250G)
02. cnpan*1 (160G) 加 2dbi天線
03. scottwang *2 (160G*2) 加 2dbi天線
04. alpine295 *1 (160G)
05. fs7633*1 (160G)加 2dbi天線+smd 50v/22uf (10pcs)
06.
----------------------------
合計 6台

网友:
01. gfc *1 (250G)
02. cnpan*1 (160G) 加 2dbi天線
03. scottwang *2 (160G*2) 加 2dbi天線
04. alpine295 *1 (160G)
05. fs7633*1 (160G)加 2dbi天線+smd 50v/22uf (10pcs)
06. 小確幸*1 (160G)加 2dbi天線
----------------------------
合計 7台

网友:
01. gfc *1 (250G)
02. cnpan*2(160G) 加 2dbi天線
03. scottwang *2 (160G*2) 加 2dbi天線
04. alpine295 *1 (160G)
05. fs7633*1 (160G)加 2dbi天線+smd 50v/22uf (10pcs)
06. 小確幸*1 (160G)加 2dbi天線
----------------------------
合計 8 台

网友:
01. gfc *1 (250G)
02. cnpan*2(160G) 加 2dbi天線
03. scottwang *2 (160G*2) 加 2dbi天線
04. alpine295 *1 (160G)
05. fs7633*1 (160G)加 2dbi天線+smd 50v/22uf (10pcs)
06. 小確幸*1 (160G)加 2dbi天線
07.SKYWOLF*1 (160G)加 2dbi天線
----------------------------
合計 9 台

楼主:
250G有1台(售完),160G有11台(餘3),120G有9台(餘9)
依訂單排序由容量大的先出貨

01. gfc *1 (250G)
02. cnpan*2(160G) 加 2dbi天線**2
03. scottwang *2 (160G*2) 加 2dbi天線*2
04. alpine295 *1 (160G)
05. fs7633*1 (160G)加 2dbi天線*1+smd 50v/22uf (10pcs)
06. 小確幸*1 (160G)加 2dbi天線*1
07.SKYWOLF*1 (160G)加 2dbi天線*1
----------------------------
合計 9 台

网友:
裝好OS 可以用了!

网友C:
01. gfc *1 (250G)
02. cnpan*2(160G) 加 2dbi天線**2
03. scottwang *2 (160G*2) 加 2dbi天線*2
04. alpine295 *1 (160G)
05. fs7633*1 (160G)加 2dbi天線*1+smd 50v/22uf (10pcs)
06. 小確幸*1 (160G)加 2dbi天線*1
07.SKYWOLF*1 (160G)加 2dbi天線*1
08.hitlerwu*1 (160G)加 2dbi天線*1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 gfc *1 (250G)
02. cnpan*2(160G) 加 2dbi天線**2
03. scottwang *2 (160G*2) 加 2dbi天線*2

露天同步銷售中,目前120G剩7台,即將售完

01. gfc *1 (250G)
02. cnpan*2(160G) 加 2dbi天線**2
03. scottwang *2 (160G*2) 加 2dbi天線*2
04. alpine295 *1 (160G)
05. fs7633*1 (160G)加 2dbi天線*1+smd 50v/22uf (10pcs)
06. 小確幸*1 (160G)加 2dbi天線*1
07.SKYWOLF*1 (160G)加 2dbi天線*1
08.hitlerwu*1 (120G)加 2dbi天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