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乾接點觸發做高低水位

楼主(2019-03-24):
最近利用小米無線開關,水浸式傳感器做太陽能高低水位傳感器.

想請教版友 : 有沒有比較適合的機板做乾接點觸發( 水中導通1-3秒做乾接點 )

网友A:
乾接點就丟浮球開關就好了?

不是很明白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乾接點就丟浮球開關就好了?

不是很明白你的需求

windata 大 , 有找到白鐵的浮球開關,能丟入儲熱槽當高水位警報. 但是太陽能只有4分管孔徑,只能靠電子零件來做高水位警報 .

需求 : 2條線放入4分管內,當短路時做按鈕觸發.觸發時間只能1-3秒. ( 因小米或sonoff 若觸發時間超過3秒會重置,不會發出高水位警報 )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ndata 大 , 有找到白鐵的浮球開關,能丟入儲熱槽當高水位警報. 但是太陽能只有4分管孔徑,只能靠電子零件 ...

http://www.sunwe.com.tw/radar3.htm

网友:
開關接個110v 繼電器就可
或者把WIFI開關拆了,將濕接點切掉,就可變乾接點(參考示意圖,不是小米開關)

WIFI SW

WIFI SW

楼主:
最後找到這種機板,藍色線導通後,機板計時2秒送出a接點給小米無線開關
但水中會保持3-5v 的電壓不知是否有安全疑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sunwe.com.tw/radar3.htm

MARCO 大,浮球開關無法使用在太陽能水箱使用.最後找到這種水位感測也能配合我的需求

网友C:
howard6869 大
如果是液位,我倒是有正好也是拿來偵測溢水,參考看看
價位嗎?3M WR-TW-KO1000,有多種型號視偵測距離範圍,產品功能自己查不包刮其他另件。
供電110V 待機中 太閃了
感應線觸發內部已轉低壓,指示燈亮視需求可接蜂鳴器切換(聲光警告)

http://www.autocity.com.tw/pdo/b_3M/3M_all.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howard6869 大
如果是液位,我倒是有正好也是拿來偵測溢水,參考看看
價位嗎?3M WR-TW-KO1000,有多種型號 ...

wkm 大 : 感謝,我找的正是這種款式 ! 這類產品純水也可檢測 !!

网友D:
用小米無線開關,水浸式傳感器做太陽能高低水位傳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小米無線開關,水浸式傳感器做太陽能高低水位傳感器.

tpss12 大 , 這2種我都有試過. 接一條網路線從1F 到 RF 當a接點,前幾天都正常,1星期後有時會自已發報...

RF 網路線分離後仍然會發報,量歐拇無導通( 可能比較零敏,要用高阻計量 )

後續測試用電話線有隔離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