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iMac A1225電源供應器不供電

楼主(2019-03-24):
手邊一台iMac A1225電腦故障,拆開檢測後,電源供應器沒有電壓輸出,輸入110伏正常,

原先以為只有保險絲燒了,換了新的保險絲送電又燒了,再查出6R165P場效管短路了

現在暫時把電腦裝好,等6R165P收到再測,請教各位先進,還有何處有可能出問題,是它的電源管理IC嗎?

网友A:
1.換上MOSFET後,上電時建議串個防燒裝置,確認是否還有短路?!

2.老實說看照片不確定是否與市售交換式電源類似,或許有個待機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換上MOSFET後,上電時建議串個防燒裝置,確認是否還有短路?!

2.老實說看照片不確定是否與市售交換式電 ...

左下紅圈處是保險絲、右側紅圈是6r165p,我過去修電視電源板的經驗,如果場效管燒掉,有時換場效管就好了,但是也曾碰過東元電視的電源板連場效管旁的電晶體、電阻都燒掉要一起換。這次場效管外觀無燒毀狀態,周邊也沒看到什麼很近的電晶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下紅圈處是保險絲、右側紅圈是6r165p,我過去修電視電源板的經驗,如果場效管燒掉,有時換場效管就好了 ...

的確,燒掉元件通常換掉完修機率算高的。

曾經修過一顆高瓦數PSU,也是將燒毀的元件換掉就解決了。

補充內容 (2019-3-27 11:15 PM):
燒毀的週邊零件也要確認是否被打穿?!

通常看起來沒事,但是有內傷。

楼主:
今天收到場效管,於是再用電錶量了一下附近的電件,結果一顆絲印A2的二極體也故障了(場效管旁紅圈處),手上沒有這個型號的極體,用一顆絲印E2的二極體代替,上電後喇只聽到一聲就沒動靜了。量板上的場效管與二極體的電阻值與上電前沒有不同,於是上網再去找資料,查出A2是1A100V,E2是6V,所以再去買二極體回來試吧。對了,保險絲又出問題了,但是保險絲的在板電阻值是1M歐,先前燒保險絲時的在板電阻是O.L.。

補充內容 (2019-4-4 10:49 AM):
4月3日換上a2的二極體及保險絲,上電還是燒了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