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G4 引擎 化油器 維修

楼主(2019-03-24):
很久以前老大說她兒子機車時速只有40公里跑不快
但最終撐到引擎在也發不起來 從北部託運下來台中之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嘗試發動 啟動馬達運轉別輕快 也無壓縮阻力
很明顯的汽門漏氣了 也不需要缸壓表測量了 肯定測不到壓力
不囉嗦 直接看看狀況
先對好正時 再拆所圈起來的螺絲 及排氣管

火星塞蓋

極厚的積碳 很脆 手摳就掉了 難怪積碳卡汽門
適當的螺絲手轉進去用手就可以拔出來 及取出搖臂 凸輪軸
陶瓷的汽缸 還是磨損了
不過搪缸店竟然不是打鋼套 居然小塘一點 無奈... 有1*1MM電鍍層脫落在汽缸最下方
清除殘餘黏在上面的墊片
裝上墊片 活塞 記得活塞插銷GG環要裝上 忘記裝肯定GG了
裝上汽缸及汽缸頭店片 注意墊片方向還有原本的固定銷 還有鍊條導片
對好正時 T字線對準深V
注意鍊條調整器有無拆卸及安裝鍊條 齒輪
齒輪一樣有記號 對準旁邊的三角記號
組裝好了
清洗引擎上面的髒污及拆卸時所漏的油
注意火星塞孔 呼吸蓋孔 崎管包覆 不要跑水進去
先引擎上車固定鎖緊及避震器鎖緊
再依序裝上發電機相關配件
這已經破掉的橡皮移除 肯定會卡死油門
不知是不是機油變質 好慘 還有記得換機油
原本要處理汽門漏氣順便看到汽缸磨損一並處理 但是時速依舊只有40
換化油器拆解清潔 看到負壓模破了這麼大一個洞
搞到晚上9點了 該休息 隔天換上負壓模 引擎動力解封
這次缸頭沒有選擇自己用給搪缸店的用 因為用的比較好比我快比我專業

換下零件 汽門活塞 活塞環 凸輪
汽門圈氣來的積碳 就是漏氣關鍵
好發好騎震動及小舒適
可惜還是很多照片沒拍到

楼主:
麻煩老大幫我頂置 一下....一體式缸頭拆卸給會員參考
還有最後倒數第一張第二張相片移除不了

网友A:
請問 廢油回收桶,怎麼申請的,要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廢油回收桶,怎麼申請的,要錢嗎,

這是有大量機油才可能設點 加上這裡中古機車行

補充內容 (2019-3-25 12:01 AM):
不用錢的 不過要溝通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煩老大幫我頂置 一下....一體式缸頭拆卸給會員參考
還有最後倒數第一張第二張相片移除不了 ...

請問這兩張照片應該插入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兩張照片應該插入那裡?

我編輯好了 不過那兩張不知道為啥編輯不了

网友B:
這台機車都是我兒子在台北的交通工具,他也沒有一些機車的常識,搞不好連平常要定期更換的消耗品都沒有做,最高只能騎40公里他也撐一段時間了,後來既然發不動了,乾脆寄回家讓我處理好了。

從q41074107 那裡騎回家後我就沒有騎了,因為龍頭鎖很難開,頭燈燈泡也燒了,喇叭不會響,所以牽回來後找時間牽去機車店換這些小問題,咦!為什麼我不自己修?說起來真漏氣,我想幫龍頭鎖的拉鈎加點油,結果前面板有一個螺絲根本打不開,連BOSCH 的電動起子都無能為力,機車行用了最大支的氣動起子才拆下來,所以就直接請他們幫我把燈泡及喇叭開關換一換了。

到今天我還是沒有騎這台機車,因為我覺得很大台.......,很重......,唉!真的老了。
q41074107 幫我做了這台大修後,告訴我300公里先換一次機油,也不要騎太快,我並不常騎機車,要騎到300公里換機油可能要很久........。

前天收到這台機車要驗車了,熊熊想到一件事,請問q41074107,驗車前我要騎去請你幫我調整一下再去驗車嗎?

最重要的差點忘了說,非常謝謝q41074107 幫我大修這台機車,當天我騎回家就發現的確很好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機車都是我兒子在台北的交通工具,他也沒有一些機車的常識,搞不好連平常要定期更換的消耗品都沒有做, ...

先驗看看 因為我有調整過了 通常先驗才會知道過不過的了 後才調整 不過車行應該會幫你調
那些小問題可以跟我說 肯定比機車行便宜
因為我不會收工錢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編輯好了 不過那兩張不知道為啥編輯不了

這個問題存在已久,算是Discuz 的小Bug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驗看看 因為我有調整過了 通常先驗才會知道過不過的了 後才調整 不過車行應該會幫你調
那些小問題可以 ...

農曆過年前,我有一天晚上騎小紅去附近的加油站加油,回程我不知道後面有警察跟在我後面,我一到家警察就對我說你晚上騎車為什麼不開車燈?我告訴他我的大燈前幾天壞了,因為不常騎車,所以忘了去換,警察又對對我說你的後車燈也沒亮啊!我試了一下的確不會亮,我再告訴他,因為騎車沒注意後面,所以我不知道燈壞了......。
警察停了一下不知道在想什麼?最後他說這你家嗎?我回答是啊!那你要儘快去修理一下,晚上沒燈很危險,之後就騎走了。

不就換燈泡嗎?隔天我拿了螺絲起子準備拆車頭外殼,小紅的車頭底下有兩個螺絲,我轉了第一個螺絲掉到車體裡面,再拆第二個又掉到車體裡面,氣死了,是誰把我的螺絲起子的磁性給弄沒的?肯定是烏骨雞學姐,這下變成開始拆掉籃子,再拆掉前外殼,結果還是找不到掉下去的兩顆螺絲,我告訴烏骨雞學姐我今天"氣"應該很不好,最好別逞強,把小紅牽去機車店,告訴老闆我的前燈、後燈都不會亮了,螺絲也不見了......,看他們熟練的工作著,一下就換好了,又幫我把輪胎打一下氣,調整一下剎車,花一點工錢給專業的換也是有好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農曆過年前,我有一天晚上騎小紅去附近的加油站加油,回程我不知道後面有警察跟在我後面,我一到家警察就 ...

其實螺絲問題 通常拿另一顆給他比對再拿一顆
不用刻意去拿 因為為了撿肯定要拆一堆 也不一定找的到
通常我拆車子會莫名多出螺絲螺帽 都是這樣來的 都是生鏽螺絲 也不是我沒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螺絲問題 通常拿另一顆給他比對再拿一顆
不用刻意去拿 因為為了撿肯定要拆一堆 也不一定找的到
通常 ...

因為你們有庫存機車用的螺絲,所以掉了沒有關係,不過我沒有這種螺絲,掉了就只能找出來,不然就只能硬著頭皮找機車行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你們有庫存機車用的螺絲,所以掉了沒有關係,不過我沒有這種螺絲,掉了就只能找出來,不然就只能硬著 ...

其實找電器鎖朔膠的螺絲 或者直徑長度差不多的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找電器鎖朔膠的螺絲 或者直徑長度差不多的即可

我覺得機車上的螺絲跟一般在用的"鐵板牙"螺絲不太一樣,機車上的螺絲很明顯比較不會生銹,就算生銹了好像也只是表面生銹,不會拆不下來,換上一般的螺絲不用多久就生銹了,一旦生銹如不更換,一段時間就銹到拆不下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煩老大幫我頂置 一下....一體式缸頭拆卸給會員參考
還有最後倒數第一張第二張相片移除不了 ...

恭喜完修,請問Q大您如何判定是否需換汽缸

小弟案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68212-1-3.html

現在是不噴白煙了,可是冷車發動煙還是滿臭的,目前1000KM會吃超過300CC機油,研判氣缸應該磨損了,只換汽門油封跟活塞環只能減輕症狀不治本,不過這個是陶缸也不能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驗看看 因為我有調整過了 通常先驗才會知道過不過的了 後才調整 不過車行應該會幫你調
那些小問題可以 ...

大大
請問搖桿磨損如何何處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機車上的螺絲跟一般在用的"鐵板牙"螺絲不太一樣,機車上的螺絲很明顯比較不會生銹,就算生銹了好像 ...

老大
您沒住海邊,螺絲很難拆,連螺帽孔不銹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大
您沒住海邊,螺絲很難拆,連螺帽孔不銹蝕

我雖然不是住海邊,但是以前在東引當兵,那時不用長官吩附,阿兵哥每天幾乎都會自動拿槍枝拆解、除銹、上新油的保養動作,因為可能幾天就銹的不像樣了。

一般買的"鐵板牙"螺絲都有電鍍,我看到的都是鍍金色,機車的螺絲則是鍍黑色居多,一般的螺絲是在室內使用,機車的螺絲是在外面風吹雨淋,結果室內的螺絲反而比機車的螺絲容易生銹,電腦也有一些螺絲是鍍黑色的,不過它們也很容易生銹,所以機車的螺絲材質應該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兩張照片應該插入那裡?

這兩張照片,會有個可能性,為什麼會有圖2,除非換曲軸或起動盤之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機車上的螺絲跟一般在用的"鐵板牙"螺絲不太一樣,機車上的螺絲很明顯比較不會生銹,就算生銹了好像 ...

可以用 白鐵 的 "鐵板牙"

网友B:
我知道啊!只是很難看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Q大您如何判定是否需換汽缸

小弟案例

驗排氣會過嗎,聽說陶缸還是要塘缸的,塘的比較少吧,鐵缸一次25條,陶缸就又更少了,或是用鐵缸啊,沒屋頂 有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
請問搖桿磨損如何何處理。

換,換,換,有得換,不用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驗看看 因為我有調整過了 通常先驗才會知道過不過的了 後才調整 不過車行應該會幫你調
那些小問題可以 ...

我這的機車行,不會調了,除非要先花錢,或是自已在外面小調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啊!只是很難看而已

那會(誰會注意那麼多),很啵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雖然不是住海邊,但是以前在東引當兵,那時不用長官吩附,阿兵哥每天幾乎都會自動拿槍枝拆解、除銹、上 ...

老大
用山葉機車,車價會影響螺絲材質及數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Q大您如何判定是否需換汽缸

小弟案例

缸壁磨損就要換了 換鐵缸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的機車行,不會調了,除非要先花錢,或是自已在外面小調一下,

怠速2k-2.4k 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驗排氣會過嗎,聽說陶缸還是要塘缸的,塘的比較少吧,鐵缸一次25條,陶缸就又更少了,或是用鐵缸啊,沒屋 ...

會過,而且數字滿漂亮的,可能是有觸媒的關係

网友:
G4好車一台,但是吃機油的情況很嚴重

网友:
太強了,我只有換換胎,清清化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