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雷霆 150ABS 換汽缸頭 記事

楼主(2019-03-24):
正面照,
這一次要拆缸頭了,火星塞斷了

這個十字的螺絲,藏的隱密

這個螺絲是四角,好神奇

就這個樣子就下來了,

拆的時候,不一定要對T,但是裝的時候要對T

把內鏈調鬆,
拿下來的缸頭,再拿去 塘缸店,會處理火星塞沒牙,
我是第一次拆這種款式的,
所以要作記號,

多多照相,到時候要裝回去時,就用到了,
便宜的 扭力板手,
要分次的鎖回去,我這次鎖到 2.4 kgm ,會不會太用力,我也不知道,我以前鎖更大力呢,
三個孔要朝上,
所以之前作的記號是多作的,
其實,裝的時候要先對T,

在調鳥的時候,要先轉一轉,確認是否裝對,
我發這個,應該是輔助用的(比較好看對T)
發動,,檢查看看,地上沒漏油,我是放著發動半小時,
發動後1分鐘,再熄火,檢查幫浦,有沒有打油上來

結論,多拍照,到時候忘了,還可以看,
          DIY是有風險的,不知道是我鎖火星塞亂塗螺絲防卡劑,或是那天喝點酒,鎖太大力了,造成今天這樣子,

网友:
好大工程阿~~

网友A:
這台很像是你在騎的機車

网友B:
火星塞是沒再塗螺絲膠的 火星塞用手鎖緊 再用工具鎖5分之一即可
還有你搪缸店是哪邊的阿 五權車站那一個嗎

网友:
火星塞型號?

网友C:
工程浩大繁瑣,真精彩 ! 不過有個圖說不太明白,什麼事<調鳥>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程浩大繁瑣,真精彩 ! 不過有個圖說不太明白,什麼事 ?

調校

整個要說明白得花上不少時間在打字
內行的一看就知道
入門的有學過基礎也看得懂
外行的先去看有影有音的教學再來看這個就略懂略懂了

我是外行的,之前看過水管影片,粗略知道順序和眉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工程浩大繁瑣,真精彩 ! 不過有個圖說不太明白,什麼事 ?

調鳥=調汽門間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調鳥=調汽門間隙

受教了 ! 原來是專業術語

网友F:
恭喜完修,第一次看到這麼慘
請問用螺絲拔取器+電鑽也拉不出來嗎,搞成這樣工程滿大的

楼主:
對,很大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很像是你在騎的機車

就是我在騎的那一台,才能這樣亂搞,搞了一個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星塞是沒再塗螺絲膠的 火星塞用手鎖緊 再用工具鎖5分之一即可
還有你搪缸店是哪邊的阿 五權車站那一個嗎 ...

在豐原區,

楼主:
CR8E ,很多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調校

整個要說明白得花上不少時間在打字

多多練習就會了,失敗為成功之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調鳥=調汽門間隙

形容的很好,以前講 調鳥習慣了,一時忘了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第一次看到這麼慘
請問用螺絲拔取器+電鑽也拉不出來嗎,搞成這樣工程滿大的 ...

重點在於,拉出來時,沒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 ! 原來是專業術語

多多谷歌,多多學習,

网友G:
請教雨大,塘缸店處理火星塞沒牙,是重新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教雨大,塘缸店處理火星塞沒牙,是重新攻牙?

有很多方法,以前是重新車牙套,現在有現成的牙套,襯套,但是收費就有點嚇人了,一次五百,運費另計,像我這種缸頭就比較貴了,所以就只能花下去了,

网友:
這火星塞,太細。,真的要好好調教調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教雨大,塘缸店處理火星塞沒牙,是重新攻牙?

网友B:
朔膠車不是都用CR7E嗎 我的擋車用CR8E

网友:
請問這種自攻牙套好用嗎,小弟看規格,大概外牙比內牙多4mm,也就是內徑6mm的牙套,工件作業孔要挖到9mm,再把牙套硬轉進去,工件肉不夠厚,牙套會轉不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朔膠車不是都用CR7E嗎 我的擋車用CR8E

難怪小弟覺得怪怪的,小弟之前換野狼火星塞就是用8號,換豪邁125用CR7E,雨知大您的火星塞孔是直接車大還是有上牙套

网友G:
這樣設計,如果下次又斷,雨大可以不拆車就取出嗎?還是要再大忙一場,再送塘缸店?
d大怎麼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朔膠車不是都用CR7E嗎 我的擋車用CR8E

不一定,150cc好像都是CR8E,還有些300cc也是用CR8E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難怪小弟覺得怪怪的,小弟之前換野狼火星塞就是用8號,換豪邁125用CR7E,雨知大您的火星塞孔是直接車大還 ...

豪邁125 ,應該要用C7HSA吧,你用CR7E會不會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難怪小弟覺得怪怪的,小弟之前換野狼火星塞就是用8號,換豪邁125用CR7E,雨知大您的火星塞孔是直接車大還 ...

找機車的廠牌跟型號就會出來了.....
http://www.ngksparkplugs.com.tw/ ... motorbike_reference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樣設計,如果下次又斷,雨大可以不拆車就取出嗎?還是要再大忙一場,再送塘缸店?
d大怎麼看? ...

我只是知道有這種東西而己.....

沒事不必用這種東西,但要是螺紋壞了,你不用這種東西也不行.....沒得選擇.....

以下影片中的汽車也是這樣在搞的......(見11:10秒處)
http://bbs.pigoo.com/thread-7396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豪邁125 ,應該要用C7HSA吧,你用CR7E會不會撞到,

可能小弟記錯了,小弟都拆下舊的給業主去買料,順便比對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 ! 原來是專業術語

簡單來說應是點火正時,氣缸達到壓力時點火,不知是正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簡單來說應是點火正時,氣缸達到壓力時點火,不知是正解嗎?

點火正時

顧名思義就是汽缸內準備點火(汽油引擎)、爆燃(柴油)的時間點....

凸輪軸控制進排氣們開關、活塞在汽缸上下死點的位置、點火線圈點火訊號

這三個系統的合作搭配才能讓引擎在正確的時間點點火......如何讓三個系統搭配?

就是點火正時~~讓他們各單位能在正確的時間點配合上

活塞於汽缸上死點壓縮了混合氣、進排汽門已經關閉、點火系統預備放電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H:
簡單來說應是點火正時,氣缸達到壓力時點火,不知是正解嗎?

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樣設計,如果下次又斷,雨大可以不拆車就取出嗎?還是要再大忙一場,再送塘缸店?
d大怎麼看? ...

基本上,這個不太會斷,如果真的斷了,也就只能這才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簡單來說應是點火正時,氣缸達到壓力時點火,不知是正解嗎?

點火正時簡單說是指引爆油氣的正確時間 . 比如活塞還在上升你就點爆就過早 . 活塞已下降快過半你才點爆就過晚

汽門間隙是指下降吸氣時何時該開讓混合氣進入跟停止的時間 . 上升時何時該關閉進行壓縮.何時進行開啟排氣

网友I:
拆缸頭,中柱墊高,應該就可以了(我都這樣),

下引擎,是好施工,但一個人很不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拆缸頭,中柱墊高,應該就可以了(我都這樣),

下引擎,是好施工,但一個人很不方便 ...

小弟經驗,一體式缸頭因為正時齒輪蓋跟蓋螺絲剛好被車架擋住,不下引擎不能拿出正時輪盤,也拆不下缸頭

不然小弟都一個人作業,我也是千百個不願意下引擎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簡單來說應是點火正時,氣缸達到壓力時點火,不知是正解嗎?

對大部分的2輪車來說,只要一切照手冊拆裝,正時不可能跑掉,除非化油器有TPS,或是CDI是所謂競賽改裝品可以微調正時
古早白金點火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對大部分的2輪車來說,只要一切照手冊拆裝,正時不可能跑掉,除非化油器有TPS,或是CDI是所謂競賽改裝品 ...

化油車可以玩那顆磁激 或磁鐵碗公改凸點
下引擎簡單 但是引擎裝上才是苦力 可以用千斤頂輔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對大部分的2輪車來說,只要一切照手冊拆裝,正時不可能跑掉,除非化油器有TPS,或是CDI是所謂競賽改裝品 ...

會喲~  正時是會跑掉的 . 磁激線圈跟點火相關部品不良 . 比如火星塞  . cdi  沒經驗的人遇到會抓死.......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小弟經驗,一體式缸頭因為正時齒輪蓋跟蓋螺絲剛好被車架擋住,不下引擎不能拿出正時輪盤,也拆不下缸頭

取下馬桶座墊,拿掉胸蓋,立中柱 中柱下墊兩個磚頭,後避震器螺絲拆,此時缸頭就翹起來了,
G4是一體式缸頭,正時的鳥是可以先調好再裝上,很方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取下馬桶座墊,拿掉胸蓋,立中柱 中柱下墊兩個磚頭,後避震器螺絲拆,此時缸頭就翹起來了,
G4是一體式缸頭,正 ...

可能車種有差,網路借的圖,齒輪蓋(箭頭處)被車架擋住,尤其是下面那根,不論怎麼喬角度,都會因為車架擋住拆不下,而且工具也無法伸進去拆正時齒輪螺絲
我不想下引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車種有差,網路借的圖,齒輪蓋(箭頭處)被車架擋住,尤其是下面那根,不論怎麼喬角度,都會因為車架 ...

車上作業,就是礙手腳,下引擎修起來較爽快

http://lifemlf.blogspot.com/2011 ... 2011/07/g4-585.html

這個連結 網路隨便抓的 就車上作業 看看就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基本上,這個不太會斷,如果真的斷了,也就只能這才拆了,

突然想到,您這個是4汽門的,重新上牙套後,火星塞孔外螺紋跟汽門間距離是不是有縮小

有的話最好不要猛操車,一但箭頭部位裂開就要考慮換新缸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朔膠車不是都用CR7E嗎 我的擋車用CR8E

大大
熱值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豪邁125 ,應該要用C7HSA吧,你用CR7E會不會撞到,

C7HSA

CR7E

网友J:
自攻型牙套
不太建議應用於火星塞應用(有氣密問題疑慮),

有火星塞專用型牙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樣設計,如果下次又斷,雨大可以不拆車就取出嗎?還是要再大忙一場,再送塘缸店?
d大怎麼看? ...

看損壞程度情況
有時候可自救
處理方法很多樣
下列隨機抓幾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突然想到,您這個是4汽門的,重新上牙套後,火星塞孔外螺紋跟汽門間距離是不是有縮小

現在這個年紀,不會猛超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攻型牙套
不太建議應用於火星塞應用(有氣密問題疑慮),

可惜這個些工具,台灣沒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