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MD70-HB0無法觸發求助,既找點位圖或電路圖

楼主(2019-03-24):
型號:MD70-HB0
晶片組:C612
狀況1:無法觸發(有上過假負載也是無法觸發),按下POWER_SW後,I/O(IT8772F)第33腳PANSWH#(3.4V)無法被拉低,有量測過I/O_33腳到POWER_SW並無斷路,但按下POWER_SW就是無法拉低來執行觸發過電。
狀況2:背面有掉件,部分的掉件有參照板上相同或類似的電路設計來修補好,但少部分不確定,故須尋求點位圖或電路圖來釐清真正元件為何。

再附上I/O_PDF檔

最後請各位大神的協助了,敝人將感激不盡。

网友A:
型號好像寫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號好像寫錯了.............

打太快,沒注意到...
只是已經過編輯時間,要請版主或老大修改了。

网友:
已改好了

楼主:
感謝老大協助修改
目前無相關案例,看來只能自己再加把勁兒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老大協助修改
目前無相關案例,看來只能自己再加把勁兒了。

伺服器的資料也比較少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器的資料也比較少流出

是因為比較冷門,所以少有流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為比較冷門,所以少有流出?

在對岸只要有人出錢東西就會流出

网友C:
路過
隨意撈了一下,沒發現有較細部訊息可參考 (以凡人的立場與資源搜查結果)

沒內部流出文件的話
可能要等上好一陣子(10年後),再看有沒有官版釋出n_095|

目前看到與電路稍有關聯的訊息
user manual 中的這張方塊圖

网友B:
生產主機板的廠商都有自家的除錯工具,伺服器當然也不例外,只是這種工具都不外流,我也都是靠朋友才拿的到,剛剛找到一片HP 伺服器的除錯卡,這片卡已經在我這裡很多年了,想當初lwang 贊助痞酷網第一台HP ProLiant DL380 機架伺服器時,我就跟在HP 的朋友拿一片伺服器的除錯卡,只是都沒有機會用到。

http://bbs.pigoo.com/thread-25284-1-1.html

當時還都是使用標準PCI 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過
隨意撈了一下,沒發現有較細部訊息可參考 (以凡人的立場與資源搜查結果)

感謝eric大提供
只是之前在翻原廠手冊時,就有看到了。

無法觸發問題已經解決,但無法開機
看來有得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產主機板的廠商都有自家的除錯工具,伺服器當然也不例外,只是這種工具都不外流,我也都是靠朋友才拿的到 ...

沒用到是好事,代表都很穩定,才能現在在這發表文章了。

無法觸發的問題已經找到,但觸發後仍無法開機,看來是個大鐵板,有的ˊ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