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G505S開機有電源顯示無畫面

楼主(2019-03-25):
G505S開機有電源顯示黑屏無畫面,風扇轉一下就停 CPU溫度很高,請各位大大只是從哪裡著手量測  學習中 謝謝指教

楼主:
記憶體拔除。會有b聲(用桌機的構想去查⋯)是否是cpu  &gpu 異常?

网友:
你拍的是 GPU ,不是CPU

楼主:
Cpu 根本gpu 溫度都有起來

网友:
聯想的機子外接螢幕不知道會不會同步顯示?你開機前先外接螢幕,按了電源鍵後趕快將筆電的螢幕蓋上。
華碩的機子會同步顯示,就算是進BIOS也會顯示(意思就是筆電的螢幕掛了也沒關係,外接螢幕一樣可以當主螢幕用)但是ACER的機子要進系統才會顯示副螢幕。(主螢幕掛了就悲劇了,你無法進BIOS修改參數)我有一台撿到的ACER V3 772G螢幕慘招朋友兒子蹂躪,現在想重灌也沒辦法。

如果不插記憶體會叫,基本電腦到記憶體這算是正常,但開機不顯示螢幕?那有開機完成進入系統的音效出來嗎?有 單純顯卡有問題或是螢幕背光有問題,沒有開機完成音效,那還是送修吧。

网友A:
請闆螢幕上方攝影機旁的小燈有恆亮嗎?

請版大發BIOS讓你刷看看

楼主:
開機沒顯示螢幕。但螢幕有微亮 黑屏。沒有系統音效聲。

楼主:
之前有電源開下去一直放著 放很久 他就自己亮起螢幕進入系統。在思考是否cpu 或gpu供電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闆螢幕上方攝影機旁的小燈有恆亮嗎?

請版大發BIOS讓你刷看看

攝影機旁燈號沒亮

网友B:
電路圖
Lenovo G505s - Compal LA-A091P.pdf (1.26 MB, 下載次數: 23)
BIOS
lenovo g505s VALGC_GD LA-A091P Rev 1.0.rar (2.37 MB, 下載次數: 20)
EC
Lenovo G505S_LA-A091P_KB9012P.rar (52.43 KB, 下載次數: 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圖

BIOS

感謝獅大。小弟回去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圖

BIOS

感謝獅大。在研究一下

楼主:
小弟先從bios 燒錄著手嗎

网友C:
獅子魚大 您好: BIOS的檔案 ,小弟解壓縮時出現錯誤 ,可否CHECK,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獅子魚大 您好: BIOS的檔案 ,小弟解壓縮時出現錯誤 ,可否CHECK, 謝謝。

我可以正常解壓縮呢 可能你的壓縮軟體太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正常解壓縮呢 可能你的壓縮軟體太舊了

了解, 小弟再想辦法試試看。

网友:
拿手電筒照螢幕會有殘影嗎?

楼主:
沒有捏...單純黑屏

楼主:
放著開機 好不容易開機出現下面畫面 之後螢幕黑屏。 風扇一直轉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著開機 好不容易開機出現下面畫面 之後螢幕黑屏。 風扇一直轉

這種情形比較有可能是橋虛焊

楼主:
這種感覺好像是桌機顯示卡會破圖...吹風機 吹一吹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感覺好像是桌機顯示卡會破圖...吹風機 吹一吹就好...

也有可能就是橋跟顯示卡虛焊

楼主:
所以有可能要值球處理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有可能要值球處理瞜?

就是先加熱處理看可不可以開機 如可以開機在考慮值球或更換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