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山金蝶 SF-700P14XE 700W 自動關機

楼主(2019-03-25):
這個power在原桌機上, 進win10後, 不到5分鐘就會自動斷電,
將其卸下, 換到另一台桌機B, 不接硬碟, 不到5分鐘就會自動斷電
確定power 有問題
單獨 接電, 有5vsb
短接後, 測量5v 3,3v 12v 皆正常
目測電容皆無爆
有上網查過可能是啟動自我保護, 但在好的桌機B上, 不接硬碟也會自動斷電
小弟不才, 請問是否還需檢測甚麼元件,感謝各位!!

查得參考文章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t=1795739&p=17

网友A:
接上 負載 測量 各路 電壓 ?

网友B:
小板上的4個大電阻阻值,背膠漏電,導致pg變為0,12v變8v 而關機!
猜想再用個幾次,就開不了機!,猜的大家動動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 負載 測量 各路 電壓 ?

短接後, 單獨上硬碟
5v 12v 也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板上的4個大電阻阻值,背膠漏電,導致pg變為0,12v變8v 而關機!
猜想再用個幾次,就開不了機!,猜 ...

請問L大, 小板是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L大, 小板是指??

不開機好處理,要死不活最難搞,零件老化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後, 單獨上硬碟
5v 12v 也都正常

其他的也要測 ~

有可能是溫度的問題 ~

网友C:
接上多顆硬碟+吹風機伺候
電表多準備幾台插上測量
這樣包準會抓到問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多顆硬碟+吹風機伺候
電表多準備幾台插上測量
這樣包準會抓到問題點 ...

報告S大, 目前的發現是 ,
power只單接硬碟, 可撐過10分鐘不斷電.
若再加上cpu, 主機板, 顯卡, 硬碟,, 側板已拆掉(所以應該不是過熱), 一樣, 撐不過5分鐘即斷電,
手上只有一台電表, 殘念....
這樣得出的結論是, power 已經供電不足, 無法滿足多個設備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