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A-F2A88XM-D3H 過電連纈短音

楼主(2019-03-25):
這一片技嘉GA-F2A88XM-D3H 因ddr3插反之後,過電連纈短音。
可以確定 CPU、DDR3、POWER  正常
請問我要往那方向檢修。

网友:
不過內存維修步驟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238腳、3.3V)、一個SPD供電(236腳、3.3V)和一個基準電壓(1腳\67腳、0.75V)三代內存還需要有復位(168腳、1.5V)才可以的哦

楼主:
謝謝獅子魚
量測結果 118PIN ; 238PIN =3.0V  236PIN=0V

网友A:
一個小疑問.記憶體插反了怎麼壓得下去固定.大小邊面積差很多..

楼主:
找到燒毀電路,用0R 代替
謝謝 獅子魚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燒毀電路,用0R 代替
謝謝 獅子魚的幫忙。

路過.....
是下圖這裡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個小疑問.記憶體插反了怎麼壓得下去固定.大小邊面積差很多..

有可能

以前有一次我懶得把主機搬出來插記憶體
所以直接在桌子下面摸索著把記憶體插上,扣上卡榫
感覺都有扣上,所以通電.....燒了

後來我是覺得,記憶體插槽中間那根防呆有點低
沒辦法拯救我這個呆人,即便插反,還是可以扣上卡榫

楼主:
沒錯 VCC3.3V  pass 236pin
手上另有一片 ASUS A88XM-E  VCC3.3V 直接pass 到 236pin,
技嘉這一片,如果沒有仔細看會以為這位置 MR19 應該上積層電容是 (前提是沒有電路圖下)
在GOOGLE  打 VDD SPD DDR3 大概是電路燒毀  ,下次插記憶體要專心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