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FSP250-50LC

楼主(2019-03-25):
這個是nas上面拆下來的
目前是一次測電容有DC 365V,有5VSB、PS-ON
二次IC是PS224 另外一塊子板是TNY278
啟動後風扇只能會ˋ轉一下,應該是頂到哪個保謢點

1.有把整流二極體兩路都卸下,用二級體檔位量
在剛剛拆下時,熱熱的時候,一度量到1 3腳會有偏壓,後來冷了就正常,這是對的????

2.拆下的時候,順便用電源供應器直接從二次測,依照各路電壓送電
只有12V有內部風扇,電流超過50mA,移除風扇後各路都不會超過1mA,電壓都跟設定值一樣
這個樣是不是代表電容沒問題??

PS224各腳電壓
1:0v
2:0v
3:4.7v
4:2.75v
5:0v
6:3.52v
7:0v
8:0v
9:0v
10:0v
11:0v
12:0v
13:0v
14:0v
15:4.49v
16:0v

希望這顆能跟之前那顆FSP一樣,莫名其妙就修好@@,之前也都找不到、最後子板全部焊一次...,到現在點歌機還活著

网友A:
1.雖然是日本電容,但我會先換掉二次測的電容,畢竟該PSU出廠已經超過五年以上。
(請參考80plus)
2.你給的value其實沒有鑑別度,要將上電與PS_ON短路時的電壓準位記錄下來。
(請將datasheet的腳位截圖下來加工數據,我想不只有我看得難過吧?!)
3.最後勸你一句話,態度決定你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雖然是日本電容,但我會先換掉二次測的電容,畢竟該PSU出廠已經超過五年以上。
(請參考80plus)
2.你給的v ...

好的 我禮拜六再補

网友B:
第四腳電壓疑似偏低...
轉一下感覺是低壓端IC周邊出問題了
問題1 應該要換掉二極體 這叫有漏電了
問題2 如果有電容表就拆下來量....按照正確做法應該要拿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C:
請問你發帖前有看到提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四腳電壓疑似偏低...
轉一下感覺是低壓端IC周邊出問題了
問題1 應該要換掉二極體 這叫有漏電了

1.二極體是整流用的那兩顆蕭特基嗎?
2.星期六會花時間把全部的電容都焊下來,不過沒有電容表,我只能用換的,只能先用正常的電容稱一下,看能不能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發帖前有看到提示嗎?

有的 忘記把故障點放上去,有辦法改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忘記把故障點放上去,有辦法改嗎?

下次再請注意即可。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雖然是日本電容,但我會先換掉二次測的電容,畢竟該PSU出廠已經超過五年以上。
(請參考80plus)
2.你給的v ...

啟動前後除了PS-ON被接地,變0V外其他沒有變化
買了電容表,大概要下禮拜再弄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啟動前後除了PS-ON被接地,變0V外其他沒有變化

買了電容表,大概要下禮拜再弄了 。

你的pin 14怎麼跟一樓不同,是不是key錯了?!

上電後會有VCC、PSON、FPO 約5v

短路開機後 VCC約5V,FPO 拉低為0v,PGI有電壓出來,PS224等待各路輸出電壓沒異常,

PGO最後發送出5v。(可參考時序圖<timing chart>)

5vsb有了,朝二次側方向檢查,依照PS224上少什麼電壓往該路電路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in 14怎麼跟一樓不同,是不是key錯了?!

上電後會有VCC、PSON、FPO 約5v

傳錯張 哪張是第一次KEY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傳錯張 哪張是第一次KEY錯的,

插電時,量測紫色線,有+5v!
不啟動,風扇轉一下,看各路對地有短路嗎!

网友E:
FPO  這腳是 Fault Protection Output 失效保護 輸出
該IC 所有監控 匯集到這隻腳上 ,
電源監控OK 時 該腳輸出 Low 信號
而輸出 High 時 ,  表示測到某條件失效 而 關閉 PWM 工作

既然 你在各各路電壓源 外加電供 未見短路異常
可以冒險將  FPO  這腳 短接於 0V/PIN2_GND 上
強制 啟動PWM整個電源 然後逐個 觀察各路電壓情況

上述既然已說 冒險 就是有炸機風險  注意安全 小心服用
請 備好隨時立刻 關AC 線 開關
或 短路保護 相關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電時,量測紫色線,有+5v!
不啟動,風扇轉一下,看各路對地有短路嗎! ...

今天把二次DC得電容全下了,用剛買的M328測全部都正常,這電容還真厲害,都還在誤差內
在沒有送電和拆掉子版(PS224) 整流子(60A60CT、40U45CT、30V30CT),的情形下電阻如下
12V:8.6k
5V:8.5k
3.3V:2.76k

不過,整流子完全沒辦法用晶體測試儀測,會變如下圖,我用電表二級體檔都正常,順偏0.07~0.09V,逆向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O  這腳是 Fault Protection Output 失效保護 輸出
該IC 所有監控 匯集到這隻腳上 ,
電源監控OK 時 該腳 ...

不太敢弄,被220V電過手半年抬不起來,之後就膽小得要死@@。
我焊點點一點,不行我再來用這個測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二次DC得電容全下了,用剛買的M328測全部都正常,這電容還真厲害,都還在誤差內

沒短路,強制開機(時間不宜過久),看那路電壓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敢弄,被220V電過手半年抬不起來,之後就膽小得要死@@。
我焊點點一點,不行我再來用這個測法。 ...

推薦一下這個..
維修時的防燒負載
http://bbs.pigoo.com/thread-14833-1-1.html

沒出大事 就可以撤下上述防燒   再直接上AC

网友:
應不穩定已很久了,搞的一堆零件老化疑難雜症要修很久很久......
大家加油!

楼主:

笨笨得找還是讓我找到了 ,唯一沒通電的-12V
找到第一個壞掉的元件D602了 SB2100 變成雙向倒通 電阻小於1歐姆
剛剛模擬故障通電,沒負載通5V電流就升到50mA,又學到了一個

先隨便找了一個二級體撐著就開機成功,不過順偏太大,電壓剩11.06V

已下為故障點照片
電路版背面 紅框處
電路版正面 紅框處
測試結果

修到這種外觀無異狀的,真是@#$%@$
在這感謝各位得幫忙

本篇完修

网友F:
恭喜有電就視好的完修了.......
恭喜樓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有電就視好的完修了.......
恭喜樓主~

找到問題點,只要有零件差不多了

剛剛去附近買消特基買不到SB2100,買規格比較大的1N5408,這顆2A也是0.85V附近,但是不是蕭特基
不知知道是不是切換速度不夠快,電壓一直都在11V附近。

現在大概只能走網拍了

网友F:
最近遇過幾個型號,工廠花大成本是用ic把+12v轉-12v1a(+-10%)電路,ic型號忘了.....,早期atx2.0的-12v,-5v如有問題大都會先燒7912,7905,在送訊號power off......,沒記錯的話,atx2.2以後就剩下-12v,既然都說找到-12v無輸出已完修了,而且DIODE在二級管來說是最不會壞的,下次應不會在燒這顆,除非被雷打到-12v,樓主就不要想太多了,所有電壓都有輸出又可以開機成功,如power又壞掉在修就好....
祝好運,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遇過幾個型號,工廠花大成本是用ic把+12v轉-12v1a(+-10%)電路,ic型號忘了.....,早期atx的-12v,-5v如有問 ...

怕把NAS得硬碟一波帶走,那樣會更糟糕,我還是換相同型號的好,像這種跟+12V、-12V一起同一個線圈,除了調整線圈數,沒有其他方式了嗎?因為+12V是準的12.0XV跳動,所以也不想改回授電阻

這次遇到我覺得壞得蠻奇怪的,常壞的都沒事,壞在一個負載不高的地方

网友F:
正常狀況下,下次不會燒-12v的DIODE,而hdisk只吃+12+5v也不用擔心硬碟掛了,而且樓主既然都說已完修了就不要想太多,貴版高手如雲,燒了在修就好....
就這樣了,大家繼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問題點,只要有零件差不多了

剛剛去附近買消特基買不到SB2100,買規格比較大的1N5408,這顆2A也是0. ...

蕭特基二極体還真不好買,我在台北光華兜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正常狀況下,下次不會燒-12v的DIODE,而hdisk只吃+12+5v也不用擔心硬碟掛了,而且樓主既然都說已完修了就不要 ...

這是比較龜毛的做法,懂電路原理的人,可耐12v電壓的二極管,
通通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比較龜毛的做法,懂電路原理的人,可耐12v電壓的二極管,
通通可以用! ...

改了其他款的蕭特基FR560  5A/60V的,輸出電壓有變成-11.54V,就決定這樣了。

補充內容 (2019-4-6 12:36 AM):
型號是   SR560 在此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是比較龜毛的做法,懂電路原理的人,可耐12v電壓的二極管,
通通可以用! ...

大家叁考一下或許會有幫助..........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4439784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其他款的蕭特基FR560  5A/60V的,輸出電壓有變成-11.54V,就決定這樣了。

atx用在二次-12v1a低負載,基本上找顆全新schottky3a40v以上規格替代即可解決該問題,于都不考慮其他的問題,應下次也不會再燒這顆fr560,恭喜完修此-12V問題,如在有其他問題在修就好........恭喜啊...

1N4001 - 1N4007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ds28002.pdf

FR510-FR560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2443/DSK/FR560.html

SB5H90, SB5H100
https://www.vishay.com/docs/88722/sb5h90.pdf

SBR20A40CT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SBR20A40.pdf

网友F:
突然想到一件事,在很多剪體商業技術教學補習班下網站,看過很多技術宣傳文,心想剪體網站號稱純技術交流是競爭非常大下,很多學員為展示專業技術高超已出雲入化成仙腳痛醫腳,而很多不懂的看熱鬧及傳統性下,只知道宣稱完全搞定,以RMB幾毛錢卻收幾十塊RMB,也難怪收入越來越競爭宣傳文越誇張是事實上幫助了什麼?但小城市幾萬維修人員為RMB養家餬口也只有自己心裡有數是腳趾頭痛醫腳趾頭?常想怎不努力再深入研究學習技術,才是真正擁有技術不是號稱性而是不是所謂的商業上業配文?可是,既然理論及實務都已是佛仙等級怎寫宣傳文當維修員而不是做個技術講師賺更多更多RMB?技術員淪為專業寫文章的傳說中網路x毛??
這是在減體站看多了....僅供參考......

此則文,如違反版規,請版主刪掉,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F:
突然想到一件事,在很多剪體商業技術教學補習班下網站,看過很多技術宣傳文,心想剪體網站號稱純技術交流是競 ...

想太多了,我非專業人員,也非技術人員,只是個人興趣罷了!
以後有關電源維修,知道的都不予提供解答,謝謝指教!

网友F:
此樓是您發【問題求助】文,您又自稱"非專業人員,也非技術人員,只是個人興趣罷", 可是您怎會說有"有關電源維修,知道的都不予提供解答"??
這好像邏輯上怪怪的?? 這樓有人求助您啥??

网友F:
請樓主拍一下您剛買的蕭特基FR560  5A/60V照片 並PO給大家看看....600V 的TO220 FAST RECOVERY RECTIFIERSU 裝在那地方也很辛苦?
謝謝~

FR510-FR560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2443/DSK/FR56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樓是您發【問題求助】文,您又自稱"非專業人員,也非技術人員,只是個人興趣罷", 可是您怎會說有"有關電源 ...

那個......這個是我發,你是不是看錯人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個......這個是我發,你是不是看錯人了

對啊,是我看錯人,您不是樓主發文求助,SORRY!對了,剛那發文是在說減體網站的人,這樓很多人發文,你怎麼跳下來好像不怎麼專業啊? 而且,我又沒求助你啊,你應該向求助的人講"有關電源維修,知道的都不予提供解答" 才對啊??? 建議您看一下裡面連結的那些統稱DIODE有何不同??如認為其電器特性都一樣及您是"電路原理的人,可耐12v電壓的二極管,通通可以用的話" 就祝您好運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樓主拍一下您剛買的蕭特基FR560  5A/60V照片 並PO給大家看看....600V 的TO220 FAST RECOVERY RECTIFIERSU ...

小顆的是原本的SB2100   2A/100V   順偏0.85V@2A
大顆的是1N5408        3A/1000V    順偏看圖也差不多是 0.85V@2A   1.2V@3A
但是結果輸出還是少了0.6V左右
這顆是"S"R560                5A/60V          順偏0.65V@5A         修正標示
可能原本也是在10%下限範圍內 所以裝了這顆還是只有11.5XV
封裝同1N5408  DO-201AD  肥滋滋的,都要磨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顆的是原本的SB2100   2A/100V   順偏0.85V@2A
大顆的是1N5408        3A/1000V    順偏看圖也差不多是 0.85V@ ...

哇......確定您買到的是FR560 ? 您是買到特定制的schottky FR560-5A/60V會很貴?
FR560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2443/DSK/FR56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對啊,是我看錯人,您不是樓主發文求助,SORRY!對了,剛那發文是在說減體網站的人,這樓很多人發文,你怎麼跳下 ...

我是才樓主,你剛剛按回覆的不是...
你這樣會讓看文章的人錯亂,按回覆是給該樓的回覆,樓主是指發帖也就是#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才樓主,你剛剛按回覆的不是...
你這樣會讓看文章的人錯亂,按回覆是給該樓的回覆,樓主是指發帖也就 ...

我不是按回覆sivs147的回文,你怎知道是你來回這則文?但是,真不好意思讓你錯亂了?
很高興大家都一起出現回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哇......確定您買到的是FR560 ? 您是買到特定制的schottky FR560-5A/60V會很貴?
FR560
https://pdf1.alld ...

剛剛確認一下 是"S"R560 @@,我記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按回覆sivs147的回文,你怎知道是你來回這則文?但是,真不好意思讓你錯亂了?
很高興大家都一起出現回 ...

這個不是我,他不是樓主,沒有跟我一樣看錯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個不是我,他不是樓主,沒有跟我一樣看錯了?

我沒有說liuchinlang是你啊,你怎認為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沒有說liuchinlang是你啊,你怎認為是你?

可是問題求助是我發的阿 不是他發的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確認一下 是"S"R560 @@,我記錯了

都你在說的?? 要不要請在確定一下搞不好不是SR560也不是FR560 ??

网友:
有需拍照片給大家幫你確認是啥型號及datasheet才不會又搞錯浪費大家的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問題求助是我發的阿 不是他發的阿.....

我沒說是liuchinlang發樓的啊,你怎認為是他發的啊....??

网友:
這樓是技術求助樓怎變成樓主求助誰發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