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ASUS EeeBOX B203 迷你電腦拆機更換CR2032鈕扣電池

楼主(2019-03-25):
ASUS EeeBOX B203 迷你電腦拆機更換CR2032鈕扣電池
幫朋友販售一批EeeBOX B203迷你電腦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029#lastpost
整理的過程中發很容易將3.5mm音源孔拆斷
滿多台主機內的CR2032電池己沒電,或者需手動拔除電池以便清除BIOS密碼
所以分享拆機過程照片,有購買此機的人可參考看看,免得拆壞音源孔

側邊有四顆螺絲,粗細長短不一
將硬碟抽起
使用痞酷鏟/撬片或拆機工具將背蓋取下
不要拆錯面了
四角落螺絲取下,準備拆邊框
電源鍵旁有片塑膠貼紙,撕掉就行
拿一字起子伸進去後輕輕向上頂起邊框,使其微微脫離原本位置
一字起子比較堅固,用金屬鏟可能會變形
注意!!!音源孔易斷!!!
小心的將邊框頂起,不要撞到音源孔
撞斷的話就會變成這樣,負極噴掉了.....
如果拆機時還是不幸將音源孔撞斷的話n_147|
請私訊我,我寄零件給你更換n_167|
取下邊框,後面就簡單多了
將另一面背蓋取下
將鎖在鐵殼上的螺絲都取下

拆到這裡就可以更換鈕扣電池了
如果是BIOS有密碼的,請將鈕扣電池拆下靜置30秒後再裝上即可
拆解完畢,將機板清潔後即可組回
隨機會附贈螢幕支架,可將主機固定在螢幕背後
算是滿不錯的設計

网友A:
靠好危險喔~~~當時買要擴充記憶體的話....技術工程課的肯定手會抖阿

网友:
設計師要打PP

网友:
設計師說…好看的衣服,通常都很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好危險喔~~~當時買要擴充記憶體的話....技術工程課的肯定手會抖阿 ...

不會啦...單純裝記憶體的話,只要拆到第4張照片那裡時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會啦...單純裝記憶體的話,只要拆到第4張照片那裡時就可以了

那要修理時也很恐怖啊~~~~所以都交給店長處理!?

你要不要湊兩條1GB來出貨?....直接滿配

你試試看這台可不可以跑"鳳凰OS"....當安卓系統用(配記憶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修理時也很恐怖啊~~~~所以都交給店長處理!?

你要不要湊兩條1GB來出貨?....直接滿配

出貨時有再附一支1G RAM呀
只是我沒空裝而已
裝上後都是1G*2

補充內容 (2019-3-26 11:29 PM):
我實在沒空多做別的測試呀QQ
手上故障品太多,不管要再維修或整齊都很花時間
我都快被故障品淹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貨時有再附一支1G RAM呀
只是我沒空裝而已
裝上後都是1G*2

這樣啊~~~如果能跑那個鳳凰系統的話....這東西更有價值了

网友:
可以跑android x86
http://www.android-x86.or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樣啊~~~如果能跑那個鳳凰系統的話....這東西更有價值了

上網看那個鳳凰或其它系統的安裝,有很多可能,但有效的應用就很少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網看那個鳳凰或其它系統的安裝,有很多可能,但有效的應用就很少見。 ...

鳳凰系統我曾拿我965P-LGA775系統去跑~~~不好意思它不支援

因為這便當盒規格老了,最大記憶體只有2GB,跑WIN10應該會喘...

所以必須透過WINDOWS以外的系統發揮戰力~~LINUX應該就能跑的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鳳凰系統我曾拿我965P-LGA775系統去跑~~~不好意思它不支援

因為這便當盒規格老了,最大記憶體只有2GB, ...

EeeBOX便當盒記憶體可以擴充到4GB (2G*2)
只不過我試裝大家推薦鳳凰OS及android_X86後,系統都有顯示安裝成功,但開機就是無法載入n_154|
最後還是win7將就著用
等待有其他人安裝非windows系統來分享心得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鳳凰系統我曾拿我965P-LGA775系統去跑~~~不好意思它不支援

因為這便當盒規格老了,最大記憶體只有2GB, ...

裝Win10.   記憶體少,cpu如果不夠力,還是別嘗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EeeBOX便當盒記憶體可以擴充到4GB (2G*2)
只不過我試裝大家推薦鳳凰OS及android_X86後,系統都有顯示安裝 ...

上網,office,copy,pdf,音效....輕應用是否可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EeeBOX便當盒記憶體可以擴充到4GB (2G*2)
只不過我試裝大家推薦鳳凰OS及android_X86後,系統都有顯示安裝 ...

可以裝到4GB?~~~那就能跑WIN10了.....這機器晶片組到底是哪種??

945G還是945G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裝Win10.   記憶體少,cpu如果不夠力,還是別嘗試……

主要是記憶體~~~最少要有4GB是入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網,office,copy,pdf,音效....輕應用是否可接受?

這台文書可以啦!!~配一顆SSD當系統碟.....透過SD卡槽存資料

网友:
有人成功過在EeeBox B202上run android x86
https://sya.tw/archives/1220

网友D:
終於搞定,安裝了phoenix OS 32位元版(iso),64位元的上不去,速度上差強人意,受限於cpu吧.
要裝phoenix (iso),要先把硬碟格式化fat32 ,容量隨便給個50GB,format c:/s 後可開機再開始安裝phoenix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終於搞定,安裝了phoenix OS 32位元版(iso),64位元的上不去,速度上差強人意,受限於cpu吧.
要裝phoenix (iso) ...

用起來怎麼用阿~~?

有安卓的感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起來怎麼用阿~~?

有安卓的感覺嗎?

安裝過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877080

网友E:
請教樓主,文中講的Eeebox專用"螢幕支架",你這還有賣嗎? 苦惱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教樓主,文中講的Eeebox專用"螢幕支架",你這還有賣嗎? 苦惱中~~~~

還剩幾組螢幕支架,有需要的話可私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