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國際牌EH-CNA97機板無電源

楼主(2019-03-26):
電源打開馬達有轉,機板無燈號顯示,功能按鍵按壓無效果,經檢測是圖片上晶元無輸出,看不出編號,有會兄能知道編號,或是有提供維修服務的嗎?  謝謝

NA97

NA97

网友A:
恩....沒有正面的圖片不確定那顆黑色的到底是不是整流橋
(一般來說控制電路都會走直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73982-1-1.html

PC PhotoCupler

這是另一台,上回馬達壞掉已經送還用戶了,沒能對造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沒有正面的圖片不確定那顆黑色的到底是不是整流橋
(一般來說控制電路都會走直流電) ...

由電路架構看起來是整流器~看不出編號,只好等下一台進來再研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電路架構看起來是整流器~看不出編號,只好等下一台進來再研究

手邊剛好有一台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邊剛好有一台  參考看看

感謝回覆授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