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牌 PDE-C430 電熱水瓶不出水

楼主(2019-03-26):
最近親戚拿了這台虎牌 PDE-C430,說是正常的
老媽說如果正常就留著用
前幾天測試了一下
加水插電加熱都是正常的
結果解鎖按了出水鍵完全沒反應
馬達完全沒聲音

一開始想說是不是按鍵壞了
上網查一下拆法拆開來看

控制板背面出水鍵處有水漬(紅圈處)(抱歉清完才想到要拍)
清潔一下測試也是沒反應
用電表歐姆檔測試開關,按下後阻值跳成0
這樣按鍵應該是沒壞吧

拆了底部來看

電路板背面紅圈處有一些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乾掉的樣子
就把它刮除試試看,還是一樣沒反應

馬達組也有拆開來看
裡面葉片那些都很乾淨,沒像網路上有些說是水垢卡住

後來爬文看到馬達電壓就量量看
按下出水鍵後,電壓值大概11.xx V
這樣應該電有到馬達吧

我會的只到這邊,就把它裝回去
結果亂按測試有聽到好像發達轉了幾下的聲音
再來怎麼按又回到最初沒聲音跟反應

請問還有可能是哪邊的問題

网友:
把出水這個按鍵,拆開裏面積碳清乾淨。

馬達拆下來,單獨用12v測試,看轉的如何。

网友:
按鍵都換掉吧!
焊點重焊。

网友:
有濾水網的話先清一清

网友:
我家的是馬達壞掉

网友:
>> ...結果亂按測試有聽到好像發達轉了幾下的聲音

故障前的現象...
有些故障是直接"死"給你看---故障點明顯
有些是一下好一下不好---反而惱腦筋(量都好的,用有問題)..

樓上已經有建議了,先單獨測馬達(或拆馬達)...

楼主:
我再把按鍵清潔跟換掉試試
請問馬達拆下後
12V電源要用什麼供應
舊電腦的POWER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把按鍵清潔跟換掉試試
請問馬達拆下後
12V電源要用什麼供應

舊電腦的POWER可以嗎?可以的。

機車電池也是12V。

网友:
如板上前輩說得先看看馬達是否還良好!!假如可以!!那看一下繼電器是否有動作

楼主:
剛好找到舊的易驅線的電源
大4PIN接12V外接電源
馬達是可以正常轉動的

悲劇是微動開關被我拆爆了
這顆ORMON D2F-T看規格有125VAC 3A
網路上好像大都是滑鼠用的
都是30VDC 100mA或少數有125VAC 1A
再找時間去電子材料行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好找到舊的易驅線的電源
大4PIN接12V外接電源
馬達是可以正常轉動的

其實壞掉的是解鎖那顆按鍵開關(已生鏽),換掉就好了。

保護解除,再按出水(微動開關)才會有動作。

微動開關從不要用的滑鼠拆換就好,那裏只控制出水馬達而已,耐壓/耐流綽綽有餘。

楼主:
剛剛去電子材料行買微動開關
把解鎖鍵跟出水鍵都換掉
終於正常出水了

因為一開始解鎖鍵按下去解鎖的LED燈是會亮的
所以一直以為是正常的

非常感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長知識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