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電功率轉換問題

楼主(2019-03-26):
電源供應器
最大功率:500W
輸入:AC 110V
輸出:DC 24V、21A (約500W)

充電器
最大充電功率:800W
輸入電壓/電流:DC 7-32V/35A
充電電壓:DC 1~50V
充電電流:0.05-30A

想請教各位前輩,若電供輸出 24V、10.5A 的電流給充電器
而充電器的充電電壓是 8.4V,
那充電器的電流輸出,是否有辦法高於 10.5A 的電流?

既然 24V 輸入都可以降壓到 8.4V 來充電
充電器輸出電流是否有辦法上升到超過 21A 甚至接近 30A 來充電?
還是充電器會被電供的最大輸出限制住,只能到 21A 甚至只有 10.5A 而已?
可參考下面附圖,應該會比較容易理解我想表達的問題
謝謝各位!

网友:
電源供應器最大500瓦輸出
那麼充電器輸出會小於500瓦

以樓主的充電器規格來看
該充電器應該有升降壓的功能在裡面
所以不管輸入電壓為何,只要在範圍內(7-32v)
都可以輸出1-50v

但是輸出功率,要看輸入能提供多少功率為主

假設最大輸出功率800瓦來說
充電轉換效率為85%
1/0.85=1.1765
那麼輸入功率至少要800*1.1765=941.2瓦
才能滿足最大輸出功率

网友:
先照一下,設備規格或型號...

楼主:
抱歉 謝謝兩位
下面網址是電供的規格表

型號是 RSP-500-24 那台
(小弟尚未有發佈網址權限,請複製貼上網址時,最前面加上 "www")
.meanwell.com.tw/webapp/product/search.aspx?prod=RSP-500

至於充電器是這款 (這是露天賣場,不用加WWW,可直接複製貼上)
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27307141208

所以,若電供穩定提供24V,全力輸出500W(假設足瓦),但電供的最大輸出電流是21A
此時在充電器的輸出端設定輸出的電壓若比 24V 還要低,那充電器的電流是否可以升至超過 21A?

若充電器轉換效率,假設如前輩所說 85%
電供提供500W給充電器
那麼充電器就能輸出 500W * 0.85 = 425W
那麼....充電器要輸出425W的話
若充電器輸出電壓若設定低於14.2V以下,但不限流的話
那麼此時充電器的輸出電流,應該就是持續輸出在最大電流 30A 附近了吧?
但電供不是只有給充電器 21A 的電嗎?為何充電器卻能轉換輸出超過 21A 的電?
還是說,這類具有升降壓功能的充電器,都具有這種升高電流的能力?

网友A:
輸入輸出的電壓電流要分開看

但是他們的功率一定是  輸入會大於輸出
輸出的最大功率會小於輸入能提供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入輸出的電壓電流要分開看

謝謝指導!
所以說,輸入充電器的電壓電流,與充電器輸出的電壓電流,並沒有直接關聯
主要是看功率轉換

輸出小於輸入
充電器的輸出電壓與電流值
兩者乘積在不超過輸出功率的情況下
輸出的電壓跟電流值,是可以任意調整的
充電器可以設定出高於(或低於)輸入的電壓值來輸出,電流的轉換輸出亦同
這樣觀念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
所以說,輸入充電器的電壓電流,與充電器輸出的電壓電流,並沒有直接關聯
主要是看功率轉換

對

只要輸出功率不超過輸入能提供的功率   理論上DC-DC 都可以做到

例如我有一12V  500W的電源供應器  它可以視為一可以輸出12V 41.6A的電源

我可以透過升降壓電路  DC-DC型的變換電路
來做到一些事
例如說
我可以用它來做110V 4.5A的電源    升壓再升上去 比如說6000V   那輸出電流只剩下83mA

如果想要降壓  電流可以再更大  9V可以得到55A     5V可以得到100A

网友:
PWM變換的電源穩壓電路  其輸入輸出關係 要看的彼此的功率   輸出端的電壓電流皆可以變化

如果是傳統的線性穩壓電路    輸入與輸出的電流是一樣的  會改變的只有電壓
多數是用在給IC的穩壓

楼主:
原來如此,真的受教了!
感謝大家的幫忙
我的疑惑解開了!
話說……專炸元件大大,你都不睡覺的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真的受教了!
感謝大家的幫忙
我的疑惑解開了!

把電流想成水流,把電壓想成水壓

這概念就不難懂,

壓力越高水流越快

楼主:
原來是這樣啊~
我當初也在想這原理是不是像水管粗細與水流量及水壓的關係一樣
想不到原理還真的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