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PARNIS BOX 自動上鍊盒(8+9入) 電路板的怪問題~

楼主(2019-03-26):
拆之前忘記拍照~~

旋轉一下 可以取下中間的白色固定座~

然後拆下底下黑色旋轉座跟馬達間的螺絲~~~

四顆旋轉座排排站

解體後的照片~~

內部電路板的照片

我...困惑了~~

DC頭  居然三線~

其中兩線 沒插上頭的時候是通路 插上後 斷路...

但在機板上 很不正常的 AB兩點居然沒有電壓......

反而PW SW 居然一個點跟3V+通路 一個點跟3V-通路...

這樣不就短路了!!!!!

整個超怪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可以指點迷津...

完全卡關 不知道該如何檢查下去..

网友A:
DC母座內含開關

沒有插入時  電池可通路  當DC頭接入時  電池就會斷路  這樣子可以實現雙電源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母座內含開關

沒有插入時  電池可通路  當DC頭接入時  電池就會斷路  這樣子可以實現雙電源供電 ...

感謝指點~~

他看來是支援DC電池供電無誤~ (只是剛好這組本身沒有電池座 熊熊沒想到可能是這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