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5750 版號 LA-6901P 無法開機 完修

楼主(2019-03-26):
好久沒發個維修文

ACER 5750  I3   2代   LA-6901P

無法開機.........拆機檢查

一通電  PQ30 冒煙   好吧   PQ31順便換

看一下圖   PU4  有關     .....很好   擊穿

換好以後   PL8  怪怪  1.5V還是短

U12   5.6.7.8  沒短   1.2.3短路

看一下點圖

C359 短路......換     U12不短了

......可以開機沒問題了

不過原本的記憶體都燒了~可能是C359那一路吧

補充內容 (2019-4-25 07:13 PM):
SORRY   我看完點圖   需要更正
U12   1.2.3  沒短   5.6.7.8短路
謝謝大家!

网友A:
pu4的ic怎麼看起來有燒出一個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4的ic怎麼看起來有燒出一個洞?

........他被燒壞了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被燒壞了阿............

 哈哈,文章沒看仔細

网友:
讚!有燒零件至少有方向去縮小檢測範圍。

不開機的查找範圍牽涉就廣了...

网友B:
您好: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C359 是 1.5V 穩壓濾波迴路

C359

C359

補充內容 (2019-3-29 09:46 PM):
分享隻大大說明是否有錯
因為C359 是+1.5V 迴路,+1.5V 皆非常多地方 ,且C359故障應該是U12 5678短路
如果U12  1.2.3短路 應該是C339 這邊壞,即+1.5VS 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C359 是 1.5V 穩壓濾波迴路

1.5V跑很多地方
1.5VP+1.5V POWER rail for DDRIII

PU4  應該是很大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V跑很多地方
1.5VP+1.5V POWER rail for DDRIII

要是沒點位圖,找切確短路位置還真不容易。

网友:
恭喜完修,學習了

网友D(2019-04-25):
恭喜完修。請教goodboy0920大 ,C359是+1.5V的電,您量測U12的1-3腳短路,那應該是+1.5VS線路有短路。U12的5-8腳沒有短路,照理說,+1.5V的線路應該沒有短路,可否指點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C359 是 1.5V 穩壓濾波迴路

已更正!    是我暈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請教goodboy0920大 ,C359是+1.5V的電,您量測U12的1-3腳短路,那應該是+1.5VS線路有短路。U12的 ...

我剛剛看點圖     是我敘述錯誤    已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沒點位圖,找切確短路位置還真不容易。

會誤殺很多!

网友C:
請問goodboy0920大大是採土法煉鋼一個一個的方式去找、還是上可調電供加冷卻劑去查找?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goodboy0920大大是採土法煉鋼一個一個的方式去找、還是上可調電供加冷卻劑去查找?
謝謝~ ...

我都是可調電供燒機    還是會遇到燒不出來      這台就沒溫度~     有圖會方便許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都是可調電供燒機    還是會遇到燒不出來      這台就沒溫度~     有圖會方便許多  ...

感謝回覆~

請問goodboy0920大大,有遇過到電池充放電不良的問題嗎?

最近修到這個issue,頭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回覆~

請問goodboy0920大大,有遇過到電池充放電不良的問題嗎?

建議   先要一顆新的電池   先排除電池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回覆~

請問goodboy0920大大,有遇過到電池充放電不良的問題嗎?

建議   先要一顆新的電池   先排除電池問題.....
是無法充電  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議   先要一顆新的電池   先排除電池問題.....
是無法充電  還是?

電池開機, BIOS底下檢測adapter上電時抓不到該adapter的瓦數(unknow)

win10下也是一樣狀況,沒顯示充電圖示!

不過電池端的MOSFET有提升到8V以上的準位,之前有換過charger IC,沒有完修~

网友E:
BIOS 裡面會顯示瓦數通常是 DELL或HP才有,帶針的有ID功能

你是用可調電源轉帶針?有用原廠變壓器試過?通路8、9成以上都是仿的...

DELL、HP 帶針不能互用

印象中有次用可調電源開DELL筆電也是UNKOW然後有警告的字,記憶模糊

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4003-1-1.html

ID沒過,可能就不會充電.......

网友:
求5755g點位圖

网友:
不清楚是不是這一板 沒板號

网友F:
P5WEO LA-6901P REV:2.0 求點位圖

网友:
引用 网友F:
P5WEO LA-6901P REV:2.0 求點位圖

COMPAL LA-6901P (P5WE0,P5WS0) BoardView.zip (985.32 KB, 下載次數: 34)

网友:
恭喜完修,沒有點位圖及電路圖,就只能瞎子摸象了,感謝分享!

楼主:
謝謝分享 !   給你一個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 裡面會顯示瓦數通常是 DELL或HP才有,帶針的有ID功能

你是用可調電源轉帶針?有用原廠變壓器試過?通 ...

大俠抱歉晚回了
沒錯,是dell的adapter!
維修方向是正確的,讚!
上週同事完修了,是jdcin 的PSID腳浮高open

网友G:
我有一台5750G,症狀也是短路不開機。
按下開機鍵會短路至adaptor
不知道可否代修?希望一千元內不然老機可能沒更高價值了。
或是大大們可以告知哪裡買得到零件
感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台5750G,症狀也是短路不開機。
按下開機鍵會短路至adaptor
不知道可否代修?希望一千元內不然老機可 ...

1000元內     是不會有人修....
你就自己研究吧.......經驗跟技術沒這麼廉價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元內     是不會有人修....
你就自己研究吧.......經驗跟技術沒這麼廉價

了解,就報廢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