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吹風機 EH-CNA97 沒有熱風 怎麼更換溫度開關

楼主(2019-03-26):
這一系列的吹風機早就久仰大名,可惜身邊的朋友沒有用壞過
終於等到一台可以來滿足好奇心
努力爬文,光是拆解研究就花了好多時間,感謝b大願意熱心特別指導

拆解過後,想說一定是兩個溫保其中之一吧,準備了無鉛錫絲準備伺候它們
沒想到都乖乖的,兇手指向出風口的溫度開關
仔細一看有一些黑炭,又是一個接點黑掉的例子...無奈

一來查不到這個零件(TS 3001),可能是我查的關鍵字不對
ˋ二來就算買來,我也不曉得要怎麼換上去.....鉚釘是可以拆的嗎?
還是可以不動鉚釘的情況下,把中間那些金屬ˋ片移花接木???

最後只好請出砂紙輕輕磨一下,又很怕它失去彈性
雖然可以恢復<1歐,但是感覺不太耐用彈性不穩定
不知可有解套方案?

楼主:
實際測試,熱風回來了

最低速(SET),36.7瓦,連續吹5分鐘沒有問題
中速(DRY),一開始會1300瓦,和600 800瓦之間跳來跳去,還會有繼電器的聲音,轉了幾秒後,會維持1300瓦
不過沒有心臟測試是否可以連續吹5-10分鐘 (想到要拆解就覺得困難,這次斷了一個小小卡榫>_<)

想請教有實際換過這顆溫度開關的版友
材料的購買和鉚釘怎麼拆掉換裝?

网友A:
用小磨鑽把積碳磨掉,選尖一點的磨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磨鑽把積碳磨掉,選尖一點的磨針。

請問磨掉後可以上一點富見的接點油嗎?
買來幾乎沒有用過,印象好像不能這時候用
要在剛買來接點很新的時候上油保養(不過新的機器要拆開上油實在好懶)
等到有磨損再來上油好像就沒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磨掉後可以上一點富見的接點油嗎?
買來幾乎沒有用過,印象好像不能這時候用
要在剛買來接點很新的時 ...

要不要上油,可以自我測試一下。少許或是不上油。

网友B:
這個我磨過一次  也是沒熱風 查到是它的問題, 沒問題的
用到現在 不用上油 應該只是卡到積碳

网友:
請問開關後方機板,輸出幾vd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磨過一次  也是沒熱風 查到是它的問題, 沒問題的
用到現在 不用上油 應該只是卡到積碳 ...

好像不要上油比較好
我塗一點點,第一次使用還噴出兩個火星~~
既然溫度開關通路,想要知道是否維持功用

NA97我切到DRY中檔 1320W
持續使用10分鐘還沒有跳開
不過溫度也還好,就一般吹頭髮的溫度,連續吹在手上約3秒才會移開的溫度

不曉得有沒有同型號的,DRY中檔  連續使用10分鐘沒有跳開,是正常的嗎?

网友:
这种可恢复式温控开关很好修。正像“單晶片微電腦”大说的那样,用细砂纸稍稍对触点清洁一下即可。
因为在高温环境下,还是不要用接点油了。因为这样的环境下油会干涸,覆盖在触点表层会增加电阻,时间长了会碳化,还可能导致触点粘连失去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