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 AD-1221B 除濕機 啟動後RELAY 高頻跳動

楼主(2019-03-27):
聲寶 AD-1221B 除濕機  上電後 RELAY 不斷的跳動
一開始以為是啟動電容壞了 換上2UF , 順手也別2個RELAY 也換了

電容狀態

電容狀態

電容的狀況

換下的電容及RELAY

換下的電容及RELAY

換下的 啟動電容及RELAY

換好後

換好後

換好後
仍然 是高頻跳動

現況
散熱馬達則是 只有1/4速轉動
壓縮機還是有運轉(開機後有 嗲的一聲)
看電容也沒 凸起
請問眾位高手應該往那個方向來檢修呢??
其次 也沒看到壓縮機電容! 是新的壓縮機不需要?
        也沒看到變壓器

网友:
會不會有電晶體偷開了!!所以讓繼電器一直動作

网友A:
這型除濕機在招回名單上耶! 有招回更換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型除濕機在招回名單上耶! 有招回更換過嗎?

沒有! 沒注意到

网友B:
檢查ZD3, ZD4, 或許只是供給 U1的 電壓不足,不穩。

网友:
給繼電器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ZD3, ZD4, 或許只是供給 U1的 電壓不足,不穩。

huang22大大 您說的是電晶體嗎?

网友:
電解電容先全部換一換~
或全板補焊看看~

网友B:
猜測所稱散熱風扇應該是蔽極式馬達,故無需起動電容。而2uF方型電容可能用來限流,壓降與ZD穩壓供給24V電路。5歐姆方型大電阻又限流壓降與ZD穩壓成5VDC,供給U1這最多腳控制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測所稱散熱風扇應該是蔽極式馬達,故無需起動電容。而2uF方型電容可能用來限流,壓降與ZD穩壓供給24V電路 ...

如果電容是拿來降壓的話,是類似容降電路的意思嗎?
那這樣1.8u和2u不就會有蠻多差別的?

网友:
的确,Relay跳动多数是励磁线圈供电不足引起。楼大可以从此入手查找原因。

楼主:
感謝 版大們的協助及教導
昨天把4個電容都換掉後 relay就正常運做,沒再發出高頻聲
順便把18.UF-->2UF 啟動電容再換回-->1.8UF 也是正常
至於為何再把 電容換回 是怕馬達燒掉.
一直找不到一樣規格的電容 上面又標示 40/85/21 還標P2
更是難找 還是太太協助我解開 40/85/21 這個謎題
其實只要找UF數相同就可以 P0/P2 僅是防爆差異
ZD3, ZD4 這地方是插 看似電阻 紅色半透明的??不知如何形容
至於電晶體 買了 沒用到!
再次感謝 眾位版大的幫忙 謝謝
不過 另台日立除濕機 也怪怪 一移動就斷電 待他日 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測所稱散熱風扇應該是蔽極式馬達,故無需起動電容。而2uF方型電容可能用來限流,壓降與ZD穩壓供給24V電路 ...

是 蔽極式馬達沒錯
不過請教 huang22大大
1.蔽極式馬達 是否分為滾珠軸承式/(黃銅或套環軸承)滾珠
2.前者爬文是說比較安靜 個人覺得也還好,但油乾了是沒半法再進行保養?
後者 個人覺得只要卡緊 補點黃油就還是可以持續工作 這樣優劣似乎 是後者比較好?
3.其次這次維修時 把風輪拆了來進行維修,因無法有效散熱,馬達溫度過導致溫度保險絲燒了
以往記得 黃銅或套環軸承馬達溫度 似乎沒有 滾珠軸承式軸承高?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型除濕機在招回名單上耶! 有招回更換過嗎?

招回名單據說基板上的某牌電容有問題,當年很多牌都用這顆電容所以幾乎每家都有中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 版大們的協助及教導
昨天把4個電容都換掉後 relay就正常運做,沒再發出高頻聲
順便把18.UF-->2UF 啟動 ...

ZD3, ZD4 是稽納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ZD3, ZD4 是稽納二極體

感謝 jazz00040大大 的教學 又長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