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8B75-M 求助 BIOS

楼主(2019-03-27):
ASUS  P8B75-M  REV : 1.03

雙 BIOS - 量測電壓都還正常 - 想試試 BIOS  看看

官網 CAP 檔

网友:
可以備份傳上來嗎

楼主:
雙 BIOS  分  1 - 左  , 2 - 右

2.5 MB, 下載次數: 18

2.87 MB, 下載次數: 18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雙 BIOS  分  1 - 左  , 2 - 右

ASUS P8B75-M 1.03.rar (5.58 MB, 下載次數: 31)
你先試試看這兩個檔案可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試試看這兩個檔案可不可以用

狀況一樣 -- 那應該還有其他問題 - 在查吧 !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