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鴻海 infocus XT-70CM802 主機板 1P-0133C03-4010 (求助)

楼主(2019-03-27):
鴻海 infocus XT-70CM802 主機板 1P-0133C03-4010

有一組電壓降壓回路的 DC/DC 轉換 IC 找不到資料 無電壓輸出.

輸出電感斷開 CU4XD 有短路 (對照旁邊的另一個)

請問前輩先進們指導如何查到這 IC .如何可以買到這零件.

感謝指導!!!

网友A:
上次也有遇過類似IC壞了~
結果是主晶片短路了~
順便帶走IC~
你這顆IC應該也是在主晶片旁吧~
請下這顆IC再量一量看看吧~

网友B:
降壓DC/DC
SY8009BABC  SOT23-6

838.67 KB, 下載次數: 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也有遇過類似IC壞了~
結果是主晶片短路了~
順便帶走IC~

是的好像就是它的供電.謝謝前輩的提點.我檢查看看是否主晶片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壓DC/DC
SY8009BABC  SOT23-6

首先感謝前輩先進的幫忙

另外請問指導如何查到這 IC

我在網路上找了好久都沒有方向.心裡好迷惑.打 "絲印" 也沒有

是否前輩先進指點迷津.!!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