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ISSAN 原廠 2815 4CG0A 汽車音響

楼主(2019-03-27):
NISSAN 原廠 2815 4CG0A 汽車音響 功能正常拆下已放1年 想說要來當家用音響 於是去露天拍賣 買了接線頭 我也照說明書 黃 紅 橙 接12V電源 黑接負極 但是面板還是黑頻 連背光也沒亮 就如我PO的圖一樣黑頻 情問各位高手懂這個型號的 NISSAN 原廠 2815 4CG0A 汽車音響主機接線 是我接頭買錯 還是螢幕燈光壞了 全新使用7天拆下來放了1年 我電源供應是用電腦淘汰掉的 電源供應器12V來測試 電源輸出確定有 12V 已經卡好幾天了

网友:
你有按一下開關嗎,

网友A:
有確認是專機專用還是形狀一樣的代用品?
不嫌麻煩就拆開來看看電源地線喇叭線有無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確認是專機專用還是形狀一樣的代用品?
不嫌麻煩就拆開來看看電源地線喇叭線有無錯誤? ...

我買接頭 賣家說可以用 我有拆開電源都正確 CD片會動

楼主:
有按 這主機在車上都正常 拆下放了1年都沒動它 這樣也會壞掉真倒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按 這主機在車上都正常 拆下放了1年都沒動它 這樣也會壞掉真倒楣

長按電源鍵試試看.....放到壞掉只能拆開練功夫了~~~

网友:
主機的腳位不知道有變動過...出貨給車廠的稱OEM....怕訊號腳位跟市售不同

最簡單的方案就是你找汽車音響行,付費請店家幫你確認主機是否正常..

网友:
米建議先檢查 ACC 與電源供應+的腳位是否正確,因為米之前測試PANASONIC汽車音響發現必須兩個部份都都有供電才能正常開關機,謝謝。

网友B:
問一下你的電源供應器有沒有啟動!
你接12V的瓦數夠嗎?

网友C:
既然都拆下 再拆原廠主機下來看確定腳位是否都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一下你的電源供應器有沒有啟動!
你接12V的瓦數夠嗎?

電源都沒問題 也有用別的電源供應器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拆下 再拆原廠主機下來看確定腳位是否都正確

有拆下主板但沒寫腳位定義 所以才買專用接頭

网友:
會不會是 接腳氧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拆下主板但沒寫腳位定義 所以才買專用接頭

看你的腳位應該是沒錯 黃紅橘 接正電 黑線接負電
如果還是不行應該就機版gg了

网友D:
我改過類似的 我的印象是藍色的線也要過電背光才會亮OAO
沒什麼印像了,可以試試看

网友E:
可能保護了,要接行車電腦或ˊ破解,才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過類似的 我的印象是藍色的線也要過電背光才會亮OAO
沒什麼印像了,可以試試看 ...

感謝各位先進回答 有照你方法試過了還是沒亮 我打算回收 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保護了,要接行車電腦或ˊ破解,才給用。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腳位應該是沒錯 黃紅橘 接正電 黑線接負電
如果還是不行應該就機版gg了 ...

這和我買接頭是一樣的 感謝大大技術上協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回答 有照你方法試過了還是沒亮 我打算回收 感謝你

不用回收,可以贈送或標酷幣,說不定有人想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回收,可以贈送或標酷幣,說不定有人想研究。

要怎麼贈送

网友E:
發在『好康報報』區,可自取或店到店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發在『好康報報』區,可自取或店到店等...。

恩 了解 謝謝

网友:
對於無法確認的接腳或是無法在原車上確認還可以用的機器,貿然接電腦供應器,感覺有風險,能用有"限流"的可調式電源供應器,會比較安全。拆機來看接腳到電路板的零件關係,會更容易不會錯接線~~~

网友:
拆開看這系統記憶電池有沒有電 。

超級電容 0.33F 5.5V 金電容

网友:
電源按鈕開關如果壞了,有按等於沒按,就沒反應。

网友F:
我認為,如果機器外殼可以拆開看,就直接檢視電表量測電源,地線,喇叭叭地線等等是不是如資料裡的接線標示,如果都是,就表示這接線資料大致沒錯,B+12v(10黃,7紅,9橘)&20黑Gnd,接上12V,開機時電壓是否還在12v準位,面板燈亮不亮,若還開不了機器就是有問題。壞了就照壞的方式來處理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認為,如果機器外殼可以拆開看,就直接檢視電表量測電源,地線,喇叭叭地線等等是不是如資料裡的接線標示 ...

非常感謝論壇先進幫忙解決問題 我已經拿到汽車音響店檢查 主板壞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論壇先進幫忙解決問題 我已經拿到汽車音響店檢查 主板壞掉

要贈送嗎?

楼主:
給音響店當回收了 不收檢修費  謝謝各位幫忙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給音響店當回收了 不收檢修費  謝謝各位幫忙解惑

可惜了,有找到一篇NISSAN汽車音響去保護的帖子。
看來您用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給音響店當回收了 不收檢修費  謝謝各位幫忙解惑

只能說音響店真好賺n_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