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請問asus P8H67上的ic 3329a功用

楼主(2019-03-27):
請問有高人知道紅框裡的零件 3329a的功用嗎
這塊主機板本來無法開機,把3329a取下後就可開機了
問題是不裝可以嗎

网友A:
這棵是UP6262
超頻芯片UP6262或up6261,F72263A之類的小8腳,若是芯片輸出連接某供電芯片的FB,可以直接拆,若是芯片輸出連接的是某供電芯片的REF,可能需要找料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棵是UP6262
超頻芯片UP6262或up6261,F72263A之類的小8腳,若是芯片輸出連接某供電芯片的FB,可以直接拆 ...

感謝獅子魚大解說.找了好久都找不到這顆的資料,也就是可用UP6262或up6261替代這個ic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解說.找了好久都找不到這顆的資料,也就是可用UP6262或up6261替代這個ic謝謝 ...

那顆是 新唐科技(novoton) 的NCT3933U, 腳位與uP6262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是 新唐科技(novoton) 的NCT3933U, 腳位與uP6262相同

請問如果不裝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不裝可以嗎

沒碰過也沒有試過...

對岸有類似案例是拿掉後可以動作的, 但推估有某些功能被閹割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671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解說.找了好久都找不到這顆的資料,也就是可用UP6262或up6261替代這個ic謝謝 ...

只能用UP6262或NCT3933U UP6261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