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AMPO聲寶MOB-P23微波爐不加熱、運轉電流大

楼主(2019-03-27):
各位先進好,之前在家裡社區撿到一台聲寶微波爐,想說這台微波爐外觀這麼完整怎麼會被丟掉,便撿回家中測試,插電測試才發現這台微波爐風扇、轉盤、爐內燈都有作動,但是沒辦法加熱食物,上網爬文加翻閱書籍都提到有可能是高壓單元出了問題,便著手實施檢修。
一連串的檢測:磁控管絲極兩端阻值低;絲極對外殼阻值無限大、高壓變壓器初級、次級線圈無斷線,後來發現高壓保險絲熔斷了、高壓電容也已經短路,更換高壓保險絲、高壓電容(原規格2100V0.75uF;更換為2100V1uF)後運轉測試已經能加熱食物,但是量測電流值卻高達17~18A,主電源保險絲也才耐15A....原本額定電流為10.7A,這個值已經超出太多,想請問各位先進是什麼原因會造成電流那麼大?另外發現短路(監視)開關不管有無觸發都是導通狀態,正常是否為NC接點,門扣觸碰後才為開路狀態!?,原本以為是否就是短路(監視)開關短路才讓電流這麼大,後來把開關接線脫離使他保持開路電流值還是一樣17~18A....

接線圖

接線圖

短路(監視)開關

短路(監視)開關

网友A:
楼大所说的“监视开关”应该是微波炉三重开关中的一个。都是防止开门状态下微波泄。图中“一重、二重开关”是开门处断开状态;“监视开关”在开门时为闭合状态。如果该开关无论开门与否都是将变压器短路,即闭合状态是不对的,这样的话,只要一开机便会爆保险的。
电流过大,可能的原因关系到每个组件,比如变压器、高压二极管、电容、磁控管。不知您用什么电流表检测电流的?是钳表还是普通的数字万用表?会不会测试工具准确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大所说的“监视开关”应该是微波炉三重开关中的一个。都是防止开门状态下微波泄。图中“一重、二重开关” ...

首先感謝您的回覆,有把監視開關拆下來量測,他是NC接點,觸發時開路,所以功能是正常的。
使用的勾錶是HILA-HA8180A
修好了,但電流高出太多⋯使用上會有疑慮

网友:
好奇   也想知道為何電流.......

网友B:
高壓二極體有檢查嗎?

斷開變壓器二側 電流會回復正常嗎?

网友:
磁控管故障現象通常為與外殼短路導通或2支腳開路不導通,磁鐵破裂,發射口燒破,磁控管2支腳工作電壓約3.3V電流約12A.加上負高壓。

本商品功能正常,2支腳阻抗一般電錶測量是0歐姆,約0.05歐姆,對外殼阻抗無限大,簡單測量既可分辨好壞)

以上擷取自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4913284350

楼主(2019-04-29):
引用 网友B:
高壓二極體有檢查嗎?

斷開變壓器二側 電流會回復正常嗎?

高壓二極體有檢查過,順向導通,逆向不導通
問題應該是高壓部分,因為磁控管不作動時電流是正常的⋯

网友:
變壓器可能內部層間短路了~